max-ii epm240的jtag口能直接连并口么【恢复】

楼主(2009-01-02):
max-ii epm240的jtag口能直接连并口么?可不可以不用244芯片直接连接呢?如果可以是怎么连接,

刚学cpld 请教大家了

网友:
用bbII就可以,不过现在usb blaster才百元左右。还是用usb的吧

网友:
我也希望得到JTAG的原理图

楼主:
能发个原理图给我么 谢谢了

我现在没有开发板 或者学习板 想自己不用244直接连接 不知道可以不

或者是不是连接的时候要串一个多大的电阻呢?

因为arm或者单片机的下载线都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
epm240的下载器就是用一片244加几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