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DXL330的输出端滤波电容【恢复】

楼主(2009-01-03):
尝试在搭一个惯导平台,陀螺仪选了ENC-03MA,加速度计用了ADXL330。看到文献上说

“……ADXL330 输出带宽大于500 Hz( 典型值) ,用户应该在此频率附近设置滤波器以减少测量误差, 滤波器的带宽必须小于或等于输出引脚上A/D采样频率的一半, 否则会引起干扰。当然,模拟带宽还可以进一步的减少, 从而提高分辨率, 降低干扰。……”

传感器的DATASHEET上是这么说的:

Bandwidth (Hz) Capacitor (μF)

1              4.7

10             0.47

50             0.10

100            0.05

200            0.027

500            0.01

综合看来,是否就是说我的三个接地电容应该选在0.01μF以下,而输出引脚上的A/D采样频率要高于1K赫兹,这个传感器的性能才能发挥出来?我刚刚接触这些东西,上面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教下:)

本贴被 sevenlio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3,00:37:19.

网友:
取樣頻率要達到系統頻率的2倍,這一般數位信號處理的書會提到取樣定理。2倍是最低要求。

所以你的AD取樣為1K,那Sensor頻帶要500Hz以下,電容就要0.01(103)以上不是以下。

网友(2009-03-12):
陀螺及加速規取樣不用太快,通常Sensor帶寬設在50Hz就夠了,所以取樣頻率大概在200Hz以上差不多(2倍取樣只是理論,實際上用4X比較理想),其實不用在1K。mcu有很多時間做事的。省下來的時間還可以進入節電。所以只做機體穩定AVR就很夠用了。不需要用到ARM那種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