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单片机的C语言编译器有哪些?【恢复】

楼主(2009-01-03):
请教各位

   EMC单片机的C语言编译器有哪些?好不好用?

   EMC单片机有没有可以反复擦写的flash型芯片?

网友:
EM78Fxxx是FLASH的。

楼主:
  EMC单片机有没有可以反复擦写的flash型芯片?

网友:
别用了,一用中断,就发现中断里有16个压栈指令,导致本来就少的RAM不够了,

本来希望中断周期是50US,光PUSH和POP的时间都要超时了。

网友:
EMC的C编译器比较难用的,芯片供应商不太推荐用C的,估计效率比较低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