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最新软件ArtCAM 2008 Pro SP3简体中文版的一个下载地址,需要的朋友可试试! 【恢

楼主(2009-01-03):
请复制以下地址:thunder://QUFmdHA6Ly8yMDIuMjA2LjQzLjMxLyVEMSVBNyVDRiVCMCVDOCVFRCVCQyVGRS8lNUJBcnRDQU0uMjAwOC5Qcm8uJUJDJUYyJUNDJUU1JUQ2JUQwJUNFJUM0JUIwJUU2LiVDMSVBMiVDQyVFNSVCOCVBMSVCNSVGMSVDOSVFOCVCQyVDNiU1RC5tLWFjMjAwOC5pc29aWg==

XX补丁的下载地址:

打开迅雷,新建任务,目标地址自动显示在下载地址栏,直接点击开始下载,OK!

下载后注意使用方法:

 1、ArtCAM 2008 Pro SP3简体中文版 根据提示默认安装,没什么的!

 2、XX补丁打开后将Program Files\ArtCAM 2008\Exec\中的两个文件ArtCAMPro.exe和ACQ.dll 复制在上一步安装的对应目录中,替换原文件。

  一切OK !!

本贴被 dongjd20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00:12:47.

网友:
也不贴个使用说明来

网友:
如果不用ArtCAM.用MasterCAM生成的程序可不可以控制雕刻啊?

楼主:
大家不喜欢阿,还是都有了?自己顶一个!

网友:
深夜上来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下来备用,呵呵

网友:
放这里行吗?下载不了呀

网友:
电驴真是好东西!

网友:
我下载完了,不过挺大的,两个文件共955M.

这个文件不知道怎么用,出来是乱码

楼主:
不用理会这个文件,注意使用方法:

 1、ArtCAM 2008 Pro SP3简体中文版 根据提示默认安装,没什么的!

 2、XX补丁打开后将Program Files\ArtCAM 2008\Exec\中的两个文件ArtCAMPro.exe和ACQ.dll 复制在上一步安装的对应目录中,替换原文件。

  一切OK !!

网友:
哦,是这样啊,谢谢楼主的解释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XX补丁文件放到"***简体中文版.ISO"内然后刻张盘保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备用!!!!等雕刻机到家!!!

楼主:
【14楼】 qjghj

积分:371

派别:

来自:

 哦,是这样啊,谢谢楼主的解释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XX补丁文件放到"***简体中文版.ISO"内然后刻张盘保留.

呵呵,这个我也没有研究,软件能用了吗?

网友:
为什么我的图片在图片软件上看是白色背景,导入artcam以后变成黑色背景了?

楼主(2009-10-30):
这个帖子沉底了,再调出来,大家可能用得着!

网友:
我也顶一下、支持!

网友:
晕,要软件狗的啊

网友:
有要ARTCAM学习资料的到开恩网下

网友:
2008 SP3版本能用吗?喜欢用2007版的.

网友:
【16楼】 qjghj

积分:386
派别:
来自:
哦,是这样啊,谢谢楼主的解释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XX补丁文件放到"***简体中文版.ISO"内然后刻张盘保留.

---------------------------
这个活儿我常干。一般是这样简单操作即可:

1、使用 UltraISO,打开原ISO文件
2、将任意你想放入的文件(如XX文件),放入ISO文件(方法很多,拖入、加入等法都行)
3、点保存就行了(建议保存为新文件)。

网友:
奇怪,怎么一会14楼一会又16楼的。天上以掉出来两层楼么?

网友(2009-12-09):
我怎么下载不了啊,网页都打不开!~

网友:
谢谢,只是现在下载不了。是没源吗?

网友:
在怎么是英文版的?还是在那里又选择的?

网友:
顶下,下载完毕,正在安装。

网友:
q 回复【楼主位】dongjd2008 阿东

下了,等有时间试试.

网友(2010-07-26):
回复 网友A:

补丁文件中ArtCAMPro.exe和ACQ.dll 两个文件.为什么不能复制?

网友:
我下了也装了,但是英文的.哪位知道如何变成中文的

网友(2010-10-15):
回复 楼主:

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很好哪

网友(2010-11-20):
根本就不是SP3

网友(2011-03-05):
怎样才可以  XX补丁打开后将Program Files\ArtCAM 2008\Exec\中的两个文件ArtCAMPro.exe和ACQ.dll 复制在上一步安装的对应目录中,替换原文件????   请赐教 ,谢谢

网友(2012-09-19):
哥们。这个软件输出CNC或者NC文件的话,应该用哪个格式啊?选项太多了。

网友B:
正在下载,感谢楼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下载,感谢楼主啊

哥们!你这个软件是用在什么上面的啊?我现在用了,但不知道导出什么格式的CNC和NC文件。今天试了一个格式,在机器上仿真不了。一起研究下呗。

网友:
出差刚回来,还没安装呢,我也不会啊,02的机器没到,最近也忙,还没时间折腾呢,你折腾会了,我再请教你哦!-^-

网友(2013-12-03):
在外面找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坛子里面了,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