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充电电池 如何修复?【恢复】

楼主(2009-01-03):
我有 一块 小车的 充电电池  12V 的 800mAH (5HR)  干电池

 放了有1年多没去用它了

 现在发现无论冲电多久 都只能冲到5V  再高就上不去了!

 (充电时电池冰凉,不会变热, 充电器到是有点热度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有修复的可能性吗???

网友:
电瓶不重要,关键是充放电的保护,国内几乎买不到好的,唉。

楼主:
这个12V  800MA 的电池太小了

  现在灌了以后充电2小时  到10V

试了一下  小车空载(4轮悬空)坚持了10分钟

 打算去搞一个那种“矿灯”或者“应急灯”  的电瓶

 不知道楼上2位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不会吧,竟然是铅酸电池?

算我看走眼了。我以为里面是18650或者103450的锂电芯组成的电池组呢……

网友:
居然加了电解液?稀硫酸吧?

应该加蒸馏水的,坚持不了多久的,呵呵,如果不是用无损脉冲修复,现在基本就是回光返照而已。

楼主:
想拆开  但是胶住了拆不了, 正想要砸的时候,一同事提醒可能没水了

 结果发现还真是, 找来电解液+针筒, 一阵狂插后灌入电解液,现在能用了!!!!

 不过电量能坚持多久还不知道。

网友:
估计有一组电池芯挂掉了。拆开来换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