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两个yang扬铁850加工中心的DNC 数据传输软件,可在XP上运行. 【恢复】

楼主(2009-01-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20楼】 armok 阿莫

看来我要换杀软了,这个rsing是读大学时借来的正版一直升升升.....升到现在的,中间有用过卡巴死机、诺顿和卖咖啡.由于机器太栏了(ASUS845E+C4+512M...)跑不起来很卡,最后还是选择了瑞星...m(_ _)m...

armok有没有好的杀软介绍几个来试试?(^。^)

网友:
好东东,以后用得到!

网友:
【18楼】 armok 阿莫

奇怪!【6楼】 wqm8181 数控黑客  的那个CicmoEdit.exe没有病毒,而供应商提供的就有提示是毒品....(- -;)

网友:
armok  XIEEdit4.rar 瑞星提示有毒呀~

看图:

病毒库版本:

本贴被 jjj2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00:02:39.

网友:
不错的东东,最好给点教材

网友:
手里的项目快完了,然后交给同事去维护.有兴趣做个小型的控制器.

网友:
补:DNC可能用RS232、网络、CF卡,现在有U盘。

   RS232是以前最常用的,但稳定性不好,容易掉线或地没接好,使PC机或CNC烧坏。

   还是用CF卡做DNC加工稳定。

网友:
这软件只是一个通信软件,不能代替Mach,他是当加工大型加工程序时,数控系统内部容量(内存)放不下,就要用DNC加工,DNC是边传边加工,就是加工程序放在PC电脑中,一边传能数控系统,而数控机床一边用这程序加工。

网友:
里面没有我们JJ的选项,估计不行

网友:
这些软件是否可以替代Mach来控制雕刻机??? -=------我也想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这些软件是否可以替代Mach来控制雕刻机???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等上传

网友:
我也上传一款DNC软件吧。目前是最好用的。在我机器上安装好的,解压执行CIMCOEdit.exe就行,里面有我平时使用多种数控系统的传输参数。

软件传不上来。晕

网友:
下载看看是什么东西?看能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