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DIY OUR-LINK之续帖(本帖只讨论技术)【恢复】

楼主(2009-01-04):
没想到,原来的帖子那么火,重开一帖,只讨论技术,买板子请去老帖

老规矩。。。为免追杀,请使用company,V5,V6,V7,V8,Pro,OUR-LINK等字眼

网友:
枪个板凳座先,看着楼下盖高楼,taoist 高手啊,几天没去那个贴都盖到500楼了

楼主:
有人很想知道RTCK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RTCK的概念

RTCK -- return TCK,仅可综合的内核(-S)有此管脚,我们来看图:

从图上看,TCK延迟了3个clock就成为了RTCK,换句话说。。。测一下RTCK与TCK之间的延迟就知道CPU的速度了。。。

网友:
枪个板凳座先,看着楼下盖高楼

本贴被 _yu-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10:31:20.

楼主:
好了。。。看看V8是如何实现的。。。

RTCK_check:                                                 ; 子程序名(taoist加)

    地址    机器码    汇编代码                              ; taoist加的注释

  00203958  B5F0      PUSH         {R4,R5,R6,R7, LR}        ; 子程序开始,保护寄存器

  0020395A  F7FF      ; pre BL/BLX                          ; 为了4字节对齐而填充的垃圾

  0020395C  FFF9      BL           0x203950                 ; 调用位于0x203950的子程序,进一步调用0x001069CC,用于禁止IRQ中断

  0020395E  4F21      LDR          R7, [PC,#0x084]          ; R7 = [0x2039E4] =PIOA_PER (0xFFFFF400) 赋值

  00203960  2400      MOV          R4, #0                   ; R4 = 0 赋值

  00203962  2540      MOV          R5, #64                  ; R5 = 0x40 赋值

  00203964  2601      MOV          R6, #1

  00203966  0336      LSL          R6, R6, #12              ; R6 = 0x1000 赋值,R6用作计数器

  00203968  63BC      STR          R4, [R7, #56]            ; AT91C_PIOA_ODSR (0xFFFFF438) = 0  拉低TCK

  0020396A  46C0      NOP                                   ; 延时

  0020396C  6BF8      LDR          R0, [R7, #60]            ; R0 = AT91C_PIOA_PDSR (0xFFFFF43C)     第1次读PA6

  0020396E  6BF9      LDR          R1, [R7, #60]            ; R1 = AT91C_PIOA_PDSR (0xFFFFF43C)     第2次读PA6

  00203970  6BFA      LDR          R2, [R7, #60]            ; R2 = AT91C_PIOA_PDSR (0xFFFFF43C)     第3次读PA6

  00203972  6BFB      LDR          R3, [R7, #60]            ; R3 = AT91C_PIOA_PDSR (0xFFFFF43C)     第4次读PA6

;-----------------------------------------------------------

  00203974  6BFC      LDR          R4, [R7, #60]            ; R4 = AT91C_PIOA_PDSR (0xFFFFF43C)     第5....次读PA6

  00203976  422C      TST          R4, R5                   ;

  00203978  D004      BEQ          0x203984                 ; 若PA6为0,则跳到0x203984

;-----------------------------------------------------------

  0020397A  1E76      SUB          R6, R6, #1               ; 计数器减1

  0020397C  D1FA      BNE          0x203974                 ; 4096次到,则跳到0x203974

;-----------------------------------------------------------

  0020397E  2000      MOV          R0, #0

  00203980  1E40      SUB          R0, R0, #1               ; 赋return值为-1(error)

  00203982  E010      B            0x2039A6                 ; 跳到0x2039A6

;-----------------------------------------------------------

  00203984  4228      TST          R0, R5

  00203986  D020      BEQ          0x2039CA                 ; if(first PA6 == 0) then goto 0x2039CA

;-----------------------------------------------------------

  00203988  4229      TST          R1, R5

  0020398A  D020      BEQ          0x2039CE                 ; if(second PA6 == 0) then goto 0x2039CE

;-----------------------------------------------------------

  0020398C  422A      TST          R2, R5

  0020398E  D020      BEQ          0x2039D2                 ; if(third PA6 == 0) then goto 0x2039D2

;-----------------------------------------------------------

  00203990  422B      TST          R3, R5

  00203992  D020      BEQ          0x2039D6                 ; if(fourth PA6 == 0) then goto 0x2039D6

;-----------------------------------------------------------

  00203994  2101      MOV          R1, #1

  00203996  0309      LSL          R1, R1, #12              ; R1 = 4096

  00203998  1B88      SUB          R0, R1, R6               ; R0 = 4096 - R6

  0020399A  2109      MOV          R1, #9                   ; R1 = 9

  0020399C  4348      MUL          R0, R1                   ; R0 = (4096 - R6) * 9

  0020399E  2115      MOV          R1, #21                  ; R1 = 21

  002039A0  4348      MUL          R0, R1                   ; R0 = (4096 - R6) * 9 * 21 = (4096 - R6) * 189

  002039A2  30C8      ADD          R0, #200

  002039A4  3073      ADD          R0, #115                 ; R0 = (4096 - R6) * 189 + 315   根据计数器的残值计算时间

;-----------------------------------------------------------

  002039A6  2440      MOV          R4, #64

  002039A8  0224      LSL          R4, R4, #8               ; R4 = 0x4000

  002039AA  63BC      STR          R4, [R7, #56]            ; AT91C_PIOA_ODSR (0xFFFFF438) = 0x4000 即令PA14 TCK = 1

  002039AC  2601      MOV          R6, #1

  002039AE  0336      LSL          R6, R6, #12              ; R6 = 0x1000(4096)  重赋计数器

;-----------------------------------------------------------

  002039B0  1E76      SUB          R6, R6, #1               ; R6--

  002039B2  D007      BEQ          0x2039C4

;-----------------------------------------------------------

  002039B4  6BFC      LDR          R4, [R7, #60]            ; R4 = AT91C_PIOA_PDSR (0xFFFFF43C)  读PA6

  002039B6  422C      TST          R4, R5

  002039B8  D0FA      BEQ          0x2039B0                 ; if(PA6 == 0) then goto 0x2039B0

;-----------------------------------------------------------

  002039BA  1C04      MOV          R4, R0                   ; R4 = R0

  002039BC  F7FF      ; pre BL/BLX

  002039BE  FFCA      BL           0x203954                 ; call 0x001069B8   Enable_IRQ

;-----------------------------------------------------------

  002039C0  1C20      MOV          R0, R4                   ; R0 = R4

  002039C2  BDF0      POP          {R4,R5,R6,R7, PC}

;-----------------------------------------------------------

  002039C4  2000      MOV          R0, #0

  002039C6  1E40      SUB          R0, R0, #1               ; R0 = 0xFFFFFFF(-1)    RTCK always be 0 or 1

  002039C8  E7F7      B            0x2039BA

;-----------------------------------------------------------

  002039CA  2000      MOV          R0, #0                   ; R0 = 0

  002039CC  E7EB      B            0x2039A6

;-----------------------------------------------------------

  002039CE  207E      MOV          R0, #126                 ; R0 = 0x7E = 126ns

  002039D0  E7E9      B            0x2039A6

;-----------------------------------------------------------

  002039D2  20BD      MOV          R0, #189                 ; R0 = 0xBD = 189ns

  002039D4  E7E7      B            0x2039A6

;-----------------------------------------------------------

  002039D6  20FC      MOV          R0, #252                 ; R0 = 0xFC = 252ns

  002039D8  E7E5      B            0x2039A6

;-----------------------------------------------------------

  002039DA  0000      FB                                    ; 字节对齐填充的垃圾

  002039DC  001069CC  DW           0x001069CC               ; 文字池

  002039E0  001069B8  DW           0x001069B8

  002039E4  FFFFF400  DW           0xFFFFF400

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16:22:34.

网友:
额,抢个地板砖吧

网友:
开始深入讲技术了,好好听讲ing.....

网友:
只好抢个地下室了

网友:
认真听课~~

网友:
这样的话,具体USB协议部分在搞清楚之后反而要丢到一边去了。

楼主:
to 【11楼】 YourARM 你的样子

精华不在USB协议。。。否则company干嘛公开呢。。。是吧。。。

网友:
谢谢 taoist

原来*l*ink是这么计算rtck

要是在读写内存的时候target cpu进入低时钟模式,那么得从新计算rtck

不然就会有问题

本贴被 k005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13:26:58.

楼主:
to 【13楼】 k0059

请勿出现敏感字眼。。。。。。

网友:
有没有可能弄到ARM JTAG状态机的文档?

网友:
问个不太相关的问题,RDI(例如MDK324的,)是不是就是个通讯协议而已???

楼主:
to 【16楼】 YourARM 你的样子

???

看ARM的结构白皮书就行了。。。灰常详细。。。

网友:
啊,TAP controller state transitions:

网友:
taoist,写点可以看懂的注释吧?

楼主:
to 【21楼】 bigarmer

这个。。。难度有点大哎。。。我已经加了很多注释了。。。。。。

等下班回家我想想咋写。。。。。。

网友:
你发的这些反汇编代码和注释感觉像天书,如果是你自己看的话可能还有点头绪,别人根本看不明白,何况是点零碎的片段,发挥不了大家群策群力的作用,上次你发的V8中判断芯片CHIP ID的那段,我硬是没看懂!

楼主:
to 【23楼】 bigarmer

本来反汇编的代码就是天书。。。

如果你对Thumb的汇编很熟,加上我的注释,应该能看懂

加了点注释,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实在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应该还是看得懂,毕竟不肯能像ARM入门指南一样写,时间和精力不允许。只是目前发出来的还不够系统和完全,taoist已经领悟很多了。

网友:
 002039AA  63BC      STR          R4, [R7, #56]            ; AT91C_PIOA_ODSR (0xFFFFF438) = 0x4000 即令PA14 TCK = 1

  002039AC  2601      MOV          R6, #1

  002039AE  0336      LSL          R6, R6, #12              ; R6 = 0x1000(4096)  重赋计数器

;-----------------------------------------------------------

  002039B0  1E76      SUB          R6, R6, #1               ; R6--

  002039B2  D007      BEQ          0x2039C4

;-----------------------------------------------------------

  002039B4  6BFC      LDR          R4, [R7, #60]            ; R4 = AT91C_PIOA_PDSR (0xFFFFF43C)  读PA6

  002039B6  422C      TST          R4, R5

  002039B8  D0FA      BEQ          0x2039B0                 ; if(PA6 == 0) then goto 0x2039B0

;-----------------------------------------------------------

  002039BA  1C04      MOV          R4, R0                   ; R4 = R0

  002039BC  F7FF      ; pre BL/BLX

  002039BE  FFCA      BL           0x203954                 ; call 0x001069B8   Enable_IRQ

;-----------------------------------------------------------

  002039C0  1C20      MOV          R0, R4                   ; R0 = R4

  002039C2  BDF0      POP          {R4,R5,R6,R7, PC}

这一部分把TCK拉高了,然后用R6当计数,一直等到RTCK变高,然后就使能中断,然后返回,,好像没有什么用呀??计到的数好像也没 有什么用呀?还有那几个数126ns,189ns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网友:
占个位置先

网友:
taoist能否看出来RTCK_check函数在那里情况下调用了

1. 每次check target状态的时候调用一次?

2. 每次操作jtag tap机出错了,再调用RTCK_check来校准下TCK ?

还是在jtag_rw_ireg, jtag_rw_dreg的时候用了另外的方法来操作RTCK ?

网友:
关于RTCK和TCK,RTCK是两个异步系统中,TCK经过CLK同步之后返回给Jlink用于进一步操作,用于消除亚稳态。两个门电路实际上是沿检测电路。一般FPGA的设计都有涉及到的。

楼主:
to 【30楼】 gurocky

请勿出现敏感字眼!!!!!

楼主:
AT91SAM7S64/256晶振18.432MHz,通过PLL倍频到48MHz,则每个机器周期为20.83333ns

执行LDR指令、NOP指令(实际也是LDR指令)需要3个机器周期,即62.5ns,company按63ns计算

这样就可以计算RTCK的延时了,举2个例子:

楼主:
to 【29楼】 k0059

1)执行EMU_CMD_MEASURE_RTCK_REACT命令

2)执行EMU_CMD_READ_MEM_ARM79命令

3)执行EMU_CMD_READ_MEM命令

4)执行EMU_CMD_WRITE_MEM_ARM79命令

5)执行EMU_CMD_WRITE_MEM命令

目前已知这些。。。具体细节还要慢慢啃。。。

网友:
这里有twentyone大侠写的JTAG原理,可以参考着看。。。

网友:
我认为应该想办法搞一些原始的资料,比如协议呀,原理呀!利用网络的力量开发开源的设备和软件,可能意义更大!

网友:
【35】楼的可以去看看OpenOCD。

网友:
看了下j*l*i*n*k在实现jtag时序的时候,用了spi, ssc来完成jtag时序的

但是又有时候用了GPIO模式,比如在测量RTCK放回的时间的时候

这样切来切去的没问题吗

楼主:
to 【38楼】 k0059

分段处理的。。。

1)speed < 6000 Hz,使用GPIO方式

2)6000 Hz <= speed < 188416 Hz,使用SPI + SSC方式

3)speed>= 188416 Hz,使用SPI + SSC + DMA方式

网友:
之前一直想学习USB知识的,现在发觉这也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阅读USB文档时感觉枯燥无味的东西,有针对性地学,吸收得挺快。

网友:
【39楼】 taoist

   提个建议,是不是不要再在这里讨论了,有些居心不良的人已经开始,用这里的资源在谋取非法的利益了,这些人也太不厚道了。。。。。。。。。竟然还有原厂的丝印,可恶之极呀!!!

楼主:
我没有权利限制别人不谋利,成品卖100块左右基本就是工本费和辛苦费了。。。

也许V4.00a就已经是大家可以免费升级的最后一版了。。。

偶而啃了啃pro,pro就没那么简单可以轻松攻破了。。。

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6,15:49:07.

网友:
【41楼】 _yu-ming

不是写了吗?这个贴只讨论技术,是调试的技术,不是破解的技术吧。。这个暂时没有办法“盈利”吧。。。

反正不能专门找个地方讨论这个东西吧。。。

楼主:
其实。。。我很想学学PC端。。。自己搞个DLL。。。这样,就可以完全设计真正属于自己的OUR-LINK

目前看起来,V8还有很多问题。。。

1)RTCK测量不准

2)不支持XScale,ARM11,Cortex-A8等。。。

3)速度最高只有12MHz,小日本的PalmICE 2 可以跑到40MHz,而且可以逐Hz调

网友:
插班生来听课了

网友:
【44楼】 taoist

有同想法。。。做OUR-Link。。不过还只是想法而已。。正在学习。。如果你哪天你开始动手。。记得叫上我。。

网友:
taoist:

 请问在EWARM中有什么办法将反汇编内容保存下来?

还有就是在反汇编是怎么两数据段也反成代码了?

如:从0x102050~01020a5地址开始的这段.我想应该是一段数据段的.

请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本贴被 zpw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6,23:27:30.

楼主:
to 【48楼】 zpwang

在反汇编窗口,mouse 右键 copy window contents,只能一屏一屏copy

IAR是不区分指令还是数据的,这需要人工判断

网友:
 To:taoist

  謝謝了!呵呵,這真是痛苦的事。建議還是用IDA 好點。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taoist,希望能早日开始我们自己的our-link,真正的our-link。来这听课,希望能有帮的上忙的一天。

网友:
如果V8_4.00a的APP中不包含升级程序

为何不在升级前降回3.96再升级呢

假设company出了一个4.01版

而4.00a不包含升级程序

先把our-link降回稍早一点的版本,利用早期版本的升级程序升级

升级到4.01

除非our-link必须逐级升,不能跳级,即使是这样,也有可能能蒙骗过去

我没有our-link,以上仅为凭空猜想

楼主:
to 【52楼】 h2feo4 无机酸

思路错了

V8任何一个版本,APP都不包含升级程序

升级程序在BOOT里,不需要降级

网友:
 to Taoist,

上传我在IDA中反汇编的文件,不知对你是否有参考意义.我是做硬件的对软件半桶水也没有.吃不烂它.

楼主:
to 【54楼】 zpwang

个人觉得,IDA反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根本看不懂。。。

解铃还须系铃人,用IAR写的,就要用IAR反它。。。:)

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8,08:49:49.

网友:
【53楼】 taoist

你说“V8任何一个版本,APP都不包含升级程序 ”,但是前几天听论坛里的shaoshunda网友说他搞定V8的升级了。

见另外一个帖子的【588楼】楼,难道shaoshunda在忽悠大家?!

楼主:
to 【56楼】 bigarmer

他有没有忽悠大家我不知道。

反正要搞定还是没那么容易的。。。我想他应该在调试USB

给大家看一下update部分的代码:

;=================================================================================================================

; EMU_CMD_UPDATE()

; {

;     sent_USB(1);

;     delay_ms(100);

;     [0x200040] = 0x12344321;

;     processor_reset();

; }

EMU_CMD_UPDATE:

  00105778  B500      PUSH         {LR}

  0010577A  2001      MOV          R0, #1                   ; R0 = 1

  0010577C  F001      ; pre BL/BLX

  0010577E  F800      BL           0x106780                 ; call 0x106780     USB发送1字节

  00105780  2064      MOV          R0, #100                 ; R0 = 100

  00105782  F001      ; pre BL/BLX

  00105784  FAA5      BL           0x106CD0                 ; call 0x106CD0     delay 100ms

  00105786  4803      LDR          R0, [PC,#0x00C]          ; R0 = [0x105794] =0x200040

  00105788  4903      LDR          R1, [PC,#0x00C]          ; R1 = [0x105798] =0x12344321    通知BOOT

  0010578A  6001      STR          R1, [R0, #0]             ;                               [0x200040] = 0x12344321

  0010578C  F000      ; pre BL/BLX

  0010578E  FC0A      BL           0x105FA4                 ; call 0x105FA4     processor_reset

  00105790  BD00      POP          {PC}

  00105792  0000      FB

  00105794  00200040  DW           0x00200040

  00105798  12344321  DW           0x12344321

;=================================================================================================================

楼主:
另外:

INITTAB:

  0010995C  000034A6  DW           0x000034A6               ; long   Size;  /* Number of bytes to initialize */

  00109960  00200070  DW           0x00200070               ; char*  Dst;   /* Destination. If Dst==Src, then init to 0 */

  00109964  00200070  DW           0x00200070               ; char*  Src;   /* Source address. Usually in ROM. */

  00109968  000007DC  DW           0x000007DC               ; long   Size;  /* Number of bytes to initialize */

  0010996C  00203518  DW           0x00203518               ; char*  Dst;   /* Destination. If Dst==Src, then init to 0 */

  00109970  00109180  DW           0x00109180               ; char*  Src;   /* Source address. Usually in ROM. */

  00109974  0000002B  DW           0x0000002B               ; long   Size;  /* Number of bytes to initialize */

  00109978  00200044  DW           0x00200044               ; char*  Dst;   /* Destination. If Dst==Src, then init to 0 */

  0010997C  0010998C  DW           0x0010998C               ; char*  Src;   /* Source address. Usually in ROM. */

可以从上述的inittab看出,0x200044是常量区的开始,证明APP的没有使用0x200040-0x200043

因此,V8的升级在BOOT中

Boot中可能是这样处理的:

初始化完成后,判断复位类型,如果是软件复位,且[0x200040] == 0x12344321,则启动USB接收,将新的APP放到备份区后,执行COPY

我对USB不熟,有这方面的大虾可以试试。。。

网友:
调试USB?真有这么大的决心?期待一下!

楼主:
to 【59楼】 bigarmer

表光期待呀。。。

网友:
木有办法呀!有个建议,找个S128或者S256测试一下之前的方法看可行否?

楼主:
to 【61楼】 bigarmer

不升级的早N年就搞定了。。。S64就行了

网友:
TO 【58楼】 taoist

我已经搞定了它的USB升级协议,我用的是7S64没有备份直接更新APP,现在已经可以升级了。

如果用S256那就完美了

网友:
TO 【56楼】 bigarmer

TO 【57楼】 taoist

我没有忽悠大家

我没有发布,是因为我怕被company追杀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8,12:48:04.

楼主:
to 【64楼】 shaoshunda

发给偶试试?

网友:
to 【64楼】 shaoshunda  发给我一份,我试试看看怎样,我的实验板明天就能到了。yjwpm@126.com

本贴被 _yu-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8,13:29:29.

网友:
使用ERASE引脚擦除JLINK板子上的7S64后,好像再也连不了JTAG了,设置PA0 PA1 PA2 TST JTAGSEL也不行,怎么回事啊,有兄弟碰到过没?

网友:
to shaoshunda,

你的V8我也想用用.不知可否赐与. 呵呵,我只会伸手. zpwang69@163.com

网友:
要是做OUR-link,我参与……

网友:
这里有一个AT91SAM7 bootload.
http://www.okarm.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844&page=5

楼主:
to 【70楼】 zpwang

不错的资料。。。学习中。。。3KU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ARM汇编和编程技巧的地方。
但汇编确实太难了,这两个帖子的内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还不知道是否会消化不良。
学习中......

楼主:
今天上海很冷。。。希望我们的帖子不要更冷。。。

鼓动一下大家的士气

楼主:
革_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
TO monkey.liu

我的 v8 boot 已经改用keil 来写了,代码只有3K多。
我原来的v8是用IAR 的USB框架来写的,已经写好了,代码6K多,而且速度很慢。
看到了你的贴子“最简单的,也是最高效的:Atmel的AT91SAM7S-BasicUSB的BULK USB速度经测试可达到1MB/s”之后,
就想改成“AT91SAM7S-BasicUSB”的框架。在IAR里面按照你的方法改,发现不行,电脑蓝屏重启,只能放弃IAR投奔keil。

另外:
      升级的USB通讯协议是通过抓v7的USB升级包来得到的。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09:37:44.

网友:
【73楼】 taoist

         目前v8上电后直接从boot升级固件是OK的,但是从APP跳到boot升级固件,握手失败(握手超时)无法升级。

         你的Pro是可以升级的吗?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09:47:42.

网友:
taoist,不错,能否给多点信息,比如主芯片啥的。
shaoshunda,咋没上线呢?

网友:
TO 【77楼】 bigarmer

Pro 用的7X256,俺已经从DLL里面提取出Pro APP了,并且确定了它在7X256里面的存放位置。

现在是“严冬”,公司开始禁用QQ了。
俺昨晚加班没上QQ,sorry!!!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09:54:39.

网友:
OK,没关系,谢谢!
能告知一下,Pro APP的起始地址吗?

网友:
看来俺要向taoist看齐投奔Pro了

网友:
TO 【79楼】 bigarmer

从64K之后开始存放

网友:
我的也OK了。

楼主:
to 【76楼】 shaoshunda

升级等你了。。。哈哈哈哈。。。偶USB不熟,同时反汇编V8,flasher,pro,哎。。。哪有时间学USB。。。

pro只是玩玩的。。。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I/O定义都改掉了。。。网络现在还不通。。。MAC地址还有问题。。。

所以。。。革_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
【73楼】 taoist

新版本的,增加了很多功能啊。给我们介绍下啊。

楼主:
to 【84楼】 shian0551

pro支持TCP/IP调试,可通过网页调试

具体功能可以看新版的manual

网友:
TO 【57楼】 taoist

processor_reset();

在processor_reset里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楼主:
to 【87楼】 shaoshunda

processor_reset
  00105FA4  B500      PUSH         {LR}
  00105FA6  F000      ; pre BL/BLX
  00105FA8  FD0F      BL           0x1069C8                 ; call 0x1069C8     Disable_IRQ
  00105FAA  F001      ; pre BL/BLX
  00105FAC  F961      BL           0x107270                 ; call 0x107270     check remap
  00105FAE  4802      LDR          R0, [PC,#0x008]          ; R0 = [0x105FB8] =RSTC_RCR (0xFFFFFD00)
  00105FB0  4902      LDR          R1, [PC,#0x008]          ; R1 = [0x105FBC] =0xA5000001
  00105FB2  6001      STR          R1, [R0, #0]             ; RSTC_RCR (0xFFFFFD00) = 0xA5000001  processor reset
  00105FB4  E7FE      B            0x105FB4                 ; while(1)
  00105FB6  46C0      FB
  00105FB8  FFFFFD00  DW           0xFFFFFD00
  00105FBC  A5000001  DW           0xA5000001

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11:27:36.

楼主:
to 【86楼】 kvcs

Firmware build: Jan 5 2009 12:20:29  ???

什么版本的???

网友:
TO 【88楼】 taoist

有空的时候俺再整整。

TO 【73楼】 taoist

你的板子是自己打的板子,还是买的demo板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11:39:18.

网友:
TO 【86楼】 kvcs

Pro 搞定了?
还是买的?

楼主:
to 【90楼】 shaoshunda

mcuzone买的EK空板...焊了几个片子

网友:
To shaoshunda 我用了您的V7的固件怎么升级不成功呢?停留在如下图的位置就不动了,板子上的灯一直在闪,,??

网友:
TO 【92楼】 taoist

 我也去买一块板子回来整一整,看一下boot能不能搞定。

网友:
TO 【93楼】 _yu-ming

你用的什么样的板子

网友:
V8完美升级截图,从3.96d升级到4.00

网友:
V8完美升级截图,从4.00升级到4.01a

网友:
发两张V8完美升级截图,活跃一下贴子气氛,哈哈

按照 【58楼】 taoist 的方法没有搞定,我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搞定的。用的是7S64。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12:06:57.

网友:
可否透露点思路?

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11:21:23.

网友:
TO 【99楼】 ahfong2006

本帖已经有了,自己啃一啃吧!

boot的代码是要完全自己写的,包括USB部分。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12:02:19.

楼主:
to 【101楼】 shaoshunda

给点USB部分参考代码?

网友:
这个已经不只是啃的问题了。USB升级协议还没搞定

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13:42:12.

网友:
TO 【102楼】 taoist

 用的就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高效的:Atmel的AT91SAM7S-BasicUSB的BULK USB速度经测试可达到1MB/s" 贴子里面的代码,加上USB升级协议,再加上APP,Boot之间的跳转技巧,就得到了完美的V8 boot。使用的是自定义类,VID,PID要做相应的修改。

具体的升级协议就不要公布了吧,要不就没得玩了。协议的获取方法我在贴子里面有说的。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11713&bbs_page_no=1&bbs_id=1032 里面有代码。

我给的答案应该还算满意吧

另:用IAR里面的USB例程来改也是可以的,但是编译完个头太大,臃肿。
为了玩v8 boot我的电脑蓝屏了N回,昼夜混战了N天,脑细胞死了无数,哈哈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14:37:39.

网友:
先学习一下Boot Loader,这个用GCC写的没有编译环境,准备改到MDK中.

楼主:
pro居然有5个可控指示LED。。。

网友:
其中两个应该是网口上的指示灯

楼主:
to 【108楼】 shaoshunda

我说了。。。是“可控”的

并不是网口的灯

网友:
在Pro的官方网站上看到的图片上,只看到三个灯在顶部,可能其他部位还有灯没看到

楼主:
to 【110楼】 shaoshunda

居然不相信我的话。。。

T_T  T_T  T_T  T_T

网友:
TO 【111楼】 taoist

我并没有怀疑你说的话,我只是说在图片上没看到而已,没其它意思。

我打算去买IC和最小系统板,看下能不能搞定boot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18:32:39.

楼主:
to 【112楼】 shaoshunda

直接发给偶,偶帮你试嘛。。。

这样就可以彻底甩掉V8,进入pro时代了

网友:
TO 【113楼】 taoist

我还没牛到那个程度,不用硬件就可以写代码,就可以调试代码。
我只是菜鸟,需要硬件来调试代码的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18:39:12.

楼主:
to 【114楼】 shaoshunda

我帮你调嘛。。。

搞定USB还算菜鸟?那偶岂不是菜菜子了???

网友:
TO 【115楼】 taoist

你太谦虚了,汇编在我的眼里就是蝌蚪文,而对于你来说确可以轻而易举的看懂并加注释。

Pro的boot肯定是要重写的,它的APP的位置变了,而且还不知道它能不能从USB升级,升级协议有没有变也不知道。
我总不能瞎猜,随意写代码吧,身边还是需要一块板子的。

楼主:
to 【116楼】 shaoshunda

pro跟V8升级一样,除了地址不同外,别的都一样

楼主:
证据:

from pro V4.00a

EMU_CMD_UPDATE
  0012799C  B580      PUSH         {R7, LR}
  0012799E  4807      LDR          R0, [PC,#0x01C]          ; R0 = [0x1279BC] =0x206300
  001279A0  2100      MOV          R1, #0                   ; R1 = 0
  001279A2  6001      STR          R1, [R0, #0]             ; [0x206300] = 0
  001279A4  2001      MOV          R0, #1                   ; R0 = 1
  001279A6  F7FD      ; pre BL/BLX
  001279A8  FC49      BL           0x12523C                 ; USB send 1 byte
  001279AA  2064      MOV          R0, #100                 ; R0 = 100
  001279AC  F7F9      ; pre BL/BLX
  001279AE  FF3E      BL           0x12182C                 ; delay_ms(100)
  001279B0  4803      LDR          R0, [PC,#0x00C]          ; R0 = [0x1279C0] =0x200040
  001279B2  4904      LDR          R1, [PC,#0x010]          ; R1 = [0x1279C4] =0x12344321
  001279B4  6001      STR          R1, [R0, #0]             ; [0x200040] = 0x12344321
  001279B6  F7F5      ; pre BL/BLX
  001279B8  FE09      BL           0x11D5CC                 ; processor_reset
  001279BA  BD01      POP          {R0, PC}
  001279BC  00206300  DW
  001279C0  00200040  DW
  001279C4  12344321  DW

楼主:
算了。。。

明天开始写USB代码。。。

网友:
俩个大师,还在沟通。害的我每天收工都要来看下结果。等手头完事了,我也按照你们的思路弄下看看,不过昨天晚上睡不着,反汇编了DLL看下,还真有点收获。。。

楼主:
to 【120楼】 shian0551

万恶的开始。。。

网友:
干脆搞RealView ICE吧,应该很不错的样子……
呵呵

楼主:
to 【122楼】 byintra

Realview ice 极不稳定。。。而且上面有好几片CPLD。。。

反正偶是没兴趣。。。你来吧。。。

网友:
如果分析下通讯协议,做一个替代品就好了。咱们不是要做our-link么,兼容一大堆接口,有没有计划或者想法呀?

楼主:
计划在老帖里LZ位

网友:
原先看过的,只是不理解V8和pro对our-link的计划有多大帮助
看来要过好一阵子才我能帮的上忙……
v7还没那到手,玩不成……

网友:
PRO 有RJ45接口,可以直接放在戴调试的设备边。利用网络进行数据传输,调试设备。RJ45放在原USB接口的边上。

网友:
传张 PRO的图片。不要再问关于为什么要研究PRO的问题了。。

网友:
to:【128楼】 shian0551

说了一通,还贴照片,我愣没明白你想表达个什么想法?

不过我没有人身攻击的企图,对事不对人!

网友:
这样的话,谁上个pro的电路图或者板子照片吧,偶还没见过的说,个人感觉用处不是那么明显,毕竟这种场合比较少,并且可以弄个笔记本转一下,不过PC端应该好弄一些,也有不少优势

网友:
我只是想,如果大家都参与的话,弄一个项目,那么就应该完全了解这个项目的中心思想,最好是仔细分析研究讨论一下,做一个最有意义的东东。这个不是我主导,可能都没有资格参与,这里仅仅是说说自己的想法而已。

楼主: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为啥company使用0x1366作为Vendor ID?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ID好像是个小日本公司的。。。
Vendor ID可以乱用吗?还是我查错了?

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1,23:34:00.

网友:
这个我也纳闷过,毕竟该公司公开发售一个产品,应该申请自己的VID。

不过,对于使用者来说,只要USB设备在枚举的过程中能够提供给操作系统合适的标识以加载对应的驱动便可。

12                                              ;bLength:0x12
01                                              ;bDescriptorType:0x01(DEVICE)
0110                                            ;bcdUSB:0x0110(1.1)
00                                              ;bDeviceClass:0x00
00                                              ;bDeviceSubClass:0x00
00                                              ;bDeviceProtocol:0x00
08                                              ;bMaxPacketSize0:0x08(Endpoint 0)
1366                                            ;idVendor:0x1366
0101                                            ;idProduct:0x0101
0001                                            ;bcdDevice:0x01
01                                              ;iManufacturer:0x01
02                                              ;iProduct:0x02
03                                              ;iSerialNumber:0x03
01                                              ;bNumConfigurations:0x01

本贴被 YourAR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11:16:21.

楼主:
to 【133楼】 YourARM 你的样子

你给出的Device Descriptor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我贴的这个是7版的,其它版本我还没仔细看。

网友:
【129楼】 www1519
没有对个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只是对taoist 为什么要研究PRO版本,给出回答。

另外 to taoist
PRO版本在用WEB方式时,如何供电。是网线传输的,还是必须要接USB口。

网友:
我想做个隔离的这个,

1kV DC isolation
3.3V and 5V target operation supported
Powered from emulator and target
JTAG standard 20-pin connection supporting TRST, TDI, TMS, TCK, RTCK, TDO and RESET signals
Power consumption on target side: < 50mA
JTAG frequency: Up to 4MHz
3 LEDs to indicate emulator power, target power and target RESET

速度做到4M,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它的隔离器件用的是什么。是光藕,还是二氧化硅隔离芯片。

楼主:
to 【136楼】 shian0551

不好意思。。。供电方法是反汇编反不出的。。。

隔离器件可以看看ADU1200/1201系列

网友:
to 【137楼】 shian0551 很明显是光耦

楼主:
官网上是这么说的:

Powered through USB or power supply which comes with J—LINK ARM PRO

网友:
嗯,是这么说的没错,如果自己要做个最好是弄个网线供电的版本,否则线太多看起来不够清爽。

楼主:
PoE很少用的。。。还得配PSE。。。又占板面积,不实用

网友:
ST的转换接口,使用在UNK上的。不能直接使用在JNK上。但可以变通的。

感觉这个玩意成本也不便宜,主要是哪个隔离的芯片。

网友:
隔离就是那几个光耦。。。25MBd的

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14:00:26.

网友:
还不如用ADI的磁隔离

网友:
to taoist,
截止2009-01-10日从官方的list中找不到0x1366或1366这个ID.但从该LINK的USB驱动中看到的是:USB\VID_1366&PID_0101.DeviceDesc="J-Link driver".不了解为什么.

楼主:
to 【135楼】 YourARM 你的样子

3KU

to 【146楼】 zpwang

3KU2
哪里可以搞到官方的list?

网友:
官方list,好像不全
http://www.usb.org/developers/tools/comp_dump
官方的FAQ有这样的解释:
3.   How can I list my product on the public product search page?
How can I remove my product on the public product search page?

A:   Only those products qualified to use the new USB logo are eligible for inclusion in the product search on the usb.org site. Only the USB-IF representative for each member company has administrative access to the company information displayed on this site. USB-IF member representatives should follow the simple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provided for adding or updating their company product information in the product search. If you do not know who the USB-IF representative is for your company, you can find their name in the member search.

网友:
to taoist,
这个是截止2009-01-10日的list.在网上搜得到的.

网友:
呵呵,今天中午,将移到MDK中的Bootloader+app+information定位连接结果多出8字节.编译通不过.单独的Bootloader已编译过没问题.不解中...

网友:
与其成天追在别人PP后面跑,劳神费力不讨好,不如彻底做一套完全不同的东西

反正JTAG协议是公开的,各厂的芯片自有内容大多也是公开半公开的,直接做一套通用性较好的GDBServer不是更好?

楼主:
to 【151楼】 watercat

用不惯GDB

网友:
to watercat,

你说的是很好的主义,可你靠谁的编译软件来支持?你还打算自己做一套编译调试软件?

网友:
使用4.00a后无法复位cortex-m3是怎么回事?版本v6. 用3.96d是可以的

楼主:
to 【154楼】 zchong

好像没发现有这种问题。。。

网友:
现在使用4.02,没有问题了,能用就行了
谢谢【155楼】 taoist

网友:
我的调试时经常出现不能连接J--L-I-N-K的窗口

FATAL ERROR
Can not connect to X-xxxx via usb.
Session aborted
拔下USB重新插上又可以调试

有人遇到这情况吗?我用的是POWERAVR的成品。

网友:
听说把C23 C10 C22焊上就行了.

网友:
Pro完美升级截图,从4.00升级到4.01a

网友:
Pro完美升级截图,从4.01a升级到4.02

网友:
楼上可以给他们当顾问了!

呵呵

网友:
呵呵,牛人太多了~

网友:
Pro的USB升级协议跟V8的不大一样了。
俺折腾了两天,电脑蓝屏重启了一次,脑细胞死了无数,终于搞定了完美升级的Pro固件。

楼主:
to 【163楼】 shaoshunda

搞定V8的升级后想搞定pro升级不难,难的是要猜pro的管脚分配

网友:
不知道shaoshunda 的PRO版本,是否用V7版本的硬件刷的,如果那样根本不能发挥PRO的功能。
好象现在还没有见到PRO的电路。如果是完整仿原版的硬件做的,并且能够升级。
哈哈,那你发达了。那样的话,你要做的话,估计这个里面的兄弟人手都要一个了。。。不过还是要恭喜你!!

楼主:
to 【166楼】 shian0551
很明显,shaoshunda 是在开发板上跑的,否则VTarget怎么可能5.843V,哈哈
从那一堆的FFFF也可以看出来,很多I/O悬空着。。。 离一个真正的Pro还远着呢。。。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8,15:59:55.

楼主:
company是不是慌了?连user manual里面的图片都没搞好就发布了?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08:50:58.

网友:
追看超长帖ing。。。。。

网友:
【168楼】 taoist
你看汇编怎么样了啊。从那堆乱七八糟的代码中,是否已经确定芯片引脚连接的方式了。我们都期盼着你和出PRO原理图的兄弟啊!

楼主:
to 【170楼】 shian0551 正在写UDP程序呢。。。
shaoshunda 不愿意公开,只好自己啃了。。。
Pro的管脚跟V6/V7/V8差别很大,还有几个脚有待确认。。。

网友:
对于our-link,也只有taoist是真正有水平的大侠级别的了,做的事都是脚踏实地,没有单纯CX过。加油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10:37:05.

网友:
【174楼】 shaoshunda
不用对号入座,我只是说taoist水平高而已,没说你啥。如果非要我说你点啥的话,那就是,即使你不愿意公开只是因为怕被追杀,也可以跟taoist私下交流的,毕竟这个话题是他发起的,而且为没有能力做到他那一步的人奉献出了很多东西。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13:00:35.

网友:
呵呵,RP啊!
ahfong2006, taoist,人家不愿意公开就不要强求了。这些东西迟早会有的。
也建议下一些“大侠”,不愿意公开的话,私下怯喜怯喜就好拉,没必要发些扑风捉影的东西在这里掉大伙儿的胃口,显然很多人已经非常不满了。
希望大家都和和气气的。

网友:
在大侠们的努力下,我也用上了v7,已经很满足了,谢谢各位。

网友:
感觉 ahfong2006  有点,,,,,,
         研究出来不一定就要怎么样吧。
我跟xiaorunyi 萧润逸的心态一样  :用上了v7,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
注目大侠们的足迹....

网友:
呵呵,别想多了。我只是发表了一下对taoist的看法,没有针对其他任何人,更没有说希望谁谁把辛勤劳动的研究成果怎样怎样。重申一下,请勿对号入座。就我自己而言,V6就足够强大了。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15:55:49.

网友:
声明一下,我之所以删除掉那两个贴子,是为了避免伤了大家的和气. 如果在言语上冲撞了大家,请大家见谅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16:59:27.

网友:
不要争争吵吵啦,都专心点向2位师傅学点东西吧。 这样吵下去,2位师傅迟早会默默的离开的。
在这个坛子,最好不要谈论交易的问题。不要让company收集个人的信息。
其实I*A*R和JNK已经赚够了我们国家的RMB了,我们研究JNK就象 楼主 的意思,做我们自己的LNK。
让我们在电子设计领域都能向前迈出一大步。

楼主:
to all
除了升级firmware外,V8和pro都已经搞定,比较失望。。。
对比V7,速度没有很大的提高(稍有提高是由代码优化而得到)
想不出来pro有什么用。。。电路板留在公司,在家调试?可问题是,公司有防火墙,实现NAT穿透还是很麻烦的。。。
想想还是flasher实用些。。。
在解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后,偶不打算公布V8和Pro的原理图,毕竟这是company的辛勤成果。 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1:26:41.

网友:
to 【183楼】 taoist
那就整一个真正的o-link吧  O(∩_∩)O

网友:
我肯定不会问的!
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那么无聊! 那是你的劳动成果吗! ... ...
不过不知道新开的续贴讨论了什么技术, 彼人才疏学浅,至少我没看出来! 就看到有些人在说:我做出来了!
然后taobao上似乎又多了好多卖家! 呵呵呵 ... ... 本贴被 www151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1:27:35.

楼主:
to 【185楼】 www1519
偶的意思是。。。那是company的辛勤成果。。。偶只是一个好奇的窥探者而已。。。
大家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不要赶尽杀绝了。。。 company一生气,后果很严重。。。以后大家就都没的玩了。。。
to 【184楼】 boboo
已经开始了。。。啃USB协议中。。。USB偶不熟。。。正好乘这个机会学习一下。。。希望大家多指教

楼主:
to 【185楼】 www1519
偶早就说过,偶不会用别人的东西赚钱。。。可我管不了别人啊。。。 你希望讨论什么技术呢?
to all 其实,我很希望知道大家想要一个怎样的our-link,大家更注重哪些方面?
支持更多的芯片?更快的速度? 还是额外功能(USB转串口?) 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1:43:07.

网友:
to: taoist  其实你已经奉献很多了!
我没有什么恶意哦 ... ... 自从大家开始讨论此话题开始,
我就关注过,想看看结果 ... ... 比我想象的似乎要好些!
不过说实在的,我至今没有看到真正的... ... 感觉都是DB的... ...
我老百姓一个,没见过大世面, 非常想看看其原装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本贴被 www151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1:38:54.

楼主:
to 【188楼】 www1519  原装的什么?
V6和V7原装都已经现身了,V8肯定见不到了,因为还没开始卖 难道是pro?这个偶也想看哎。。。

网友:
追逐梦想,不过我只用盗版的ulinkme。。。

网友:
V6 V7 哪个都行!我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瞅着锅里的哪种人!
我感觉现身的那些从做工上就不像ZB的... ...
你觉得呢?... ... 个人感觉,不存在人身攻击!本贴被 www151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1:47:25.

楼主:
to 【190楼】 fugeone
一个很好的话题。。。ulinkme和V7相比有哪些特色?

网友:
不一样是肯定的!
jtag的实现的方法不一样, 不然速度差不了那么多!

楼主:
to 【191楼】 www1519
现身的V6和V7的图片肯定是ZB的,网上老外都贴出来过 其实ZB的也有很多问题。。。如:
1)USB接口没做保护 2)直接用I/O口拉高D+上的1.5k电阻也是比较危险的。。。
3)号称可以输出300mA 5V提供给开发板,但其USB的设备描述符里却只定义了100mA最大电流

网友:
的确!看的够仔细!
我觉得这个不太像S.C.的做法, 比较其以前的产品我才得出的结论!
看看bozai哪个3.0的做工你感觉如何? 电脑的USB似乎是总输出500mA吧 ... ...
保护方面还是 u2 做的比较好!<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www151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1:57:27.

楼主:
to 【194楼】 www1519
在技术上吃着碗里瞅着锅里不好吗? 偶真的很失望。。。一直以为pro的速度会比V7快得多。。。哎。。。
唯一的发现是。。。SWD居然比JTAG快。。。

楼主:
to 【195楼】 www1519
其实。。。偶也很想问问company为啥在走下坡路,难道经济危机,大降成本???
3.0的外壳真的很漂亮。。。当然Bozai拍照技术也很好。。。呵呵。。。
USB输出最大可以到500mA,但根据协议,用多少就该先申明多少,是吧。。。
而且。。。。。。pro搞得像《非诚勿扰》一样,简直就是个广告品。。。。。。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2:05:18.

网友:
我说的不是技术,是成果!
不要太贪婪的享受别人的成果! 不过SWD/SWD应该都比JTAG快,一种新技术吗!
我理解还是仿真的原理不一样,比如: JTAG两个时钟读出一个数据,而新技术只要一个时钟!
这就是技术突破,这个应该是ASIC设计厂家的突破! 不是应用者的突破... ...
其实也不要太失望,这或许也是他们迟迟没有公布的主要原因吧! 呵呵呵... ...

网友:
to 【196楼】 taoist
新的建议增加新的功能,com?  fpga?  v7的价格已经很低了 所以价格已经不是最优

网友:
USB输出的电流的大小取决于电脑主板上的集成USB的那个桥的设计
跟协议么什么关系吧!你再仔细看看!我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总的是500mA,多个同时用也是总的最大500mA!

网友:
Bozai那个的照片是站长拍的! 站长的摄影技术了得! 呵呵呵
我也很喜欢摄影,不过没钱,买不起设备! 哎... ...
又说到钱!惭愧... ...

楼主:
to 【200楼】 www1519
有的时候,我们对company的期望也许太高了。。。
company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好好遵守USB协议,比如Vendor ID用了一家小日本公司的0x1366,电流明明会超过300mA,还只声明100mA
我指的是软件。。。
期望pro能有很大的速度提升,结果却全是广告。。。推销自己的OS,USB协议,TCP/IP协议。。。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2:15:18.

网友:
也不是很过分!
仿真器本身也要耗USB的电流的,向外供的肯定要扣掉这部分的, 再加上留出余量,100mA也差不多吧!
他不会让你可500mA满负荷用的! 到时候烧坏了电脑的USB你该说他了!本贴被 www151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2:23:16.

网友:
公司吗,终究是为了盈利吗!
养家糊口... ... 给他点信心!

楼主:
to 【203楼】 www1519
烧坏是不会啦,USB主机里有自恢复保险丝
www1519看来是硬件工程师啊。。。三句不离本行。。。哈哈哈哈

网友:
嗯,既然性能提高不大就不去期待了。老老实实等着设计精美的V6,V7 PCB出现,到时候入手一个收藏。

网友:
Vendor ID 是需要申请的, 估计是用日本的会省很多钱吧!
呵呵呵... ... 我没研究过,不知道!
我是什么都做(软件和硬件)的,不单一的哦... ... 呵呵呵... ...
上海夜景挺漂亮,可惜上次去的时候太冷,再上一次的时候又太热! 下次一定找个暖和的时候去... ...
哈哈哈... ...<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www151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2:38:33.

楼主:
to 【206楼】 ahfong2006
偶的V7,V8,pro都是开发板飞线飞出来的。。。设计精美,哈哈哈哈。。。

网友:
嗯,开发可以飞来飞去,用于工作偶想要成品,不过如果是PRO的话,飞线也可以忍受

楼主:
to 【207楼】 www1519
准确说。。。用别人的ID号,也算DB。。。难道company是偶们的同行???YY中。。。。
想去大连。。。好地方。。。上海待久了也没啥意思。。。

楼主:
to 【209楼】 ahfong2006
工作的话。。。强烈建议买正版。。。 PS:  pro有啥用???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2:43:55.

网友:
或许他们两个本来就是一丘之貉

网友:
为公司工作是要买正版,我这里这个工作需要加个引号,哈哈,自己写点程序玩。pro或许在虚荣心强时可以向别人或者客户CX一下,可以不通过GDB Server远程调试(其实是实用性不大)。

楼主:
哎。。。pro里还是没改掉原来的BUG。。。。
 (原文件名:probug.JPG) ST的Cortex-M3用了ARM公司的ID,根据JEP106Y,ARM公司应该是Blank 5的0x3B
怎么也不应该出现023B,很明显是移位移错了。。。

网友:
大致也还好,瑕不掩玉。
当然,company的产品远不是最好的,更好的调试器硬件还有ghs的supertrace probe等等。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3:09:31.

楼主:
JEP106是JEDEC的厂商ID标准,当前版本是Y(下一个版本是Z,再下一个呢???)

楼主:
我打算把直接显示厂商名字和ID做到our-link里去。。。
看ST Cortex-M3总比看0x023B强是吧。。。

网友:
嗯,这个主意不错,直观。但是会不会有局限?比如说,数据库里没记录的ID是否还是只能显示数字呢?

楼主:
to 【218楼】 ahfong2006
可以逐步完善起来。。。我们有很强网络资源。。。相信大家都会提供数据的。。。

楼主:
to ALL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JTAG ID的含义。。。请参考下述文档: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6564.pdf(文件大小:196K) (原文件名:DAI0099C_core_type_rev_id.pdf)

网友:
个人感觉跟单片机之类的ID差不多, 只是读出的方式不一样吧!

楼主:
to 【215楼】 ahfong2006
company的东西不是最好的,但D版的却是性价比最高的。。。
to 【221楼】 www1519
ARM不就是一单片机。。。。哈哈哈哈。。。。

网友:
to taoist
还记得我几天问过,为啥要整,pro,哈哈。我在想为啥jtag标准却有好多不同的仿真器,一种不够么?这就是我的疑问
因此,我想,我需要一种通用的jtag,ISE Quartus VisualDSP CC Actel ARM Microchip freescal……当然也要包括GDB
也许将来有一天,各大 “半倒体”companys会全都兼容o-link,哈哈,我又作梦了

楼主:
to 【223楼】 byintra
整pro只是好奇而已。。。结果发现低层驱动代码跟V8一模一样。。。
当然也有收获,彻底知道了IAR V4跟V5的区别。。。pro是用V5写的
Jtag标准订得不严,给了各大“半倒体”厂商发挥的空间。。。
想想,如果各家的Jtag协议都一样,类似company的这种卖tools工具的公司岂不是会倒了。。。
说实话。。。我也一直希望有这么一种ICE,全兼容,但这岂是个人业余精力所能为之。。。
OpenOCD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解决大家温饱问题之后。。。确实可以思考一下our-link咋搞了。。。

网友:
千万别再做梦了... ... 否则... ...哈哈哈本贴被 www151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09:11:33.

网友:
to 【224楼】 taoist
关于V4,V5的区别可否透露点?

网友:
我...
也不知道!

楼主:
to 【227楼】 ahfong2006  区别主要在所使用的lib上
V4很传统,INITTAB,格式很容易理解: INITTAB:
  0010995C  000034A6  DW           0x000034A6               ; long   Size;  /* Number of bytes to initialize */
  00109960  00200070  DW           0x00200070               ; char*  Dst;   /* Destination. If Dst==Src, then init to 0 */
  00109964  00200070  DW           0x00200070               ; char*  Src;   /* Source address. Usually in ROM. */
  00109968  000007DC  DW           0x000007DC               ; long   Size;  /* Number of bytes to initialize */
  0010996C  00203518  DW           0x00203518               ; char*  Dst;   /* Destination. If Dst==Src, then init to 0 */
  00109970  00109180  DW           0x00109180               ; char*  Src;   /* Source address. Usually in ROM. */
  00109974  0000002B  DW           0x0000002B               ; long   Size;  /* Number of bytes to initialize */
  00109978  00200044  DW           0x00200044               ; char*  Dst;   /* Destination. If Dst==Src, then init to 0 */
  0010997C  0010998C  DW           0x0010998C               ; char*  Src;   /* Source address. Usually in ROM. */
到了V5,大量使用了函数指针。。。晕啊。。。
后来才发现,IAR FULL版里面有初始化部分的源代码,这些源代码EV版是没有的,害我当初研究了好一阵。。。
这部分比较复杂。。。还是看源代码容易理解些。。。我就不贴了

网友:
嗯,这个源码倒是好像能找得到,多谢taoist!

网友:
to :【229楼】 taoist
你这些代码是IAR的库文件的源代码吗?

楼主:
而且。。。V5超级变态。。。会把LR(R14)用作通用寄存器。。。。
pro里就有这些代码。。。我啃得吐血。。。

楼主:
to 【231楼】 www1519
我贴的是V8 3.96d APP里的INITTAB,注释是我加的

网友:
看来还是V6,V7 好啃些。

网友:
http://www.hjtag.com/forum/viewthread.php?tid=719&extra=page%3D1
H-JTAG USB 仿真器 介绍 硬件:
接口: USB 2.0 高速接口 供电:USB供电
JTAG:标准 20-PIN JTAG接口
TCK:  25K ~ 15M Hz
注:H-JTAG USB仿真器支持USB 2.0 高速接口
RAM最高读写速度:
ARM7 -                                写速度最高可达 750KB/S   读速度最高可达 550KB/S
ARM9 -                                写速度最高可达 750KB/S   读速度最高可达 520KB/S
CORTEX-M3 -                        写速度最高可达 420KB/S   读速度最高可达 340KB/S
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测试可能因硬件平台的差异得出不同的数据。 支持的ARM CORE:
ARM7TDMI, ARM7TDMI-S, ARM920T, ARM922-T, ARM940T, ARM926EJ-S, PXA210, PXA255, PXA270, CORTEX-M3。
支持的调试软件:
ADS1.2, IAR, KEIL, RVDS2.0, RVDS2.2
注:调试CORTEX-M3需要使用IAR5.0及以上版本。

网友:
ls的这些我也几天前就看到了!
不知道到底能到什么程度! 或许... ...

网友:
to :all
请教一个问题,dll文件是如何链接开发软件和仿真器的! 我对这个时钟都不太明白!
谢谢各位!

楼主:
H-JTAG终于还是走了这一步
有包装,有外壳,有光盘,除了价格稍稍高了点。。。其他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什么... ... 这叫市场定位! 个人用户,价格偏高
企业用户,采购的可能性不言而喻 至于其本身的话,还是贡献破大的... ...呵呵呵

网友:
HJTAG还是比较有前景,不需要再依赖company的通讯协议,对各种开发工具的兼容性也通过了检验。只是这价格。。。还不够大众化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11:12:48.

网友:
有没有前景我不知道!
但是作为产品,我不是很看好的! 市场不是技术含量有多高才能有市场, 是你有没有用户!
会不会得到用户的认可! 这个更重要!

网友:
HJTAG是否是开放的硬件平台,大量的转换是否在PC端做转换处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支持所有JTAG通讯了。

楼主:
H-JTAG支持flash断点吗?

网友:
应该支持的,我想应该还是采用RDI方式的。不过还没有看到使用说明书上的介绍。

网友:
肯定是RDI,否则支持那么多开发环境是需要非常巨大的工作量的

网友:
哈哈哈... ...
跑题啦... ...

网友:
严格来说,也不算跑题,要DIY OUR-LINK,如果要脱离company的话,最终还是需要上位机支持的。上位机支持无非RDI,GDB,或者编译调试环境的原生协议支持。而第三点一般是比较难做到的(协议不公开)。

网友:
想做自己的东西是好事,但需要足够的测试! 如果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下就说ok似乎没有说服力!
用户是不会买你的账的! 其结果... ... 归根结底还是用的商业的产品的改装,
个人感觉没有什么价值!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喜欢! 还不如用DB的!来得直接!减少开发时间!
如果说是为了技术,而它有没有真正的商业价值, 那还能称作是技术吗?
所谓的技术还不是为了获得某种... ...

网友:
技术是有能力做什么事情,商业价值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做菜也是一种技术,做给自己吃就没啥商业价值,去做厨师就有点或者会有很大的商业价值。我还是赞同taoist DIY OUR-LINK的提议。

楼主:
想了想。。。先把V8的汇编改写成C。。。这样,万一company做了手脚,我们也不怕。。。哈哈

网友:
嗯,改成C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我的想法比较土,在固件,或者驱动层,或者dll上跟那些company的某一层挂起来,换一种环境重刷一次固件代码口都可以,又或者自己写驱动,或者自己写RDI接口这样,或者自己写界面(下载51、pld等都可以,调试就麻烦了)。

我现在在想把altera的和xilinx的合到一起来,68013用不同的固件,临时下到68013上,然后电脑就发现不同的设备了,这样借用altera的驱动或者xilinx的驱动就可以用了。我的altera的固件是从网上下的,xilinx的固件是从一个demo板上抠的,只有IIC,没有源码,只能使用demo板自己的界面和驱动,连不上ise,不能调试。这样也觉得挺方便的。

比如针对link,我们自己写个j-pld,j-fpga,j-51,j-xxx,或者咱们自己做一个link,写个驱动,支持xxxxx接口、连接库,都可以

网友:
似乎可行!我不太懂这些上位机的玩意儿!

楼主:
to ALL

关于V7。。。有一些问题通告各位:

1)串阻请使用22欧,会影响速度

2)TDO的上拉请使用470欧,也会影响速度

3)PA24还是应该通过164245,串一个470欧,连接RTCK(参见DASM的V5的原理图),作为可控的上拉或下拉(PowerAVR的板上没用PA24)

4)请有正版的同仁确认PA31(5V输出)的驱动管的型号

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2,13:45:19.

网友:
3)PA24还是应该通过164245,串一个470欧,连接RTCK(参见DASM的V5的原理图),作为可控的上拉或下拉(PowerAVR的板上没用PA24)

这第3点,在上次发布的v7照片中,没有发现有这段线路.

楼主:
to 【255楼】 wzavr

你可以量一下PA24,初始化GPIO后,PA24被拉低

我没有正版V7,也许V7没这根线,但软件里都有PA24置低的这段程序

本贴被 taoi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3,21:51:01.

楼主:
V6,V7,V8,flαsher,Pro的区别:

USB的命令EMU-CMD-GET-CAPS(0xE8)可以看出:

小6     0xBF7B0D08

小7     0xBF7BFF39

小8     0xBF7BFF19

Pro     0xBF7BFF39

Flαsher 0x00027A3B

由此可以看出。。。小7跟Pro支持的命令一模一样。。。

网友:
有需要OUR-LINK(J-LINK)的朋友可以到这个网站参加团购,88元包邮!!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19f6ec8fc962e634e595fa3a0caeaebd&x_id=0db1

网友:
希望各位能給這裡留一塊淨土。

网友:
强烈建议版主删除掉那些广告销售之类的留言!!!!!!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PA24,初始化GPIO后,PA24被拉低

我没有正版V7,也许V7没这根线,但软件里都有PA24置低的这段程序

--------------------------------------------------------------

PA24是用470欧姆接RCLK这条线。在LPC系列,RESET时RCLK必须被拉低以使能JTAG。

很多板子上有拉低电阻,没有就自己焊一个好了。

楼主(2009-02-25):
哈哈。。。我的酷帖回来了。。。

楼主:
V8之研究报告

  Company一直没有正式推出V8,原因未知,可能目前还不太成熟,缺少卖点吧。。。

  目前已知V8和V7的区别:

  1)V8使用的CPU是AT91SAM7S256,扩大了Flash和SRAM的容量,方便将来升级;

  2)V8改进了SWD接口,增加了驱动芯片,(V6和V7中SWD是由CPU管脚直接引到目标板);

  3)V8改进了SWD的控制方式,V7是I/O直接驱动,V8用了特殊方法,有没有效反正目前我没试出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V8的SWD速度不会比V7慢;

  4)V8有3个指示灯,1个指示USB通讯,1个指示目标CPU的复位状态,1个指示5V输出是否开启,而V7仅有1个USB通讯指示灯;

  5)V8的firmware update程序不在DLL中,不能像V7一样写一个简单的Bootloader就轻松破解,V8的Bootloader需要实现USB device连接;

  目前的区别就这一些,简言之,想从V7升级到V8,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如果发现还有别的区别,别忘了告诉我哦。。。

  发一个V8的Firmware给大家玩玩,不升级版,嘿嘿。。。低调低调,解压密码跟发布V6时的一样。

  7S64也可以用,以各位手中的山寨版的V7,SWD就不用试了,不改造硬件不增加芯片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V8的SWD可郁闷了我好久。。。直到反汇编了Pro的APP,将V8和Pro的APP对比起来看,才发现原来如此……再次表达本人对Company不断创新,不断改进的崇敬之情。

  还有,原来的指示灯变为目标CPU的复位指示了,如果不亮,或者亮得不正常,不要惊慌。。。正常现象。。。

firmware不传了。。。在数据恢复区

很不希望在技术讨论帖中看到广告。。。请各位商家高抬贵手。。。

网友:
各位做过OUR_LINK V7的兄弟,能给出个最终版本的原理图吗?本人也想试试。先谢谢咯。

楼主(2009-03-31):
昨天看到淘宝上的一个商家贴了这么一段话:

目标板复位电路

  原装V7用了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产生目标板的RESET信号,但市面上大部分V7安装普通的NPN型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导通电压(< 0.1v)比三极管的饱和导通电压(0.3V)低。 在目标板是3.3V时可能不会有问题,但是在低电压(比如2.5V,1.5V)的目标板上,就可能表现出RESET输出低电平时电平不够低的问题。

目标板供电电路

  V7的JTAG接口的第19脚是V5-supply,这个脚给目标板硬件提供电源,供电电压是5V,最大电流是300mA,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原装V7用了一个P沟道功率场效应管作为电源开关,它通过CPU的AD转换器测量采样电阻上的压降实现电流监测。擅自更换采样电阻阻值和将场效应管修改为PNP的三极管都会影响过流保护门限。

仔细想想,确实没有仔细研究过V7的2个三极管。。。
于是研究之。。。。

原装V7 Reset电路的三极管:

Reset三极管 (原文件名:BCR112.JPG)

查了一下手册:确实是三极管呀。。。难道加了2个电阻的三极管就叫“场效应管”了???

确实是三极管 (原文件名:BCR112-2.JPG)

楼主:
数据手册在这里...

至于5V output的三极管...

5V output 三极管 (原文件名:C5C7G.JPG)

我没查到。。。哪位查到了,请告知我哦。。。

网友(2009-05-06):
V8的和PRO 现在出来了没有?想搞一个玩玩看.呵呵.这里牛人真多.

网友:
taoist,你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个MOS管

网友:
好象没啥必要吧!

楼主:
to 【267楼】 nkhare

证据?

网友:
小8出来了!!!

楼主:
to 【270楼】 haigerl

都用了大半年了,没发现跟小7有啥区别

网友:
证据就是你说的那个mark的开头字母C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IRF公司的产品,具体的型号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控制Reset的话,三极管应该够用了,当然前提是B极电流不要过于吝啬

网友:
to【264楼】 taoist :

可能是 irlml6302

楼主:
to 【276楼】 314forever

我也查了,可能是irlml6302或irlml2402,现在手头没正版的了,哪位有正版的话,可以用数字万用表量一下S极(红)D极(黑),若是mosfet,应该有一个二极管的管压降;若是三极管,则没有。。。这样就可以知道是mos管还是三极管了。

网友:
应该是mos管才对,不然5V不就变成4.7V了!

网友:
来向前辈学习学习

网友(2010-11-21):
实在是好东西啊

网友(2011-02-05):
有人考虑过把J-trace的四根信号添加到JLINK当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