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盘起轴承的寿命问题 【恢复】

楼主(2009-01-04):
如题,一开始听说盘起决定赞助这台雕刻机,很兴奋,随着兴奋慢慢消退突然想到个问题,盘起轴承寿命是多久?如果寿命到了,因为尺寸问题我是不是只能换盘起的轴承?有没有其他替代品?

盘起的轴承200元/个,12个就是2400,如果没有替代品到时候就要再掏1台机器的钱更换?那还不如直接换台新的。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我认为所谓“用在频繁传动的地方十数年都OK”这频繁度不及雕刻机的10分之1 。

   当然,象楼主所担心的,我觉得可以根据尺寸车制衬套来使用市面上常用的轴承,这只是我的理解,在没有雕刻机的实际尺寸数据之前,只能是一种猜测的理解

本贴被 long000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7,14:15:39.

网友:
对于线路板雕刻机 ,除了主轴的轴承,其他的根本就不用考虑寿命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小问题呢。

Z轴没有配重。所以龙门会往前压。而龙门上的两个轴承因为机器尺寸的原因距离很近,所以应该有啃前面那个轴承的问题。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除非加大两轴承的间隔距离,或者在主轴电机后配重。

网友:
市面上应该有相同尺寸的型号吧。这些东西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
怎么讨论技术的帖子,总有人要进行人生攻击呢?

网友:
因为有些家伙喝了脑B金以后,总想把拖拉机当作航天飞机来开,并且要求上火星。

网友:
【12楼】 jiugui2008

积分:36

派别:

来自:

 【9楼】 dongmon

…………

……

脑白金就是维生素,但是真正的维生素一瓶才……

……

※※※※※※※※※※※※※※※※※※※

脑白金是维生素?

是维生素就好了!

褪黑素可不是维生素……

网友:
【12楼】 jiugui2008

积分:36

派别:

来自:

原来脑白金是用来医治你的,怪不得你那么清楚。比老鼠药还便宜,真配的上你。

网友:
建议阿莫开个板块,专门讨论脑白金。

网友:
【9楼】 dongmon

 脑白金只是你这一类人,没用过好东西,就说国货强。难道啊莫买的SKF的轴承,是因为钱多的没地方用么?

================

同样的价格,国产轴承比进口轴承要好很多的;同样的质量,国产轴承比进口轴承便宜很多。就看你懂不懂轴承了 。就是能不能分清真假了。

现在很多的小作坊轴承厂都是打上国内大厂的标签买通大厂的业务员进行销售的!严重影响了中国轴承的声誉。

脑白金就是维生素,但是真正的维生素一瓶才几块钱,够你吃一个月!说你喝脑白金不亏你,因为你不懂还喜欢装懂!

网友:
脑白金只是你这一类人,没用过好东西,就说国货强。难道啊莫买的SKF的轴承,是因为钱多的没地方用么?

网友:
轴承是标准件,坏了买一个匹配的型号就可以了!进口轴承需要注意买公制国标的就可以了!

毕竟中国的国标是紧贴国际通用标准的,但是有些所谓工业中国总喜欢整一些稀奇古怪的内部标准!

网友:
国产轴承的质量已经很好了!

洛轴的轴承只要打上外国的标签,就可以脱销,而自己品牌的却不是很好销,而且客户还整天唧唧歪歪的,毕竟中国的市场现状是一个脑白金横行的市场行情!

搞过机械的人都知道所谓的进口轴承是什么货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