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EEPROM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9-01-04):
大家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用NEC单片机读EEPROM时需要关中断吗?最近一个项目出了点问题,上电读EERPOM时发现有时候读出来是0,(读EEPROM时没有关中断)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偶然才会发现一次,现在找不到原因,希望各位帮助。谢谢

网友:
 如果是外置EEPROM的话,你可以用示波器观察波形,两者之间的通信波形是否正确!

 如果是FLASH模拟EEPROM  可以 在硬件仿真环境下看 FLASH里面 对应地址的 内容是否是 所需要读出的内容

网友:
把你iiC有关读EEPROM那段程序帖上来看看,读的时候开中断应该没有关系的

楼主:
0511,上电先开中断,然后读EEPROM 读26个字节,

网友:
哪款NEC芯片?怎么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