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三洋的伺服电机,没给控制信号线,电机也会缓慢的转动,不知道为什么,是否参数没调好,还

楼主(2009-01-04):
在用三洋的伺服电机,没给控制信号线,电机也会缓慢的转动,不知道为什么,是否参数没调好,还是干扰,请高人指教。

用过伺服电机的也可以谈谈。

网友:
如果你是模拟量控制,可能存在零漂现象

网友:
没观察到过这种现象

如果是模拟接口就比较正常

或者是你的控制器工作在力矩模式下,而且电机正受到外力作用

网友:
注意地线

网友:
如果参数选择步进脉冲的话,基本上是控制器有问题,如果参数选择是+-10V模拟量输入,则是+-10V输入悬空,感应的出来的微弱电压引起的

网友:
驱动器输入是+-10V还是步进脉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