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JJ能雕刻6061的铝合金吗? 【恢复】

楼主(2009-01-04):
不知道能不能雕出这个形状?直径80mm,厚度12mm的6061铝合金

网友:
我给你个大概的时间,阿莫的这个机器,我估计你加工10小时能到3c-5c的精度;如果3小时大概10-20c的精度。

精度有的时候和时间也有关系的。

网友:
哈哈,太搞笑了

6楼是什么人啊?

网友:
电脑硬盘的外壳是铸造的,只不过是上加工中心飞个面而已。最少的要3小时以上的加工时间我指的是用朔料件。你的机器估计很难加工铝件,要加工出来精度和光洁度很难保证,在铝板上刻个字不能说明就能加工这样的工件。再说这工件外形是数控车干的活。打孔上上加工中心还说的过去。

网友:
不是吧,这么小的铝合金要雕一天哪?

网友:
如果量大,开套压铸模,直接上夹具,用双工作台CNC来搞,一边装拆一边加工,那才叫快。如果不是很明白的话,可以看看你电脑上的硬盘外壳。

网友:
我还是看好和期待阿莫的高端机.

网友:
雕刻刀是硬質合金做的,知道硬質合金比鋁合金6061硬多少嗎?再加上1萬多轉的速度,那叫削鐵如泥!論壇的機器速度快,15分鐘做這個應該是沒問題的!

你等的3个小时,不等于加工了3个小时,可能是那个店的设计水平差,花太多时间做G代码

-------------------------------------------------------------------------------------

吹牛! 最好是這樣說啦~你不用換刀喔!換完刀不用校刀~ 看那個物件,最起碼要用到2把刀以上

還有最好用1萬多轉的速度去銑啦!

不信你可以請阿莫試一下~ 剛好可以驗證論壇上的機台實力!~

如果用加工軟體寫,10分鐘就能寫好了~ 寫G碼也不用3小時吧~這又不難~

別把論壇上的機台太過於神化,很容易讓人誤會,產生不必要的麻煩!

本贴被 qeab09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23:26:14.

网友:
你等的3个小时,不等于加工了3个小时,可能是那个店的设计水平差,花太多时间做G代码

网友:
15个小时应该是差不多  我上次也有个类似的零件  因为精度比较高 所以拿到模具店去加工  人家可是5-6万的雕刻机  我也足足等了3个小时

楼主:
肯定不止15分钟,但是否可以做出来?时间大概是多长?

网友:
雕刻刀是硬质合金做的,知道硬质合金比铝合金6061硬多少吗?再加上1万多转的速度,那叫削铁如泥!论坛的机器速度快,15分钟做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蓝色的文字由 armok 站长加入:

本楼说的是反话。

本楼作者从来都是将我们的雕刻机贬得不名一文的。这次竟然高度赞扬而且使用BC式的思维,不知道安的是什么机心?

特此提醒各位网友注意一下。

网友:
鋁合金6061   应该是比较硬的

网友:
呵呵~ 小菜嗎? 我不相信這個東西用論壇上的機器15分鐘能做出來~ 換刀+對刀就不只要15分鐘了!

吹牛也別吹太大,就算用塑件,也要好幾個小時~更何況是鋁合金6061

网友:
放电机 的  哈哈

网友:
应该是15个小时

网友:
呵呵,这只是小菜,论坛的机器应该15分钟就可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