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的雕刻机,与这家在卖的有什么优点吗?正在选择中。。。。 【恢复】

楼主(2009-01-05):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0db2-9c8d1a1da745bd18fc6abaec4dc52124.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0db2-e25e75bbb05de5d45d115b91f12aeac2.jhtml

本贴被 1a2b3c11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5,11:07:13.

网友:
等几百台出货后在看吧,不知道买JJ的会不会配资料先?

网友:
希望普通雕刻机快点出货!!!好让我快点看到开源资料!在决定以后的事!!等待中…………

网友:
呵呵,说实话,3个星期前我还不觉得雕刻机这东西会有市场,但到今天我觉得阿莫还是很有商业头脑的,自愧不如啊,学习学习~~~

网友:
我说一下,这家的机器我和我们同事买了一台,但因为自己的笔记本没有并口,用不成,在单位搞了几台台式机,也没有搞好,我就在无锡,这家在无锡江阴的一个镇上,我过几天有时间,买个台式机后再搞了,不过,我建议在ouravr这里买,最少这里有一个出了问题能问的地方。我两个月前买了机器,到现在还没动起来,现在后悔买的早了

网友:
我不是不用,我从三月份买了之后一直都没时间的。本来是准备外壳开孔的,但是后来想想不现实。机器没问题,买的时候在那试雕过。还在他们家吃过饭。他的机器也是设计了两年才成熟的。我买的时候还没有滚珠丝杠的版本。

网友:
滚珠丝杠应该是二手的  但是如果是成色好的 那绝对要比梯形丝杠性价比更高

网友:
无锡这里好处是,机加工行业多。所有东西都是发到厂家去加工的。至少我在他们家没看见加工中心,机器是拿回来组装的。

楼主:
楼上的为什么不用啊?是他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下面3600的好象是滚珠丝杠的,我买过2k多的机器,就是第一个lz展示的,一次都还没用过。卖家是无锡本地人,我上门买的,买回家一直没用。

楼主:
我不是要比较外观(外观对我来说没用),我想要的是你们的雕刻机的具体参数。

比如,我在淘宝上看到的两个,卖2780的参数是:

性能参数

NO. 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 参数

1 最大行程 X行程 210mm

Y行程 230mm

Z行程 30mm

2 平台尺寸   280x340mm厚11mm

3 精度 加工精度 0.1mm

重复定位精度 0.05mm

4 结构 台面结构 铝合金板材(帶梯形槽) X、Y 结构 丝杆

5 机器自耗功率   300W

6 速度 最大空行速度 1000mm/min

最大工作速度 800mm/min

7 主轴 主轴消耗功率 0-50/0-200W

主轴转速 1000-20000r/min

8 运行模式   步进+8细分

9 工作电压   AC220V/50Hz

10 运行指令   G代码

11 操作系统   WIN2000/XP

12 重量   17Kg

卖3650的参数是:

性能参数

NO. 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 参数

1 最大行程 X行程 210mm

Y行程 230mm

Z行程 30mm

2 平台尺寸   280x340mm厚11mm

3 精度 加工精度 优于0.05mm

重复定位精度 优于0.02mm

4 结构 台面结构 铝合金板材(帶梯形槽)

X、Y、Z结构 高精度滚珠型丝杠

5 机器自耗功率   <300W

6 速度 最大空行速度 2500mm/min

最大工作速度 1500mm/min

7 主轴 主轴消耗功率 0-50/0-200W

主轴转速 1000-20000r/min

8 运行模式   步进+8细分

9 工作电压   AC220V/50Hz

10 运行指令   G代码

11 操作系统   WIN2000/XP

12 重量   18Kg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用电磨的 噪音我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明白

网友:
丝杆也是都用了两个轴承,好像阿莫的丝杆有一头是没有轴承的。具体有没有没看清。因为图片太少。而且也没有图纸出现过

网友:
至少他的龙门应该比较平衡,阿莫是不是考虑一下把Z轴的步进电机放龙门后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