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ok:加工中心调试好了吗?是不是用加工中心干铁和干铝是一样的啊?要是一样把JJ作成铁

楼主(2009-01-05):
armok:加工中心调试好了吗?是不是用加工中心干铁和干铝是一样的啊?要是一样把JJ作成铁的行不行?

我感觉铁的强度应该比铝的好,没准成本还低。

网友:
我觉得,大家不要过多担心零件寿命这个问题,机械的东西肯定有磨损的,关键是售后服务啊

希望阿莫的机器不要和进口高档车一样,零件以后卖的贼贵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jj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参数出来,全是凭感觉。

每个用户的背景不同,专家级的不管你怎么说看一眼就知道能有什么样的水平,可是这里大部分人都不是机械专业,只是当买打印机一样买回来,等到实际使用时发现和自己的要求不同怎么办,就像5楼说的问题,阿莫并没有给出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让用户来评估这个机器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度和耐用程度。

我一直看到阿莫在这台机器上面精益求精,但主要都是制作工艺和材料方面的,真正的设计呢?比如要达到预定的精度,结构是怎么设计的,每个零件的要求是怎么设计的。再比如三个轴的能达到怎样的工作速度,能够提供多达的进给力,以什么样的负荷工作多久能保证什么样的精度等。所有的性能参数都是有依据的而不是凭感觉和经验。

我是学机械的,但毕业后就是做电子了,所以对机械只有基本的了解,希望这个东西在开源后能够提供完整的设计资料而不只是一个设计图纸和装配工艺说明,这样才能体现设计着严谨的思维和认真的态度。同时也是对用户的负责。

网友:
???什么时候加了什么Y轴滑块啊。我最怕的就是龙门在用几个月之后,出来可以前后摆动的现像

就算摆动0.1都不行的。

阿莫要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问题肯定是用一段时间后才会出来的。而且这机器又没有说有个什么质保期限

楼主:
【1楼】 armok 阿莫

 这台机(普通版)已经定型,不再作调整,否则交货期又要拖了

-------------------------------------------------------------------------------

   我也等的受不了了,这几天基本没睡。

【2楼】 5igoogle

  机架是重了 但是考虑过受力吗    龙门也会重 惯性也大    光轴  丝杆  丝杆 承受就会有问题的

-----------------------------------------------------------------------------

        明白!

网友:
机架是重了 但是考虑过受力吗    龙门也会重 惯性也大    光轴  丝杆  丝杆 承受就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