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有大侠解释一下的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工作原理,特别是AD差分输入!这是GandF大侠做

楼主(2009-01-05):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17123
下面是原理图

据说是J22的1、4测电压3、4测电流!如果改变测量范围,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变!

网友:
楼上做个转载吧,一起打包了
===============
长汀无线电厂交流论坛 提示信息

对不起,目前论坛禁止新用户注册,请返回。
===============

本贴被 aduc81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5,14:36:45.

网友(2009-03-11):
【2楼】 aduc812  :

长汀无线电厂。    哇!我就是从这个厂邮购电子元件开始我的电子之路的。因为那时周围好多元件买不到。

网友(2009-05-05):
[zhuanzai]http://blog.21ic.com/user1/4577/archives/2007/43308.html

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V12
T26做单路电流电压功率表V12
(硬件PCB一样,不同程序实现两种表的功能)

测试范围:64.000V5A(0.02欧) ;电流测试是等效125mV表,理论极限显示是64A

设计思路:
1、利用AVR单片机ATtiny26L四对差分AD做两组VI转换;
2、利用内部的1倍和20倍差分放大器自动转换来测量电压,提高精度;
3、每个AD做256个取样平均值;
4、利用内部EEPROM做校正数据保存。

单片机编程:
T26默认的系统频率是1MHz,要通过烧T26的熔丝位将系统频率设为8MHz。
使用PonyProg2000 -    Version  2.07a Beta  May  3 2007
下载地址http://www.lancos.com/ppwin95.html

写入FLASH文件      *.hex
写入EEPROM文件   *.eep

校正电压为2V、19V,电流为1A
更新校正办法:
1、按住“ZERO”键通电;

2、松开后显示“2VtoV1”;
3、在第一组电压测试处输入2V电压,按“ZERO”键;

4、松开后显示“19VtoV1”;
5、在第一组电压测试处输入19V电压,按“ZERO”键;

6、松开后显示“2VtoV2”;
7、在第二组电压测试处输入2V电压,按“ZERO”键;

8、松开后显示“19VtoV2”;
9、在第二组电压测试处输入19V电压,按“ZERO”键;

10、松开后显示“ 0A”;
11、调节电流输出刚好为零, 按“ZERO”键;

12、松开后显示“ 1AtoI1”;
13、在第一组电流测试处输入2A电流,按“ZERO”键;

14、松开后显示“ 1AtoI2”;
15、在第二组电流测试处输入2A电流,按“ZERO”键;

这样校正就不用考虑电阻的精度了。测量范围:电压40V,电流(125mV/R23或R27)
也可以装入可调电源后再校正。

程序:
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V2_1A.hex  校正电流为1A,取样电阻为0.1欧,对应最大电流为1A
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V2_2A.hex   校正电流为2A,取样电阻为0.05、0.02欧,对应最大电流分别为2A、5A

电流电压电阻功率表V2_1A.hex  校正电流为1A,取样电阻为0.1欧,对应最大电流为1A
电流电压电阻功率表V2_2A.hex   校正电流为2A,取样电阻为0.05、0.02欧,对应最大电流分别为2A、5A
uploadfile-/2007-11/1110940917.rar

20071208 改进
校正功能中,增加电流调零。可调电源中回路中多多少少都存在着漏电流,可以用调零减掉漏电流。
1、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V3_2A.hex   校正电流为2A,取样电阻为0.05、0.02欧,对应最大电流分别为2A、5A
uploadfile-/2007-12/128988227.rar
2、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V3_2A.hex   校正电流为5A,取样电阻为0.02、0.01欧,对应最大电流分别为5A、10A
uploadfile-/2007-12/129692310.rar

电流电压电阻功率表(400V/5A高压版)
分压电阻R25为320K欧,取样电阻R27为0.02欧,对应最大电压电流分别为400V、5A
校正电流为0A、1.9A,校正电压有两种,一种0V、20V和190V三段,一种为0V、20V和40V(这个校正在电压高时测量会偏差较大,要用比例法细调消除)
UploadFiles/2008-3/12010556945.rar
电流电压电阻功率表(40V/5A版)
分压电阻R25为30K欧,取样电阻R27为0.02欧,对应最大电压电流分别为40V、5A
校正电流为0A、1.9A,校正电压为0V、2V和19V三段
UploadFiles/2008-3/12052445228.rar

显示:
测试6V的白光烙铁
LCD为yleee兄的5元1602LCD(没有背光)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 ... ghlight=LCD%2BYLEEE
双路电流电压表

单路电流电压功率表

电路图:
应用:
电路图中J22的2、3脚可以分离,分离后的I测试端不用接分流电阻(相当125mV电压表),可以接电流设定端测试设定电流。分离后的V测试端可以测试输入电压。这样做单路可调电源就比较直观了,输入电压、设定电流值、实际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分离一组V、I测试后,单路的接法

相关贴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17123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21683&pid=276908&page=1&sid=JOJRr3Ct#pid276908

所有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