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直线电机+光栅尺定位(或磁栅尺/容栅尺)做3轴运动平台肯定不错,谁了解价格? 可DIY

楼主(2009-01-05):
如题

磁悬浮直线电机和光栅尺价格几何?

-----------------------------------------

以下说明由站长阿莫加入:

网友上传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请到16、17楼下载。

网友:
乐普科的机器是用一个气垫来解决的,Z轴和PCB保持一定的压力,通过测量压力来调整Z轴以达到贴合的目的。

直线电机其实就是几组线包和磁钢组成,材料费其实很便宜。问题是和它配套的驱动部分很贵。

光栅尺国外的么海德汉的,价格贵的要死,东西是很好,分透射和反射,材料有玻璃和不锈钢的。国内的光栅尺精度稍差,但是价格便宜。

网友:
【40楼】 Friendz "...或者用双面胶把板子贴到一个非常平整的板子上,压紧一段时间再雕刻。"

我用针和线把覆铜板缝在平板之上.

网友:
【25楼】 armok 阿莫

这个不是很容易搞的,想想:这是台雕刻机,不是绘图机;雕刻后的粉尘、渣子会影响结果,使结果变高;已经雕刻的部分会使结果变低;高高低低无穷尽也,还是用一个标准的方框模板把PCB压住,或者用双面胶把板子贴到一个非常平整的板子上,压紧一段时间再雕刻。

我的意见还是:雕刻机钻孔、开槽、铣边水平一流,铜箔还是交给化学的方法为佳。

网友:
直线电机很贵吗?O.O,不说还真不知道,前段时间有报道说,广州地铁新的列车就是用直线电机的,那不是天价列车?

网友:
这个题目的贴子太分散了,建议集中一下。

网友:
关键的困难在于:板材翘曲,突起部分是有弹性的,在刀的作用下,会压下去。而下去多少又难预测。

从这一点出发,倒不妨顺着【30楼】 af00 的思路想下去。

“要不,你在雕头增加个3点万向滑动预压轮,这样可以压平压紧弹翘的PCB,保证效果一流。”

楼主:
PCB雕刻前用上图方案先扫描就可获得整个平面相对高度做补偿(锡膏厚度检测仪就是这样的,um级精度!!!)

本贴被 wangguan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6,12:20:24.

网友:
国产容栅尺只有2-3c 的准确度. 本打算把容栅尺作cnc的反馈,

但我的国产容栅尺, 间中出现几十c 的差误. 只怕铣到一半,

突然出轨.

网友:
使用直流伺服电机比上面的方案都要简单如下面

http://u.youku.com/cbcb128

网友:
【29楼】 lenyufh

29楼的方案和我的第二个方案一样的,不过要在机械上保证测头和Z轴刀尽可能的靠近。

【30楼】 af00

30楼的建议只能把PCB板压紧,不过没考虑到PCB板本身的厚度不均匀,我测过PCB板,有些板子的厚度还是变化很大的。

网友:
【28楼】 armok 阿莫

工业上测量这种小量程的凸凹时通常采用触头式的光栅测微传感器,而PCB板的弯曲情况虽然是不均匀的,但应该不是那种凸凹变化很剧烈的,我们需要修正的应该很缓慢变化的凸凹,所以,我提两个参考方案:

1、在雕刻前先不下刀,先在XY轴走几个来回,只使用测微传感器测量一下PCB板的凸凹数据,并把这个数据记录下来,然后根据这个测量结果确定Z轴的下刀量,这个挺麻烦的,不过也不需要多花很长时间,足够测量PCB板上的那种缓慢凸凹变化了。

2、把测微传感器和Z轴的刀尽可能的靠近,可以从机械方面好好考虑一下,应该可以做到的,然后不考虑传感器和Z轴刀之间的距离,直接在雕刻时根据测微传感器反馈结果确定进刀量,这个和枪上的瞄准器与枪管并不在同一直线上类似,并不适用于小PCB板,不过小PCB板的凸凹应该可以不用考虑的。

我只能说是可行性的建议,两个方案的确都麻烦了点,都要增加一个传感器的成本,不过我觉得还是可行的,我倾向于第二种方案,阿莫老大_参考一下。

网友:
【28楼】 armok 阿莫

要不,你在雕头增加个3点万向滑动预压轮,这样可以压平压紧弹翘的PCB,保证效果一流

网友:
设定好取样测头和刀尖的相对位置,让Z轴实时跟随取样的变化,取样检测的位置围在刀的四周,越靠近越准确

本贴被 lenyuf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6,10:15:41.

网友:
【25楼】 armok 阿莫

您所说的问题,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如果测量一个平面,建议先使用一个触头式的光栅微型传感器测量平面的凸凹,然后根据这个测量反馈确定Z轴进刀量,这个是可以很容易做到的,精度绝对可以保证,不过要保证这个平面的稳定性,不能有弹性,不能一下刀就变形了,还有增加一个传感器的成本。

网友:
阿莫老大,你所说的Easson ES-8光栅尺是怡信生产的光栅尺,它们也是一家产量很大的公司,在国内也排得上号的,至于使用什么部件?其实国内厂家生产的光栅尺的原理和结构都差不多,主要电子元件都不过是些红外发射、接收管,比较器等等,有时如果需要1um分辨率的时候还要加放大器、细分芯片等等,其实光栅尺的主要部件是中间的那根有光栅条纹的玻璃条。

国产光栅尺比起德国光栅尺的原理和结构都差一大截,不过我们应该理解,国产的主要是要求可靠、结实耐用、价格便宜,而人家德国的首先要求精度和速度,侧重点不同啊,所以外国的光栅尺可以很可靠的接精密数控系统,而目前国产的还很难做到这一点。

我们公司的联系方式:长春光机数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部电话:0431-84627072-8000  0431-84627295  0431-84627296

阿莫如果有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联系我,0431-84627072-8005,很高兴能为阿莫的项目出份力。

网友:
谢谢16楼的资料,不过真的不希望看到大家走弯路,光电鼠标的原理也许可以测量出最小um的位移,但绝对是不可能替代光栅传感器等精密测量传感器的,容栅传感器的精度是低于光栅传感器的,而且抗干扰性能也不好,磁栅的精度也低于光栅传感器,而且国产的磁栅、容栅的性能都不是很稳定,有很多客户找我们都是为了用光栅传感器替代磁栅或容栅传感器的,目前在机床领域使用的传感器里绝大多数都是光栅的,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
光电鼠是不错的想法,谢谢16楼资料

网友:
直线电机?那东西可真的是天价,直线电机加光栅尺一套下来没几万元是下不来的,不过光栅尺倒是很便宜的,特别是现在,光栅尺的价格已经比前些年下降很多了,建议大家就不要想着DIY光栅传感器了,现在的国产光栅尺的价钱大约只相当于进口光栅尺的十分之一左右。

至于阿莫所说的从台湾进口的光栅尺,我从来没听说过台湾有大量生产光栅尺的出名厂家,国内的厂家倒是知道一些,最好的光栅尺还是德国海德汉的,德国人的机械和光电技术的确是世界领先的,不过价钱吗,当然也是天价的。

所以给大家两个建议:

1、光栅尺这东西不值得费力DIY的,便宜的光栅尺只需要几百元而已,光电鼠标的原理不适合做精密测量,就不要在这方面费精力了。

2、如果不是接精密数控系统,完全可以使用国内生产的光栅尺,只要是国内大厂家生产的光栅尺,光栅尺的精度还是有保证的,据我所知通常大厂出厂前都是有精度检测的。

如果阿莫想采购光栅尺,不知我们公司生产的光栅尺能不能满足阿莫的要求?不知大家需要的光栅尺的精度要求多少?长度是多长?最高运动速度是多少?

网友:
我解读过光电鼠的信号,精度很差,从A到B点再回到A点,数字不是0,差很多,移动很慢也是一样,或许是我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一些光电鼠标芯片的资料

楼主:
西门子早期的置件机就是普通伺服电机皮带传动加光栅尺定位

网友:
普通伺服电机也可以做全闭环.

网友:
再补充下,现在的光栅尺不是很贵,几百就可以搞定,而且精度还不错,看咱们的雕刻机的精度如何了,如果精度低可能还会便宜。

网友:
给大家个建议,用光电鼠标芯片,光电鼠标是采集图像然后由内部的dsp比较前后2个时间采集图像,精度达到um级,移动速度大概20m/s,而且也不用光栅,成品低廉,如果是激光鼠标,速度效果更好,有些资料不过在家呢,晚上找到的话发上来,以前就有想法把鼠标改成微位移传感器.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线路http://www.compendiumarcana.com/caliper/

用12c509, 买一把容栅尺, 150圆左右.

这个线路只管一轴, 如用于三轴, 最好自行改一下.

楼主:
容栅尺如何?

楼主:
受不了了

高精的买不起低精(相对高高高精密)好不行?

你们知道喷墨打印机吧,还有人DIY PCB 打印呢

里面基本都是用光栅尺定位

网友:
我正在想自己DIY旋转编码器,400线就够用了,加在步进电机的轴上,这样就和伺服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
直线电机更是天价!!!!!!!!!!!!!

网友:
光栅是天价, 但不可以低估diy 的力量.

不买光栅, 自己造一个 Michelson wavemeter. 精确度不比光栅差.

光学零件不多, 电子方面最简单用 dsPIC 中的 quadrature 来数波峰.

我一直认为cd-rom 零件中有很多有用的光学宝贝. 例如精密度达1um

的移动平台, 光电组件, 马达, 三棱镜, 反射镜等等. 用这些零件去造一

个 Michelson wavemeter 应该有足够零件.

利用平价的低压钠灯的黄光588.9950nm作光源.

这个将会是今年我夏季的实验玩意.

网友:
楼主太天真了

楼主:
月光宝盒?描述一下

网友:
对我们来讲这些东西是月光宝盒。

网友(2009-11-03):
又有人提起非接觸式激光位移計了, 我研究這東西好幾年了,就是鏡頭搞不定啊.
精度就無法上去.
這東西,洋貨要賣7W多.可換阿莫十多臺雕刻機了.上一些圖片學習學習吧.

网友(2010-02-01):
雕刻机钻孔

网友:
磁悬浮直线电机+光栅尺定位(或磁栅尺/容栅尺)做3轴运动平台肯定不错
这些东西做出来的系统也不见得就很好。最多就是能保证很好的重复性而已。

网友:
光学部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diy的。我玩过天文一段时间。就单是磨个反射镜片都要耗时很长时间。还必须用光栅来测试,然后不挺的磨不停的测试。

更何况这些三棱镜五棱镜。你自己去磨?人家都是用机器磨的。外边卖1个镜头多少钱?想想。光学部分还是算了。有成品散件就没买成品的吧

网友:
直线电机+光栅反馈+驱动   估计离2W不远了

网友:
◆简单高性能的直线定位系统
◆经济、灵活的承载板搭配
◆简单的组装过程
◆尺寸全面的标准产品
◆灵活的光栅搭配
◆多样的外观选择
◆电缆跟随线圈移动
◆电缆长度1-15M
◆超强的电缆强度
◆特点:
    高速,速度可达4-6米/秒;
    高加速度,加速度可达10G;
    高精度,重复定位可达0.5μm;
    高度灵活性,易搭建各种多轴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