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和MCGS在污水处理系统的应用【恢复】

楼主(2009-01-05):
设计一个结合西门子s7-300和MCGS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应用的题目,入手点在哪?

谁能给提供一个参考论文或者资料?

组态中的示意图是否又高手有或者其他?可否借来参考学习下。

网友:
估计楼主是来找文章的,可能不是探讨技术~~~~~~~~~~~

网友:
徐州污水处理厂的项目参与过.用的就S7-300的系统.

网友:
白手起家比较难啊。

污水处理,看需要用到什么设备,设备如何控制;

MCGS不会的话,可以直接咨询其厂家技术人员,如果有意用他们的组态的话,现场指导都不是问题。

网友(2009-09-27):
S7-200不能够解决吗?300好像比较大的项目才比较适合的吧,费用也比较贵

网友(2010-07-26):
看你的工艺要求和预算了,我厂的污水处理就是用315-2DP的CPU,通过现场总线分别向现场远在3处的ET200模块节点组成采集控制,上位机两台,WINCC6.0组态,两台上位机装有5611通讯卡,通过MPI通讯设置两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