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佳能打印机里的光栅头怎么接线啊 【恢复】

楼主(2009-01-05):
看了某人说的可以用打主印机的来做光栅。立马拆了一个打印机。

可是不会接线。里面有个透镜。不知道精度怎么样。如果没有0。05MM就没什么用

网友:
【5楼】 gongcsf BH7JRE

要从传感器接入电路板的地方找。

【7楼】 axiaozi009

要从现有不用的喷墨打印机里找材料,来DIY -)

网友:
安捷仑的居多:

**********************

光点头业务好像从安捷伦分出来了

网友:
外部供电,焊三根细线,拉出来测试也是简单的办法。

手动,拉动10工分,看看有几个计数脉冲。

楼主:
我看过了。那个传感器没有处理电路。也就是说可以自己四分频。精度还可以提高一点。

http://detail.zol.com.cn/104/103240/param.shtml

应该是4800*1200的

但是从DPI来算解析度应该不准吧。

明天再去拆几个。EPSON的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网友:
我算过了 600dpi的,解析度应该是 0.042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mm

应该保留 发光/接收电路,或者移植过来。

你的动作比我快,哈。我的DJ690放了几年了,还没开始拆。

楼主:
光栅视频。

另外这个东西已经被我拆坏了。两个脚那里的是个发光二级管。我接到5V上后发光。红色。然后黄色。然后啪的一声坏了。

另外四个脚的也已经拆下来了。里面是个小芯片。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拍了个光栅运动的视频。哈哈。刚好液晶的背光板也是有条纹的。所以可以看到干涉现像

网友:
安捷仑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