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几张照片,大家猜下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恢复】

楼主(2009-01-05):
(无正文)

楼主:
对,但是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做工精细,估计价格不菲

网友:
【11楼】 rabbiter

如果这个980的话  我要1000个    哈哈

网友:
rabbiter

积分:7

派别:

来自:

 你要的话,我卖给你,可以把老莫JJ上的直流电机换掉的,直径55mm,长度120mm,功率150W,220V输入,最高6000-12000RPM,价格980,风冷。

150W 980元  这个也太贵了  这个价格可以买到1.5KW的了

楼主:
大隈丰和511机上的主轴,2W转高速型。

网友:
这是带自动换刀的电主轴。

中间拉杆上穿入背靠背安装的碟形弹簧片,放松刀具时由液压向前推动拉杆,克服碟形弹簧片压力,顶出前部HSK夹头中的芯。

夹紧刀具时撤除液压,靠碟形弹簧片的弹力回抽拉杆,拉住前部HSK夹头中的芯。

由于HSK夹头的特殊构造,换刀时主轴必须定位在固定的角度才行。

网友:
再给你看个大家伙

网友:
你要的话,我卖给你,可以把老莫JJ上的直流电机换掉的,直径55mm,长度120mm,功率150W,220V输入,最高6000-12000RPM,价格980,风冷。

网友:
主轴电机,高速转,价格1000左右

---------------------------

如果真的是主轴电机

开玩笑吧     1000元                  后面加个0 也不一定可以拿下

本贴被 5igoogl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6,10:51:39.

网友:
 主轴电机,高速转,价格1000左右

楼主:
【4楼】 ahong522

看来老兄真的是见多识广那。

网友:
这主轴恐怕是加工中心上的吧

网友(2009-07-16):
rabbiter
积分:7
派别:
来自:
你要的话,我卖给你,可以把老莫JJ上的直流电机换掉的,直径55mm,长度120mm,功率150W,220V输入,最高6000-12000RPM,价格980,风冷。

220V的最高6000-12000RPM..可能么?没见增速机构呀,难道是变频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