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CPLD 用什么软件下载呢 ISE太大了,有没有不带开发环境的只是直接下载的ISP软

楼主(2009-01-05):
xilinx CPLD 用什么软件下载呢 ISE太大了,有没有不带开发环境的只是直接下载的ISP软件

像烧写AVR的 双龙的ISP软件那样的

本贴被 hygne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5,19:48:31.

网友:
有的 ,XILINX本身就免费提供的,记得9.1下面就有软件,大概900M.网上能下的.

我现在用的10.1 是集成在里面的,安装时可以选择.

楼主: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wnload/i101winpt.htm

谢谢 我找到了。

下面那个需要联网安装。

要占用1G左右硬盘。

网友(2010-06-21):
cpld 下载1.5,仅供学习。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2948BD1RHJ.rar(文件大小:6.53M) (原文件名:Xilinx CPLD Download Tool V1.5i for Win2k&XP Setup.rar)

仅供学习,另附自己1999年编写的CPLD/fpga下载代码。使用*.bit格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lloc.h>
#include <io.h>
#include <dos.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time.h>
#include <bios.h>
FILE *fp;
int handle;
unsigned long len,i,start,end,n=0;
unsigned char *buf,c,j,*p,data,m,d,flag[4],w=0,names[4096];
float tt;
/* gnd ,cclk(d1),done(null,input),din(d0),prog(d3),init(null, input or output(low) delay configure)*/
main(int argc,char *argv[])
{
        strcpy(names,argv[0]);
        names[strlen(argv[0])-7]=0;
        if(argc!=1)printf("%s>%s %s\n",names,argv[0],argv[1]);
        if(argc<2){printf("Usage: pf inputfile(*.bit)\n       Configure FPGA From PC Paralle!\n");exit(-2);}
        fp=fopen(argv[1],"rb");
        if(!fp){printf("\nOpen file %s error!\n",argv[1]);exit(-1);}
        strcpy(names,"del ");
        strcat(names,argv[1]);
        handle=fileno(fp);
        len=filelength(handle);
        p=buf=(char *)malloc(len);
        fread(buf,len,1,fp);
        p=buf+71;
        fclose(fp);
        flag[0]='|';
        flag[1]='/';
        flag[2]='-';
        flag[3]='\\';
        data=0;
next:
        start=biostime(0,0L);
        outport(0x378,0x0);      /*reset fpga prog=low*/
        delay(10);
        outport(0x378,0x8);      /*prog=high*/
        delay(1);                /*wait init goes high*/
        buf=p;
        printf("\nConfigure FPGA from PC Parallel....\n");
        for(i=0;i<len-71;i++){
         c=*buf++;
         n++;
         if(n>1024){gotoxy(1,wherey());
         printf("%c",flag[w%4]);w++;n=0;}
         for(j=0;j<8;j++){
                if((c<<j)&0x80)data=11;              /*prog,cclk hold, data=1*/
                else data=10;                         /*prog,cclk hold, data=0*/
                outport(0x378,data);                  /*output data to din*/
                outport(0x378,data&=0x9);        /*prog,data hold ,cclk=low*/
                outport(0x378,data|=2);             /*cclk=high,prog=high,data hold*/
                }
        }
        end=biostime(0,0L);
        tt=1.0*(end-start)/CLK_TCK;
        gotoxy(1,wherey());
        printf("Complete !!!\nTime used:%.3fsecs\n",tt);
}

网友:
VB做的xilinx fpga/cpld下载软件。

网友(2010-07-31):
大家来做usb下载线,方便使用,可以修改我提供的C代码,实现用USB下载。此工具软件将非常mini。

网友:
19k字节的哪个为文件是dos环境下的可以写入CPLD 的*.bit格式的目标文件。可以用工具将*.jed转换为*.bit.

网友(2011-04-16):
很强大,做个记号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8967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dqmoon&bbs_id=9999

这里,我做的一个,不过是串口的

网友(2011-07-25):
太强大了,强人

网友:
这也行,果然够强大,一直都是用ISE,感觉很麻烦。

网友(2011-08-26):
灰常和谐 mark

网友(2012-02-19):
学习支持,挺有用的!

网友:
找到了一个,很小才几十M,在这里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wcyatchina/1425082

还有各个版本的下载地址  http://www.61eda.com/Services/soft/softs/200803/1248.html

经测试都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