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2-0704陀螺仪中较小的角速度芯片是什么型号??【恢复】

楼主(2009-01-05):
EK2-0704陀螺仪中有两个角速度芯片,大的是ENC-03MA,小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这个小的跟ENC-03MA一样也是金属外壳的,一共有6个针脚。想知道该芯片的型号和技术资料。

楼主:
哦 对了 就是这个了 。请问你们有DIY的低成本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板的protrl资料吗?请分享一下嘛,谢谢!就feng_matrix

做的那个 。

网友:
夏风转让两对1045桨给我吧

网友:
准确的说是个4M 的陶瓷谐振器。

本贴被 hn_ny_dx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7,20:11:35.

网友:
呵呵是这个吧?我也想知道

楼主:
不是吧,晶振应该只有两个引脚的嘛,而这个是六个引脚的,上面还有一个跟MA芯片上一样的CM标志。谁能张ENC最小封装的事物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