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2E示波器本底噪声有4mvp-p,正常吗?【恢复】

楼主(2009-01-05):
插上探头后,把探针夹在接地夹上,按AUTO,显示信号为正弦波,电压4mvp-p,频率88.38M左右。

接1khz信号测试,发现方波边缘叠加有88Mhz的毛刺,幅度也是4mvp-p。

这个示波器是我新买的,是不是有问题呢?我已经校准过2次了

网友:
与探头质量及所处测试环境都有关系

低端机在最小的2mV极限档位有存在偏差的可能

2mV档位 (原文件名:小信号零点测试.jpg)

网友:
几mv已经很不错了,当然要看示波器的带宽。上次看到安捷伦的几十G(具体数字忘记了)的示波器,可以做到2mV以下的底噪声,实在是很厉害!

楼主:
查清楚了,是探头不好,拔掉以后就没事了

网友:
我的好像比较小

网友:
可能是接收到了空间的无线电波

网友:
看我从上位机"ultrascope"上抓下来的图.

DS5102ME Ultrascope (原文件名:ultrascope01.JPG)

网友:
我的普源DS5102ME示波器, 在校准后也有平均3mV Vpp的噪声, 频率10k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