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啊莫:本站JJ的Z轴的高度? 【恢复】

楼主(2009-01-06):
Z轴拖板在最低点,主轴与工作台的高度是多少?

如果装 刀柄的直径为6MM的铣刀,铣刀的长度为35MM,请问刀具离工作台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
主轴电机应该可以有各种配置,如果有猛一点的,雕铝比较容易一点

网友:
armok重申上面的消息对我来说真是大大的好消息!!!!

楼主:
谢了,很详细

网友:
    【楼主位】 ibq3100

     Z轴在最低点处夹头端面离工作台是25mm,

     刀具的最大夹入长度是25mm,也就是说35mm的铣刀夹到最深处伸出部分是10mm.

楼主:
如果合适的话准备购入一台。记得你说过可以在深圳华强北交货,那样可以省点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