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雕刻机! 给ARMOK的雕刻机配套脱机控制器 【恢复】

楼主(2009-01-06):
设计目标:

1.不改变现在的控制箱的结构.本控制器使用并口输出.接到目前控制箱的并口上.

2.售价控制在$100以下.

3.主芯片使用AT91SAM9261.

4.64M SDRAM,256M NAND.

5.一路隔离的RS485,一路隔离的CAN.

6.7寸LCD,800*480分辨率,带触摸.

功能:

1.直接解析G码.支持从U盘,读取G码文件.

2.支持从U盘把G码拷贝到板载存储器.

3.支持快速模拟雕刻.

4.支持使用USB游戏手柄.使用游戏手柄控制雕刻机.

5.支持RS485,或者CAN,扩展外部设备.

大家还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楼主:
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把系统搭起来,许多细节问题不经过实践是看不到的.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改进.

网友:
不能顾虑太多,顾此失彼,什么东西都有它的价值,用自己的思想,借鉴有用的思路就可以了。严重支持

网友:
顶一下,这么好的题材,不能让他沉了.

可能这个课题也是雕刻机项目里电子(软件)部分最关键和最难的部分了吧!

本贴被 arge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01:51:11.

楼主:
最新进展.核心的PCB上周已经去打板了,大约15号到.核心模块可以直接插在万用板上.已经从邮购部订购了万用板,第一阶段,除了核心板外,先手动搭其他的电路.

楼主:
价格大约是多少,支持什么功能?

网友:
哈哈 我这边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G代码解释

STM32+CPLD

uc/os

不过没想过做成产品。。

网友:
维宏卡 应该可以解决  现在市面上的雕刻机都用这个  价格便宜

网友:
回13楼

用并口发脉冲的缺点:

1、插补精度不高

2、脉冲输出频率有限

3、脉冲输出均匀性不好

优点:

价格非常便宜,有现成的上位机支持软件。

高端产品用并口就不是很适用了,嘿嘿

如果能再加上个4个QEP接口,支持模拟量输出那就更好了,嘿嘿。。

对于雕刻机来做,可能手脉接口比游戏杆接口用起来要方便些,如果是做三坐标测量机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游戏杆要管用些了。

楼主:
呵呵,大家没有考虑软件问题.数控机床的软件都需要单独购买的,价格可能要几万.一个电脑是不值钱.

所以从长远的目光来看,使用盗版软件绝对不是个好事情.所以,要想做大做强,要想办法解决软件的问题.

网友:
难道你要背着雕刻机到处跑

网友:
电脑估计比较大吧..

网友:
除了G代码脱机运行有吸引力,其他都比不上电脑

二手电脑才多少钱,再牛x也比不上电脑

网友:
【5楼】 bdya

如果这个可以连交流伺服就非常强大了

不过应该是有办法连接的

楼主:
目前我们这里几个人一起做的.由于涉及到软件硬件都有一定的难度,进度慢一点.基本的软件方面就是用的LINUX, ATMEL提供的屏驱动需要改写,然后上面是DIRECT FB.

目前硬件由于在我们原来的板子基础上做的,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了.只是软件的工作量比较大.不过,我们会尽快把东西先拿出来,给大家演示.

本贴被 wen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6,18:24:57.

网友:
【6楼】 aozima 残剑饮血

那我就要看看你  拿着游戏手柄怎么来画个圆

游戏手柄 应该是方便手动对刀的

网友:
【6楼】 aozima 残剑饮血

那不是像玩游戏一样了.. 哈哈

网友:
MD,看成¥了!

4.支持使用USB游戏手柄.使用游戏手柄控制雕刻机.

这点好,还要什么什么G代码..直接用手来..哈哈

网友:
看看这些功能可以砍掉多少,呵呵,其实那个屏可以省了。

雕刻机手柄DK-2(08版)

   点击下载→雕刻机手柄使用手册

    雕刻机手柄DK-2(08版)技术特点:

     1、脱机运行,雕刻工作过程中完全脱离计算机,操作手柄即可直接控制雕刻机。

     2、手柄操作,人性化设计,大屏幕显示,多语言界面,操作更简便,维护更方便。

     3、内存超大,手柄系统内有128M内存空间(可根据用户需要扩展更大),可同时保存9个加工文件,任意读取加工。

     4、算法先进,采用独特的智能预测算法,充分发挥电机潜力,实现高速连续加工,曲、直线同步,曲线更圆滑。

     5、超强纠错,具有加工文件预检查能力, 防止加工文件的书写或设计错误, 防止物料摆放位置超出加工范围。

     6、自我诊断,具有良好的自我诊断能力, 可以诊断各种输入输出信号, 支持远程动态升级。

     7、多重保护,有方便可靠的掉电保护功能和恢复断点功能。

     8、多种加工,手控加工,自动加工,区域加工,阵列加工,重复加工,铣平面加工。

   雕刻机手柄DK-2(08版)规格

     联动轴数:4 轴 3 联动

     帮助功能:上下文相关帮助

     语言显示:中文(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操作界面:按键驱动和菜单驱动

     驱动系统:步进电机

     插补方式:直线、圆弧

     最小输入单位(mm):0.001

     最小分辨率(mm):0.001

     切削进给速度(mm/min):64000

     最大快进速度 (mm/max):1-64000

     自动加减速控制:有

     直螺纹、锥螺纹切削:有

     自动对刀功能:有

     主轴速度控制:有

     系统数据检测功能:有

     加工数据检测功能:有

     加工位置调整:有

     多加工坐标系:有

     断点加工:有

     重复自动加工:有

     掉电保护数据:有

     工作温度:0°C to +70°C

     相对湿度:<90﹪ 无结露

     外部电压:5伏

     功 率:2瓦

     外形尺寸 (长*宽*高)(mm)156*110*38

网友:
:(  好像是美元

网友:
正想干这个呢

:)

网友:
好想法,这个东西关键是稳定,不建议用pda

网友:
感觉很多工具是都不错,但是wenming老大最初的 AT91SAM9261 可能更传统一些,也最现实,最“容易”.

电脑+DB虽好,但那是夜幕下学习用的。

作为长期开发,也不可能采取诸如PSP,GBA,PDA,首先,要获得版权,你的开发工具也得是正版,而且,最好不受别的供应商的供货限制;众多的接口标准中,除了并行总线标准,别的好像都满复杂那些ISO文件七零八落分成好多部分,还大多是E文的,更有甚者是收费的,DIY板子也逃不过,再做上/下位机程序......头大了头大了。作为研究,那是各显神通的好。手头有啥,会啥就用啥。

网友:
做点实事,DDA实现方法:见下图

网友:
GBA有8位并行总线

楼主:
算了,用PSP吧.

网友:
GBA?没玩过,好做接口吗?

网友:
这款PDA的十字方向按钮很灵活,旁边两个小的可以做Z轴手控,带个CF接口,应该可以做成控制接口。

网友:
用PDA的话还不如GBA更方便呢

网友:
不如直接用PDA来实现,现在有些淘汰型号的PDA很便宜,我在淘宝上找到一款。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f2c4d02571f7dfae69ee1ddd1d3f3999.jhtml

LOOX 600的PDA,团购的话估计500多可以拿到 (原文件名:1127758203.jpg)

网友:
主要是阿莫的接口规范要出来,到时才能和你的驱动器匹配啊。不管是pc,pda,运动控制器,出来的都是脉冲信号,能连就行。

网友:
wenming :

支持你!祝我们都能成功,开创DIY数控系统的新天地!

也祝阿莫的雕刻机有丰富的接口和众多的功能,造福玩家!

网友:
支持 wenming,你要做的是手持控制器,这个已经有人做出来过,用arm7做的,不带操作系统。

我也准备做一个支持4轴运动控制的plc,支持任意两轴直线插补(圆弧待定)。

壳子用西门子200的壳子。

指令仿照三菱20gm,台达2pm

跟这种差不多

http://www.xinje.com/zcdf1426.html

楼主:
好,虽然我原来接触过雕刻机与数控机床.但已经好久没有用了,这个本来就是我在大学里的专业,后来只做电路就耽搁了.小声说一下,我的第一份简历是投的广州一个很有名气的数空机床厂,尽管后来由于其他原因没有过去.所以对于这些东西,我本来就有很深的感情.

感谢各位网友与站长的关注,我会尽最大努力.

对于脱机控制器这个事情,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使用U盘是看到我的示波器有前置的U盘接口,使用起来很方便.

回31楼:

wenming老大,即然你想征求需求分析,那我放肆的提了阿,该拍砖就拍砖。

1,大多数网友定位雕刻PCB,也讨论过对基板不平的补偿问题   能否在你的脱机软件中加入动态矢量保存或叠加的功能,或留下接口,以方便预处理或者实时处理。比如留个AD端口的变量自动叠加,可以手柄控制软件设该变量为常数(0适合普通雕刻)或者从雕刻机的传感器发回(如果不实时,也可以把传感器数据作存档处理)。

  这个功能的好处还有一个,可以不用拿到机器事先自铣工作平面了!

2,如果上面的要求是非分之想的话,那么提个正当要求,应改具有完成自动归位和提醒功能(车间里的机械手都有 忙/空闲/报警 三个状态指示灯,并在报警(完成也会触发报警)有蜂鸣器响);最好有选项选择完成归位后自动断电(对于那些使用无半流驱动板的会很有用),如果想成为商品,得多考虑点附加功能。

你的问题很好.我会在电路中加入蜂鸣器与自动归位.

回33楼:

楼主位】 wenming

说点不同意见

我目前用一台二手笔记本,淘宝上现在价格是1000元左右,PIII 800的,运行的很稳定。

二手台式电脑PIII级别的整套应该还要便宜。

如果你这个价格在$100(美元?RMB的符号应该是¥吧)没有多少优势,不知道市场有多大。

================

功能:

1.直接解析G码.支持从U盘,读取G码文件.

2.支持从U盘把G码拷贝到板载存储器.

3.支持快速模拟雕刻.

4.支持使用USB游戏手柄.使用游戏手柄控制雕刻机.

================

这些功能,电脑上装个MACH3就全有了,而且用这个控制器的话,其实还是要另外买一台电脑用来设计G文件的。

而且这个控制器操作不知道有没有电脑方便。

答:其实这个问题我昨天已经说过,33楼的这兄弟没有考虑MACH3软件的成本.

   尽管我们开始做的不好,功能不完善,界面也不漂亮,但我有一直做下去的打算.

   如果这个事情一开始就以一个盗版的软件为基础,那怎么也不可能做大.

网友:
哈哈 其实如果算成本的话,

atom主板+CPU=500

1G内存90

4G CF卡硬盘 80

7寸触摸液晶 600

机壳及加工100

哈哈 谁比我的这个平台性价比高??

搞这些脱机的东东基本都是兴趣

不然我们这些搞电路的还能瞎折腾点啥呢?

网友:
在现成的PDA公版电路上改下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的

麻烦的是软件配合

网友:
就是雕刻机机的HMI吧?换了个说法而已。拭目以待,激动中。

网友:
【楼主位】 wenming

说点不同意见

我目前用一台二手笔记本,淘宝上现在价格是1000元左右,PIII 800的,运行的很稳定。

二手台式电脑PIII级别的整套应该还要便宜。

如果你这个价格在$100(美元?RMB的符号应该是¥吧)没有多少优势,不知道市场有多大。

================

功能:

1.直接解析G码.支持从U盘,读取G码文件.

2.支持从U盘把G码拷贝到板载存储器.

3.支持快速模拟雕刻.

4.支持使用USB游戏手柄.使用游戏手柄控制雕刻机.

================

这些功能,电脑上装个MACH3就全有了,而且用这个控制器的话,其实还是要另外买一台电脑用来设计G文件的。

而且这个控制器操作不知道有没有电脑方便。

当然了,不管市场有多大,对于消费者来说多一个选择还是好的,支持你把这个控制器搞出来。

网友:
这才是ouravr的本来风貌!!题外话,感慨一下!

wenming老大,即然你想征求需求分析,那我放肆的提了阿,该拍砖就拍砖。

1,大多数网友定位雕刻PCB,也讨论过对基板不平的补偿问题   能否在你的脱机软件中加入动态矢量保存或叠加的功能,或留下接口,以方便预处理或者实时处理。比如留个AD端口的变量自动叠加,可以手柄控制软件设该变量为常数(0适合普通雕刻)或者从雕刻机的传感器发回(如果不实时,也可以把传感器数据作存档处理)。

  这个功能的好处还有一个,可以不用拿到机器事先自铣工作平面了!

2,如果上面的要求是非分之想的话,那么提个正当要求,应改具有完成自动归位和提醒功能(车间里的机械手都有 忙/空闲/报警 三个状态指示灯,并在报警(完成也会触发报警)有蜂鸣器响);最好有选项选择完成归位后自动断电(对于那些使用无半流驱动板的会很有用),如果想成为商品,得多考虑点附加功能。

本贴被 arge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7,02:16:26.

网友:
wenming兄,这个设计方案我觉得非常可行,加上莫兄的支持,希望很快看到东西出来。我第一个起哄

本贴被 venve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7,01:52:05.

楼主:
我希望能遇到做实事的人,而不是在这里胡乱指责.

网友:
丢又到这开始忽悠了.

网友:
呵呵,我这个设计可接伺服的,4Mpps的最高脉冲输出速率,脉冲频率输出精度1uHz,目前板卡第一版已出来,正在编写、调试各个功能模块。

网友:
呵呵,我也在做类似的东东,不过不是解释G代码类型的,类似 QBASIC 老兄有次展示的G100,只是没有G100功能强大。最终可有PCI/USB/NET 几种接口形式。

老外类似的产品要$150,我这个肯定可以低于$100,不过最终还要设计完毕后才能决定价格。

网友:
我先做一个3轴驱动板好了.

网友:
去丈母娘家过年,刚回来.

给大伙儿拜个年啊

本贴被 arge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30,23:20:46.

楼主:
基本坐标不变,以当前的坐标代替基本坐标。

网友:
请教一下,贵控制器是如何解释G92指令的呢

楼主:
没有关系。我们初步定为硬件是完全开放的。方便广大网友自己做。软件是免费的,所以不怕盗版。另外呢,接受定制,例如定制开机画面,定制自己的LOGO了。这个部分是有偿服务。

网友:
60楼

同感。现在的固件加密技术也算好吧,但还是看得到dump卖人家map的.

希望开源可以一定程度上抵制DB(我是说技术类,比较支持视频DB).

网友:
硬件最后都不值钱,还是软件值钱,就是盗版没法搞

网友:
大家年前都很忙哈!

加班两天回来发现帖子真的沉了,顶起!

楼主:
谢谢关注.原理图等我们出货后会公开的.原理图完全开源.

网友:
太好了!! 可否上个原理图参考一下

网友(2009-04-14):
5楼的是南京1家公司的,服务特差

网友:
好东西一个接一个的来,越来越有搞头啦哈

网友:
公开的不必破解的EMC2 linux软件

一般linux必须安装,但EMC2工作于linux的Ubuntu操作系统环境,却出了一款直接光盘运行的版本。该软件是免费的,不受限。
请在此下载:
http://linuxcnc.org/iso/emc2-ubuntu6.06-desktop-i386.iso
用过的DX请谈谈体会吧。
* EMC (the Enhanced Machine Control) is a software system for computer control of machine tools such as milling machines.
大意是增强型电脑机械控制软件,用于铣床。
* EMC is free software with open source code.
自由软件,代码公开。
* It provides:
a user interface (actually several interfaces to chose from), an interpreter for "G-code" (the RS-274 machine tool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operates the actual electronic interfaces that control the motor drives on the machine tool. It provides the "computer" functions needed to actually run the machine's electronics.
提供数个可选的用户界面,解释RS274的G代码,操控电机驱动器。
* It can control up to 6 axes and supports a variety of interfaces.最高到6轴控制。
* The motion control can operate true servos (usually analog) with the feedback loop closed by the EMC software at the computer, or open loop with "step-servos" or stepper motors.
* Motion planning includes cutter radius compensation, tool length offsets, and constant velocity control.
* Support for non-Cartesian motion systems is provided via kinematics. This includes hexapods (Stewart platforms and similar concepts) and systems with rotary joints to provide motion.支持非笛卡儿坐标系的运动。
* EMC runs on Linux using real time extensions. Support currently exists for version 2.4 and 2.6 Linux kernels with real time extensions applied by RT-Linux or RTAI patches.

网友(2009-10-13):
各路高手,请看这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13033&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支持雕刻机----脱机软件方案

1.利用现有成熟设备
2.带液晶显示
3.存取程序方便快捷SD卡
4.系统开放性好。
5.扩展方便
6.外表美观
7.稳定

参考市场现有产品如下。利用IO口模拟并口输出 应该可行。需要扩展仅仅是软件及简单接口板

详细资料大侠们请整理

感觉很成熟技术。稍加改变应该不难

网友:
$100?希望你没打错

MACHforCE 便宜

楼主:
太幼稚了,这个东西,我们断断续续的做了快一年了,产品还没有出来.我走访了不少厂家与公司.

1.你那种山寨机的屏最好不要用,太小,也不可靠.
2.最好是采用双核结构.一个跑操作系统,也插补.
3.建议你们不要纸上谈兵,老是想当然,这是做技术的犯的最大的错误.

网友:
原来同行这么多呀,呵呵
和我做的产品很相似
我调研了很多雕刻机厂商
低端的多数用宏维的控制卡(8051+沁恒PCI芯片)
G代码生成用盗版的文泰
我的方案是STM32+CPLD,
屏幕也是选用性价比较高的7寸TFT屏
支持网络接口和USB接口
试想一下一家从事雕刻的加工厂
每台雕刻机都配一个PC实在是一种浪费
有一台足以

网友:
这个可以关注.....俺的可要快回来咯!!

网友(2010-09-13):
这么久没更新,不知道楼主是否应经完成

网友:
我买
1千元以下10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买
1千元以下10套

1000元以下人家靠什么过活?

网友:
q其实无论那种方法或者控制器,只要是开放系统,随心所欲的应用,价格不是很敏感。关键是好用,稳定,有中文说明

网友(2010-12-31):
100美刀吗?光那个屏100RMB就没戏吧,至少天津没戏,老贵了

网友: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消息的东西

网友(2011-04-01):
的确是好东西啊,期望中。。。

网友:
都是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