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玩MP3板的不少啊?用SD卡兼容性怎么样?【恢复】

楼主(2009-01-06):
会不会换个品牌的卡,会有一堆兼容性的问题要解决?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977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umei&bbs_id=9999

我有这个板两块,现在一块也没焊好,开始用一个1G的死活不行

后来找了个手机的卡上进去OK

后来找了个4G的卡也没问题,那个1G的还是不行,用的MMC(SPI)模式

有空试下SD模式看看...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