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硕本本发现了点小状况,请用过华硕本本的进。【恢复】

楼主(2009-01-06):
年前入手了一个华硕的本本,eeepc900ha的,用了些日子了,很不幸的发现了些问题。

安装了winxp操作系统,但是安装了触摸板驱动后,发现触摸板不能用了,移动不了,左右键点不了,放开触摸板后,弹出右键菜单,真是奇怪,找售后服务,说是我系统的问题,晕菜,我正常安装的系统还有这个问题?

电池低于100%就会充电,也搞不懂华硕的工程师是怎么设计的。

不知道各位使用华硕本本的是否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特别是电池这项。

网友:
06年买的ASUS Z99,它只要用电池开一会儿,外接电源就会充电的,这个本本外壳转轴破裂过,在08年免费换了个外壳,每天开机在12个小时左右,到现在大概死过4次左右,康宝刻入有问题,读光盘可以,触摸板基本不用,不习惯,一直用外接的鼠标,重装过XP,呵呵 除了上述问题以为一直很好.

网友:
2000年-2002年用过华硕的本本MP8360,因为是第一次用本本,记得特别牢,发热大,死机概率极高,冬天坐在被窝里看电影,放在被子上,不超过30分钟,必死机。

这个问题最好到专业的论坛问问。我看到有人装了WIN FLP的,即使XP的微软官方精简版

网友:
ATK装正确了吧?触摸板的驱动装不装都一样,不装也能用啊,装了还占系统资源;PG4出现错误应该是你版本下的不对。

网友:
9楼老乡,甩垃圾桶换个T4X得了,嘿嘿.

楼主:
马上下了个power4 gear,安装后启动,告诉我,

网友:
直接上官网下载啊

叫做Power Gear

楼主:
6楼,关键是华硕的电源管理软件我没有安装,也没有找到安装文件。驱动光盘里面没。现在里利用的就是windows里面默认的管理。

我原来用的联想的笔记本,感觉保护得比较好,现在电量还有90%的样子。

网友:
我的华硕老笔记本也是99%充电的啊。

主要是在电源管理程序设置不同,可以关掉华硕自己的电源管理程序试一下

对寿命没什么影响,电池激活以后,就算扔在一边不用,两年左右也就废了

网友:
华硕的触摸板,my god,我的也是坏了,不定时的双击,我干脆把它的接线拔了。。。

网友:
我的本本F8H545SV-SL 电池也是99%就充电 其他还没有发现问题

原本是OEM的VISTA 我没有用 直接上XP了 听说我的这机子用VISTA后就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没有

我在易饭论坛下载的一个专用ghost装的系统

楼主:
因为以前用联想的,是95%的时候才充电,所以有点奇怪。感觉经常充电对电池寿命会有不小影响吧?

楼上的触摸板有没有我这个问题呢?

本贴被 zxq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6,17:57:12.

网友:
很多本本都是这样充电的,我那个epc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