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再做的3轴驱动板采用TB6560HQ芯片 【恢复】

楼主(2009-01-06):
准备打样板了,先来晒晒设计文档.

CNC 3轴驱动板 (原文件名:CNC_DIY.JPG)

楼主:
5,6,13PIN你也可以用呀,这3PIN是接限位开关的,你可以理解成零点输入,我的输出就是你的输入呀。

如果你使用的是Mach软件来驱动雕刻机,那么25P口引脚定义是可以自己设定的,(当然有一定的限制)你可以查看一下Mach软件的使用说明,就明白了,阿莫的25P口也不是通用的。

网友:
你的25P口和阿莫的25P口也不通用

网友:
我看了我的控制箱维宏卡的口,用了2,3,4,脉冲,9,10,11,方向和15,+5V共计7条信号线。我看了你的15P口定义,只需把4,断开,把1,调到4,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非常酷的资料。

我的DB15接口定义如下:

1, Z CLK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注意:XYZ你可以自己定义,因为XYZ的驱动器一样,所以你也可以把我的Z当成X)

2, X CLK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3, Y CLK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4, EN 3轴使能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5, X零点输出,低电平表示零点到;

6, Z零点输出,低电平表示零点到;

7, NC

8, GND

9, Z DIR方向信号输入;

10,X DIR方向信号输入;

11,Y DIR方向信号输入;

12,主轴使能输入,高电平有效;

13,Y零点输出,低电平表示零点到;

14,急停信号输出,低电平输出急停(该开关接对刀器时可以用作对刀信号输出)

15,VCC 5V电压输出,可为脱机系统或手控系统供电。

这样看来:PCIMC-3B控制卡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调换几根信号线。

你的资料非常有意义,如果我再设计用于多轴驱动接口板时可以考虑跟你的接口通用。

网友:
PCIMC-3B控制卡与机床连接线插头定义如下:

J1接口定义(DB15RA/M,针):

引脚号 功能 信号方向 描述

1 对刀 输入 对刀信号为低电平时,表示刀已接触对刀块;对刀信号悬空或高电平时,表示无效。

2 ZP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3 YP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4 XP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5 主轴高速 输出 OC门输出

6 Z零点 输入 低电平表示零点到

7 Y零点 输入 低电平表示零点到

8 X零点 输入 低电平表示零点到

9 XD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10 YD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11 ZD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12 主轴低速 输出 OC门输出

13 主轴中速 输出 OC门输出

14 GND

15 +5V 输出 输出电流容量不小于500mA。

楼主:
支持,应该要把共享进行到底。

网友:
明天抽时间上个6016的SCH和PCB文件

楼主:
共享我的雕刻机驱动板原理图: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很强,你可以自己画板。欢迎技术探讨。QQ:126568507

楼主:
1,板子还没上电测试,如果你够细心的话,可以看出PCB板都没锁螺丝,但电路是原来做项目的板子(原来做项目的板子: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34641&bbs_page_no=3&bbs_id=1027)做了小小改动,应该只有更优秀的性能;

2,三轴板PCB尺寸是:152.4x101.5mm, 三轴板的"三围"是:152.4x119x51mm;

   单轴板PCB尺寸是:85x60mm, 单轴板的"三围"尺寸是:85x87.5x41mm;

3,我不太清楚维宏卡的输出定义,应该要简单转接一下才行,迟一点我会上传我的接口定义,电路图可能也会上传,近期因新换了电脑还在重装软件.

有需要的QQ联系:126568507

本贴被 wayh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0:37:39.

楼主:
TB6560驱动板样板照片:

TB6560AHQ 3轴驱动板1 (原文件名:TB6560AHQ 3轴驱动板1.jpg)

TB6560AHQ 3轴驱动板2 (原文件名:TB6560AHQ 3轴驱动板2.jpg)

TB6560AHQ 单轴驱动板1 (原文件名:TB6560AHQ 单轴驱动板1.JPG)

TB6560AHQ 单轴驱动板2 (原文件名:TB6560AHQ 单轴驱动板2.JPG)

为了配合啊莫的机器,驱动电流设定为:1.28A;可设定最大电流为3.5A,最大细分为16细分(8细分和16细分最适合雕刻机)。3轴驱动板带标准打印接口和15PIN脱机控制接口。

本贴被 wayh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19:31:29.

楼主:
主要参数:

1,最大输出电流:3.5A;(目前样板设定为:1.28A)

2,最大可设定细分:16细分(4/8/16细分较适合雕刻机驱动)

3,“自动半流”可设定:25%或50% (频率约低于2Hz,“自动半流”开始工作,新CLK信号到来时立即恢复正常设定电流)

4,可设定衰减模式(可明显减少电机噪音)

5,输入光耦隔离,3轴雕刻机驱动板输入有信号修正电路和DC/DC隔离电源供电无需另加电源,单轴驱动板光耦输出端有信号修正电路。

6,3轴雕刻机驱动板带继电器控制输出,可控制交流或直主轴电机。

7,3轴雕刻机驱动板带15PIN信号接口,用于手控或脱机系统;

8,3轴雕刻机驱动板带4路信号输入,可方便连接光电开关或机械限位开关;

网友:
3轴驱动板带标准打印接口和15PIN脱机控制接口。 我想用你的板15PIN和维宏卡输出的15PIN相连,不知可以吗?

网友:
确实不错,有板子的尺寸吗?

网友:
你好:你的三轴板加电调试的怎么样?

网友:
pdsxhdqc@126.com 13137503308

楼主:
今天回样板.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E-mail:wayhe@126.com

网友:
等做好了,准备要一块

楼主:
参数文档等样板调试好了再上.

楼主:
还有改进后的单轴驱动板:

TB6560单轴板丝印图 (原文件名:TB6560驱动板V21.jpg)

TB6560单轴板设计文档 (原文件名:TB6560驱动板V2.jpg)

由于是抓图的,图片不是很清楚.

支持啊莫的机器,希望到时候能给大家多一个选择.进一步准备做手控部分.

网友:
再来一点参数文档更好

网友:
沙发。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女儿,女婿不能同_房,有点意思!

网友(2011-04-05):
小弟膜拜

网友:
PCB板可以开源吗?如果可以能否给小弟一份,小弟热转印做双面腐蚀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