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phi程序问题【恢复】

楼主(2009-01-06):
procedure TForm1.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var

    hResInfo    :THandle;

begin

    hResInfo := FindResource(HInstance,’Sound’,’wav’);

    hRes := LoadResource(HInstance, hResInfo); //调试这个地方出错,hRes是个什么变量,那儿来的,知道的说下,

    If hRes> 32 Then

        begin

            PtrSound :=LockResource(hRes);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SndPlaySound(PtrSound,Snd_Async or Snd_Memory);

end;

这个程序在Delphi 程序设计与开发大全(41页),刚学不了解Delphi,正在看这本书学,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不知道能否推荐一本这样的书,hRes这个变量是那儿来的,是其它的变量,还是这个程序中的变量,程序中的变量怎么没有定义.

网友:
【楼主位】 cboy12345

...“刚学不了解Delphi”...

-----------------------------------------------------

其实看起来楼主也是刚接触windows编程

FindResource(),LoadResource()是api函数

这段程序应该是示范如何从exe内部的资源中播放声音

要理解这段程序,基本上一个初涉windows编程且不熟悉开发语言的人所具有的基础知识是不够的

建议楼主换一本更浅易的书作为入门教程吧

楼主:
代码里面没有定义过hRes,找不到这个hRes,

网友:
HGLOBAL LoadResource(HMODULE hModule, HRSRC hResInfo);

网友:
 hRes应该是前面定义的一个全局变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