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大哥关于AVR调频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9-01-06):
我用AVR的TC1 工作在CTC匹配时OC1A取反输出方式下,来调频生成10HZ ~80KHZ 的方波频率脉冲,

由于我频繁改变OCR1A的值,这会不会影响我生成脉冲的频率,在我改变OCR1A值的时候,频率会有突变的现象?

如果会有影响,该如何避免它,或者改用什么其它方式比如说相位修正PWM模式可以吗?

网友:
CTC下OCR1A没有双缓冲么?我记得有的阿……我查查数据手册。

如果没有双缓冲,有可能出现突变的……

楼主:
CTC 下OCR1A没有双缓冲,快速PWM模式下才有,今天试了下在CTC和快速PWM模式下,用于调频,后者不会有突变现象.

网友:
CTC模式下就是嘎便频率阿……你改变了OCR1A的值,频率肯定会变化啊……不明白

你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OCR1A是带有缓冲器的,你修改OCR1A时候,

频率不会存在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