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ISSP_1编程器已经设计调试成功 【恢复】

楼主(2009-01-07):
使用一片CY7C64215和一片74HC244(驱动隔离)设计的PSoC-ISSP编程器已经测试完成。

功能:

1。使用USB接口

2。支持RESET和POWER-ON方式编程

3。USB接口可提供4.8V,350mA供目标板使用。

4。操作界面采用VB编写,比CYPRESS的Miniprogramer的界面漂亮,编程速度至少快1倍(见下面证明)。

关键技术:

使用了PSoC的USBUART用户模块,直接跳过USB低层,按传统对于COM口的编程操作。具体见2009年第1期北航出版的《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杂志,第45页文章“嵌入式系统与PC机的USBUART通信设计”。

下一步是结构调整,要找到与SYPRESS的Miniprogramer相同的接插件,这样就可以接口兼容使用了(阿莫:我寄了一个SYPRESS的Miniprogramer给你,你找到相同的那个编程插头吗?2.54间距、5针,一面是弯针焊在PCB上,另一面是孔,插在目标板上)。

该PSoC-ISSP_1编程器是配合我设计的“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使用的,当然可以完全单独使用(只是手头芯片不多,不能做全部芯片支持的测试)。目前通过测试的芯片有:CY7C64215(编程器给编程器本身编程,是最好的测试了)、CY8C21534(这是我使用PSoC设计的一个触摸键控制盘产品)、CY8C29466、CY8C24894(这两片是“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上使用的片子)。其它手里还有几片,过几天测试。

目前是把基本功能进行测试和完善。如果增加新的芯片,PC和PSoC-ISSP的程序都不用改动。只要在PC的“PSoC_Device.xml”文件中增加一行就行了。增加CY7C64215就用了2分钟时间:

<Family Name="CY7C64215">

<Chip  Name="CY7C64215-28LFXI" Id="30" BankNum="2" BlockPerBank="128" SecurityDataPerBank="32" ProgramVectorType="1" ChecksumVectorType="3" UniqueInitVector="0" UniqueProgramVector="0" PowerCycleMode="0" ResetMode="1"></Chip>

</Family>

编程速度那叫一个爽!比使用原厂的Miniprogram快多了。证明:用我的编程器写CY7C64215的ISSP固件仅16秒,而用原厂的Miniprogram写同样固件需要34秒!

本编程器将会部分开源:提供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提供手头所有的CYPRESS公司参考资料(编程协议,以及例程),提供我编写的上位机程序和CY7C64215的HEX文件。

以上提供大家学习参考,这本身就是PSoC的应用。如果使用“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上的CY8C24894也能完成本设计。CY8C24894也带一个FULL USB口,功能比CY7C64215还要强大。

化了我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集中精力完成的。当中出现了问题,不稳定,最后发现是CYPRESS的开发环境的问题。

下载最新版的开发环境(2008.11)进行编译,它给出了警告提示:中断跳转够不到。因此我将CALL改成LCALL,问题解决。而老的版本没有任何提示。就这个问题耽误我3天时间。

问题出现在整个系统快完成时,程序代码多了,不能正常工作。最后找原因,调整到一个临界点时,发现多写一句话64215就不工作,(比如:将一个不用的变量做 TEMP = TEMP+1),感觉是开发系统有BUG或缺陷。赶快上网到CYPRESS公司站上,发现有11月的新版了。下载安装后,一编译,给出的警告,问题才得到解决。

明天上PP,和参考资料。

网友:
抢马老师家沙发。

楼主:
上位机编程界面图:

原理图:

                                          注意:上面原理图中的C7、C8、C9应为30P,或都去掉。

部分与ISSP、USBUART相关的官方参考照料: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8,21:58:40.

网友:
请问马老师,10欧电阻和330电容不加可以不?,不加有什么坏处吗???

楼主:
考虑到目标板的电压有5v和3V的情况,而ISSP提供4.5V电压,所以用个10欧电阻做点保护。330电容是匹配用的,因为编程时钟要到达8M,考虑与编程联线(如果比较长的话)的匹配,增加可靠性。

网友:
很反感看到什么几倍几倍的说法,如果真的要做比较

原厂软件写一片要多少时间,自己做的软件写一片要多少时间

这样不用多说,一看心里就有底了。

楼主:
楼上的,没仔细看吧,在LZ位有具体时间的比较数据:

“......证明:用我的编程器写CY7C64215的ISSP固件仅16秒,而用原厂的Miniprogram写同样固件需要34秒!”

网友:
好啊,有空做来玩下

网友:
顶一下..

另外我也反感一下:

很反感签名全是广告的,特别是广告还很多的.如果真的要发广告

直接去广告区专门发一大页.

网友:
马老师

请问您这个CY7C64215您有写好程序的IC 吗,想买来做这个编程器,请帮助谢谢

网友:
re 9楼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个广告在那.

楼主:
to 11 楼:

上面已经说了,到时候CY7C64215的固件(HEX文件)和PC上的编程运行程序、编程器USB驱动都会免费提供的。

楼主:
to 9、12楼:

我不知道你们所指的广告是什么?是指我运行软件贴图中的(ECNU CE Cma)吗?

这个东西是为了学生开课做的工具,得到学校设备处的资助,所以需要有“ECNU”这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英文缩写。“CE”是通信工程系,我工作的单位,后面是我的名字。

这不能算广告吧。开源的东西,自己的名字还是需要的,这点权利不过分吧,权且我使用别人的资料已经全部声明和公开贴上了。

我们不是公司,不是做生意卖东西的,是学校,我的东西是让大家参考学习的。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8,11:27:38.

网友:
9楼说的应该是5楼的签名位置的广告,不是在说马老师

网友:
 machao

积分:4695

派别:

来自:

 to 11 楼:

上面已经说了,到时候CY7C64215的固件(HEX文件)和PC上的编程运行程序、编程器USB驱动都会免费提供的。

好消息呀,在等待中

楼主:
今天将手中的PSoC都做了全面测试,结果如下:

芯片型号                PSoC-ISSP                Minipro(原厂)

CY8C24423A                 6.8s                     12.0s

cy8c24894                  16.6s                    33.1s

cy8c29466                  32.3s                    63.0s

cy8c27443                  8s                       (没测,编程器拿给同事去电子市场找插件)

cy7c64215                  16s                       34s

cy8c21534                  7s                       (没测,编程器拿给同事去电子市场找插件)

现在开始最后结构的确定,要重新设计PCB,比原来的小点。等新板出来做了测试后,就会将软件公布出来。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8,22:18:31.

楼主:
发布PSoC-ISSP上位机编程软件测试版:

1。免安装。下载后直接解压到任何一个目录下,直接运行EXE文件即可。

2。本软件不是真正的绿色软件,第一次运行EXE时,会自动将VB运行库和使用的MSCOM控件进行安装注册,并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PSoC器件定义文件(XML)。这样就可以在任何一台机器上运行。

3。上位机软件每隔5秒自动检测有无PSoC-ISSP是否插入USB口,因此当没有编程器插入时,会发生有时反应不及时的现象。

4。无编程器插入时,所有与编程操作相关的按钮不能使用。

当然也可以SETUP安装包的形式发布,实际效果是相同的,不知道大家的口味。

网友:
 下载了,很好,就等PSoC-ISSP编程器

楼主(2009-02-25):
新的PCB已经在打板了,估计一个10天内最新的PSOC-ISSP_1就可以出笼了。

美中不足的就是兼容原厂的编程接插件国内买不到。

网友:
顶马老师一个

网友(2009-07-05):
深圳的朋友,谁有CPRESS无刷直流电机开发演示板(BLDC演示板),本人想买一个。请与我联系huang_hzl@163.com

网友(2009-11-06):
我用马超老师的ISSP编程器下载CY8C27443时,发现Verify通不过,请问这是何故?

网友(2009-12-17):
请教:
"目前是把基本功能进行测试和完善。如果增加新的芯片,PC和PSoC-ISSP的程序都不用改动。只要在PC的“PSoC_Device.xml”文件中增加一行就行了。增加CY7C64215就用了2分钟时间:

<Family Name="CY7C64215">
<Chip  Name="CY7C64215-28LFXI" Id="30" BankNum="2" BlockPerBank="128" SecurityDataPerBank="32" ProgramVectorType="1" ChecksumVectorType="3" UniqueInitVector="0" UniqueProgramVector="0" PowerCycleMode="0" ResetMode="1"></Chip>
</Family>
"

我想增加CYRF69213的芯片支持,怎样配置?

网友(2010-03-17):
编程器USB驱动免费提供,但是不知道到那里下......因为买板的时候,没有光盘,编程器USB驱动不知道在那里下,所以现在不能用programmer烧写程序。

网友(2010-04-26):
想问一下马老师,原理图上的J2是给CY7C64215下程序的吧!现在自己想做一个,从师兄借来了CYPRESS的编程器,那么我的这下载器和它的引脚应该怎样接呢?

网友(2011-03-21):
回复 楼主:
今天将手中的psoc都做了全面测试,结果如下:
芯片型号                psoc-issp                minipro(原厂)
cy8c24423a                 6.8s                     12.0s
cy8c24894                  16.6s                    33.1s
cy8c29466                  32.3s                    63.0s
cy8c27443                  8s                       (没测,编程器拿给同事去电子市场找插件)
cy7c64215                  16s                       34s
cy8c2153......
请问  我手头上有个miniprog的编程器 可以用issp这个软件来烧程序吗?

网友(2011-05-10):
现淘宝上有卖马老师做的这个烧写器了,不知是不是马老师授权的,呵呵,我买了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马老师了!有空抄一个!!!

网友(2011-07-04):
马老师,顶一个

网友(2011-11-26):
回复 网友A:
现淘宝上有卖马老师做的这个烧写器了,不知是不是马老师授权的,呵呵,我买了一个,

你好!我也想买一个能说下地址吗?谢谢!

网友(2012-02-15):
回复 楼主:

加入 20334 IC时出错:是怎么回事?

        <Family Name="CY8C20x34">
                <Chip Name="CY8C20334-12LQXI" Id="105" BankNum="1" BlockPerBank="128" SecurityDataPerBank="64" ProgramVectorType="1" ChecksumVectorType="1" UniqueInitVector="0" UniqueProgramVector="0" PowerCycleMode="1" ResetMode="1"></Chip>
        </Family>

提示错误:
Programming Error and Exit!
    Protecting error (data error)! 4   90
    Protecting Starting ......
    Programming Succeeded
    Programming Starting ......
    Erase Succeeded
    Connected the Chip
Start to program the CY8C20334-12LQXI

网友(2012-07-28):
为什么我这里显示成这样的啊

网友(2014-08-25):
这个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