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 USB Gcode 转换 【恢复】

楼主(2009-01-07):
开源 - USB Gcode 转换

http://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u=http%3A%2F%2Fwww.cncdudez.com%2Fcncdudezsoftware.html&sl=en&tl=zh-CN

原文是英文。

http://www.cncdudez.com/cncdudezsoftware.html

网友:
呵呵  楼上的

1.只是随便试了一下,

2.google搜索知道的,

网友:
高手测试了吗?你怎么知道只能运行G00,G01两个代码?我想做个测试玩一下。你要做过我就不去做了。

网友:
软件是用VB写的,没有加壳

只能运行G00,G01两个代码,

usb输出控制,

导入G代码文件/手动( *.nc  *.gc   *.agc  3种格式文件)

开源,好像是硬件吧???

刚学汉化,反编译,请高手指教

网友:
刚做汉化了,在安装目录覆盖就ok了,E文太水了,好像有些翻译不好!

这个软件好像有点问题,加载错误会报错自动关闭.和有时关闭软件后进程要手工关闭.

找不到软件的源码,只好反编译获取了,正在看代码

本贴被 au73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8,09:34:52.

网友:
先藏好了~

网友:
貌似到2006年就不更新了

网友:
好东东,同 丁页 !

我也是用PIC单片机的。

网友(2009-02-11):
这是一款雕刻机 (注:雕刻头上捆绑一吸尘器,这主意不错,值得学习。)它的技术参数: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X-axis: 235 mm Y-axis:235 mm Z-axis : 75 mm Total dimension of the aluminium frame: width: 366 mm x depth: 366 mm x height: 264 mm Clamping area: 310mm x 160mm, width of the t-slots: 3 x 5mm and 4 x 8mm Trapezium-thread-spindles: flank lead 10 x 3 (z-axis) and 12 x 3 (x- and y-axis) Guiding system: heavy-duty industrial linear bearings 没有处理板的图,只有烧写代码!接口板的原理图非常简单 作者在HEX文件包中有说明:CNCDuDeZ USB-Parallel Interface Version 1.2 2006Release Date 12/03/2006http://www.cncdudez.com info@cncdudez.comIn this archive you will find the Firmware for the Pic18F4550This Firmware is Type 1 and configured for Parallel Controllers that have thefollowing pin configuration:Pin2: Step X-AxisPin3: Direction X-AxisPin4: Step Y-AxisPin5: Direction Y-AxisPin6: Step Z-AxisPin7: Direction Z-AxisPin10: Z-Limit SwitchPin11: Emergency-Stop SwitchPin12: Y-Limit Switch Pin13: X-Limit Switch  (原文件名:poly5.jpg)

本贴被 DotNe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11,02:10:49.

网友:
很想要,但我没有找到原理图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