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28系列DSP里哪款性价比最好阿?【恢复】

楼主(2009-01-07):
最近准备用28系列来做个数字电源模块,看中了它的PWM发生器,有知道的请告诉一声哦,谢谢,不过我对DSP不熟,只能慢慢玩啊,我在深圳。

网友:
性价比是要和你的应用相关的,是从系统的角度考虑,适合应用(集成的外设正好适合应用的要求),或者需要扩展,旦总体成本最优才叫做性价比高。

不结合具体应用是没法说的。比如说,一个应用用51系列中的8051就可以很好解决的,那么8051就是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当然,同样的事你也可以用8031加外设,或者用C2000系列DSP中的2801去实现,旦成本就高了。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说一说,实际上要考虑自己或公司总体情况,比如说人员配置(技术水平,技术方向等),最后的总体成本(开发成本,生产成本和维护成本),这是才能谈的上性价比是否高。

网友:
给楼主推荐一下dsPIC系列,dsPIC也有数字电源专用的PWM,同时也有DIP封装的,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