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短信猫SDK以及SDK调用示范(全部源代码),支持所有GSM模块,附TC35/MC39i短信猫开发板

楼主(2009-01-07):
目前这个SDK是针对我发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908785里边的DTU写的,只要去掉那个判断型号的指令,就可以用在任意一款GSM模块上了,前提是该模块支持标准的GSM Rec.07.05,目前市面上的模块都支持。

SDK的主要代码是从网上找的,由于网上代码一大抄,已经找不到原始出处,而且代码错误很多,短信PDU编解码,串口,发送部分的代码已经修改正确并且测试正常,7位编码8位编码和读取短信的代码也在这个SDK中,编译通过,但是不保证没问题,暂时我没用到。原来的代码在发送过程中如果遇到DTU故障会导致PC机上的发送程序死锁(被阻塞),我现在加上了超时线程处理,不再死锁了。

声明一下,这个代码对发送短信没有任何数量的限制,我不能预见有人可能利用其发送大量垃圾短信或者是违法短信,所以在此声明不对采用此设备或者SDK发生的任何结果负责。

显摆一下DTU和模块 (原文件名:产品图片1.jpg)

SDK的源代码工程,不含编译后目标代码,用VC6 SP6编译ourdev_576326.rar(文件大小:24K) (原文件名:DTUSMS.rar)

VC的调用示范源代码,使用VC6 SP6编译,内涵SDK的DLL和LIB文件ourdev_576329.rar(文件大小:1.81M) (原文件名:vc.rar)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7,11:16:14.

网友:
我不懂这个东东,但是也许有一天会用到,感谢楼主的分享!

顶上去,让老莫来穿裤子!

网友:
7位编码会不会有问题?比如,发送长度为8位的英文?有能实验的试试吧。

楼主:
测试完毕,英文没有问题,一切正常。至于长度8位的英文,是否是指ASC码大于127的字符。在这个SDK里边对于大于127的字符没做处理,毕竟这个SDK是供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类配套的,不用来做工业数据传输的,所以不考虑不可显示字符。

网友(2009-03-31):
有没有一种在打电话的被叫方收到的号码是随意的

网友(2009-05-21):
我不懂
但还是要顶一下
向楼主学习

网友(2009-10-12):
标记一下
这个版里好多强人啊

网友:
很好的东西,看来要把我的GTM900整起来了

网友(2010-04-29):
这个好像无线猫哦~

网友:
目前 正在做 和GPRS 相关的项目  打电话 短信  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现在在研究怎么发彩信 CIF图片,  最最重要的 还有那个 从摄像头采集数据的问题

网友(2010-06-03):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9-09):
现在想用80c51实现,求助!

网友(2010-12-23):
下来看看,跟我自己写的比较下。

网友(2011-04-10):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65575&bbs_id=3045
楼主能不能看看这个帖子啊,我在用TC35i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还请教下你哈

网友:
楼主,你好 可不可以给下 接收短信的代码?
   我看了很久都没有写出来,谢谢了啦

网友:
以下的这个函数好像有点问题吧?
如果只发送一个字符,则函数gsmEncode7bit(const char *pSrc,unsigned char *pDst,int nSrcLength)中,形参nSrcLength值应该为1吧?则函数体只执行了一次,*pDst指向为何值呢?函数返回值是声明呢?
觉得这个函数有问题,高手请指点,大家讨论一下...

// 7-bit编码
// pSrc: 源字符串指针
// pDst: 目标编码串指针
// nSrcLength: 源字符串长度
// 返回: 目标编码串长度
int gsmEncode7bit(const char* pSrc, unsigned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int nSrc;        // 源字符串的计数值
    int nDst;        // 目标编码串的计数值
    int nChar;       // 当前正在处理的组内字符字节的序号,范围是0-7
    unsigned char nLeft;    // 上一字节残余的数据

    // 计数值初始化
    nSrc = 0;
    nDst = 0;

    // 将源串每8个字节分为一组,压缩成7个字节
    // 循环该处理过程,直至源串被处理完
    // 如果分组不到8字节,也能正确处理
    while(nSrc<nSrcLength)
    {
        // 取源字符串的计数值的最低3位
        nChar = nSrc & 7;

        // 处理源串的每个字节
        if(nChar == 0)
        {
            // 组内第一个字节,只是保存起来,待处理下一个字节时使用
            nLeft = *pSrc;
        }
        else
        {
            // 组内其它字节,将其右边部分与残余数据相加,得到一个目标编码字节
            *pDst = (*pSrc << (8-nChar)) | nLeft;

            // 将该字节剩下的左边部分,作为残余数据保存起来
            nLeft = *pSrc >> nChar;
            // 修改目标串的指针和计数值 pDst++;
            nDst++;
        }

        // 修改源串的指针和计数值
        pSrc++; nSrc++;
    }

    // 返回目标串长度
    return nDst;
}

网友:
没人回答啊,我顶起来,嘿嘿

网友(2011-08-29):
这个有用的

网友:
标记一个

网友:
我说垃圾短信这么猖獗,原来在这!我也试试。

网友(2011-09-28):
回复 网友A:
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项目,才刚刚开始,希望得到前辈们的指点啊

网友(2011-11-30):
这是什么模块呀。学习。

网友(2012-01-17):
成! 很不错的东西 现在正在找。谢谢好人!

网友(2012-08-21):
漂亮啊,支持一下LZ

网友(2013-01-22):
支持下苹果猫

网友:
赶下潮流说下,用Csharp可以直接调用cpp的Dll,完美通过

网友(2013-12-24):
感觉应该很不错,弄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