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s7-200编程电缆,把plc的两个通讯口都烧了【恢复】

楼主(2009-01-07):
4年期间,2个口都烧了。

电缆只是简单的232/485转换器,有源无源的都用过,隔离不隔离的都用过,都会烧。估计是用户热插拔过多。

怎么做才可靠呢?因为是用来和上位机组态通讯,不能用原装编程电缆,只能自己做。

楼主:
通讯口烧了的话,一般是换那个75176吗?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呢?是不是usb电缆会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哪位给个最完美点的电缆制作方案

网友:
那个是PLC上电的时候自更新判断的,一直处于bootloader了,当然run不起来了。

网友:
我实验过确实有这个现象,需要把那个组态王(6.52)关一次在打开才能好!(ppi电缆用的是串口的那个,cpu是224cn)

本贴被 zhwm_12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23:52:01.

楼主:
6.0是这么写的

网友:
用串口延长线,232接口处自己延长的吧

“组态王手册上写着,使用原装电缆时,当plc停电又送电,cpu不能自动run,”

还有这回事?楼主自己试过么

楼主:
组态王手册上写着,使用原装电缆时,当plc停电又送电,cpu不能自动run,建议自己制作ppi电缆。差不多这么个意思,而且原装的太短。

网友:
:-),又一例自制pcppi电缆烧接口的,

还是用原装的吧

原装的电缆可以接组态软件的

网友:
用原装的串口的啊,我上位机用MCGS,组态王没用过,应该都是一样的。

或者上位机用LABVIEW啊,串口 USB口一样用。

网友(2009-03-25):
我是楼主,以前帐号上不去了。最近又烧了一个,郁闷了。通讯距离800米

网友:
通讯距离800米

加个中继隔离模块看看,

网友:
232/485转换器是有源光电隔离的

网友(2009-05-08):
我买了一个CPU224XP 和编程电缆USB接口的,不知道能不能和组态软件接接?能连的话怎么连?如果不能我该怎么办?又不想重新买一个串口的?

网友(2009-06-14):
我们公司的工程也有过烧串口的,但是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通讯口烧了的话,一般是换那个75176吗?

-------------------------------------

的确换个MAX485上去就可以了
75176没有任何保护的,MAX485贵点但性能好

网友(2009-09-08):
建议把75176换成带TVS保护的65HVD184。

网友:
原装的端口考虑了保护,自己制作时加上保护会好些,不过即使是原装的还是尽量避免少带电插拔!
网上流传的原理图都不是太好,我拆过一个原装的PC-PPI电缆,网上没见过类似的方法,我曾经分析过其原理图,有时间来做个试试。

网友(2009-12-29):
我常用20块钱的市场上成熟 的转换器,几呼没烧过,从来没烧过,没在我手里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