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水平位置电压输出值【恢复】

楼主(2009-01-07):
~我的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水平位置电压输出值为

X轴:1.61V

Y轴:1.61V

Z轴:1.82V

请教高手和做过的朋友看看啊。。是不是正常啊?我看pdf上Z轴是 2.45V 。。会不会和g_select1和g_select2有关啊?

我在g_select1和g_select2分别连到单片机IO口。然后再用4.7K的上拉电阻到3.3V。。程序上未对这两口进行配置。这样默认的灵敏度的是200mv/g吧?

楼主:
哈哈。。太感谢了。。完全明白了。。

接下来就是滤波角度计算和滤波算法的问题了。不知ForkEureka的四轴怎么样了?Kalman的滤波搞定了?单片机不能浮点运算吧。

网友:
6G不是灵敏度,是指量程,也就是最大能测量的加速度值。

在6G量程情况下,可以测量0~6G的加速度。

在6G量程下,灵敏度是200mV/G。也就是说加速度每变化1G,输出改变200mV。

G就是指静止情况下的重力加速度。

楼主:
啊哈。。非常感谢。。我明白意思了。。在Z轴上是有重力加速度并且现实是1G。所以在Z轴方向上是比XY轴多200mV的。。

就是这个灵敏度6g是什么意思阿。。没特指和重力加速度g有什么联系吧?

网友:
很显然,你未对单片机IO进行配置,则复位值为1,那么你的7260的G-select1和G-select2为“11”,量程为±6G,灵敏度为200mV/G。所以Z轴为1.82V就正常了。

G-select管脚配置表 (原文件名:726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