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宝地一问:包装机什么品牌较好?谢谢【恢复】

楼主(2009-01-07):
如题

楼主:
老板叫我找个品牌响的供应商,在网上找了没头绪,各位有了解的么?

楼主:
楼上的,请推荐一个好的品牌

网友:
自动打包机,一般2000块左右。

网友:
打带机吧。

楼主:
楼上的,纸箱装订机我们有。我们要的是自动往纸箱上绑带的那种

网友:
如果是瓦楞纸箱,那就是钉扣的,使用纸箱装订机,普通纸的使用胶水粘的就是糊盒机。但就糊盒机就很多种,看你具体盒子形状和要求了。

楼主:
普通纸箱

网友:
看你包装什么产品,包装机很多种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