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发个VB下的DDE编程教程(书)吧【恢复】

楼主(2009-01-07):
组态软件,用了DDE通信,但我始终不能将它和PLC连接起来,想请问哪位大师讲解DDE通信的方法好自己边学边试了。

楼主:
这个是别人那里有个DDE的通信方式,想知道怎么样可以直接使用了,可以让偷懒

*_*

网友:
PLC通信是DDE通信的么?

我这里有一段VB的DDE通信例子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Sub Form_LinkExecute(CmdStr As String, Cancel As Integer)

Print CmdStr

Cancel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e.LinkTopic = "test"

Me.LinkMode = 1

End Sub

发送器代码: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1.LinkTopic = "工程1|test"   工程1就是接收器的工程名,在工程属性里可以设置test就是LinkTopic

Text1.LinkMode = 2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Change()

Text1.LinkExecute Text1

End Sub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接受窗体必须在Text1.LinkMode = 2这一句代码执行前就已经存在,否则会出错

------------

和plc通信,用串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