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雕刻机的接线方式 【恢复】

楼主(2009-01-08):
一种雕刻机的接线方式 - 仅供参考

网友:
也是对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很感兴趣?

网友:
哦,明白了

网友:
我是感觉串联情况都不能工作,呵呵,不知上面怎么工作的

网友:
就算不分左右,也应该开关并联,串联情况就算到了左边或右边极限位也看不出信号回路,不知各位有什么特殊方法。

本贴被 flyingj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09:38:35.

网友:
如果你只用运动控制卡或者是PC机进行程序控制的话,限位开关串联起来用问题并不大

但是如果你的机器有其他的控制手段(例如手摇轮)这时候区别限位开关就非常重要了

我以前就亲身遇到过,加工中心工作过程中控制机死机,想手摇把主轴提起来把刀卸掉(当时装的是500长的刀,怕打刀)

因为控制机已经死机,软件限位已经失效,所以手摇提Z轴的时候不小心摇过了极限位置,还好有个限位开关救了一命

如果限位开关不分方向,只可能有两种做法:

阻止一切运动,或者什么也不阻止

前者就相当于锁死了手摇轮,你将无法作任何运动,不安全

后者不能阻止手摇轮动作,你只要继续摇,就会撞坏机架或者使滑块从导轨上脱落,更不安全

只有限位开关区分方向,而且直接连接到电机驱动器上才是最安全可靠的

对于伺服机一般驱动器上都有CW和CCW限位开关的专用接口

但是步进机驱动器很多都没有,需要自己用数字电路来完成,它的控制优先级必须高于(除急停外)的其他任何控制回路

网友:
楼主的图实在漂亮啊

这个方向判定就等编码器来解决了

网友:
限位开关不用分辨左右,前后。

因为限位的意义是不要让刀具走出某个范围,肯定是对运动方向的限位,所以已经有方向了

网友:
楼主的接地方法,是可以很好避免互相干扰的。适合低频工作的系统;

详细资料参考:  搜索关键词“原文件名:6.接地.rar”

网友:
限位开关应该有两种功能:

一是机械原点归零。

二是上面所说的,软件上的应用,超出范围,急停。

两个开关并接,软件可以由电机的运动方向得知是哪一头触动限位。

网友:
这样限位接法很浪费!反正触发限位三轴都会急停!不用分某一轴的某个方向,还不于把三轴限位都并在一个IO口接!这样就省出2个输入IO口搞点什么功能!如解除急停或起动其它功能!!

本贴被 sunsetbo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10:06:34.

楼主:
 不是我画的。是人家给我的。原来英文,可能是用FreeHand画的,我就用FireWork加上中文。

楼主:
【1楼】 armok 阿莫

图画得很好。 不过有如下的问题:我感觉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1. 限位开关同一轴的是串连。即X轴分不出左右限位。 虽然在电脑软件里,如 mach2 已经足够使用,但这种接线,不方便客户进行功能扩展。比如我开发了一款步进电机测试器,就要利用左右分开的限位开关,让步进电机到了限位开发后,自动转换方向。

2. 只使用一种电源。即接口板与步进电机驱动板是共地的。 步进电机工作时产生的一些干扰,无可避免的会通过共地干扰到接口板甚至串入电脑中。 一般的设计中,接口板与步进驱动板是通过光藕隔离。光藕隔离必须使用两个完全独立的电源才有效。

3. 图中没有看到主轴电机的接法。如果主轴电机也是使用同一个共地的电源,干扰情况会更加严重。

=== reply ==

1, 可以在接口板里加1个单片机为 “总管”

2, 光藕隔离 一般是用来保护电脑的

3,我们这边一般直接用商用现成的主轴电机 (Router),就不存在电源干扰的问题。 看图:

网友:
【12楼】 zhaomq

积分:160

派别:

来自:成都

 【11楼】 armok 阿莫

触动限位,除了停机,还会报警。这时就要由人工处里,因为可能是文件超出范围,或者负载太大失步严重。

所以不会有你所说的问题。

-----------------------------------

同意

网友:
哈哈 限位分左右肯定是必须的,所有的数控中基本都这样子的

零点位置应该也要有传感器设置,这样才能在失步的情况下可靠的归零

网友:
【11楼】 armok 阿莫

触动限位,除了停机,还会报警。这时就要由人工处里,因为可能是文件超出范围,或者负载太大失步严重。

所以不会有你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