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请教个单相交流电机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9-01-08):
如图

请问 r46 和那个103电容作用是什么? 移相吗?

如果不带电机 测量这部分电路  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我做过低压直流无刷,有刷电机驱动控制。r46 和那个103电容作用是:保护可控硅的,防止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损坏可控硅。

你可以用示波器加100K电阻观察CN9的1端电压,有电路r46 和那个103电容和没电路电机运行时峰值会相差很大。

本贴被 3244697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8,14:23:16.

楼主:
还是没人回

看来要沉了   5555555555

楼主:
~~没人回

自己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