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控板只有一个ppm输入,多路控制信号如何输入?【恢复】

楼主(2009-01-08):
请问高人们

德国的飞控板只有一个ppm输入,控制方向和油门的信号如何分别接入啊?

 接收机用什么样的,需要改造吗?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

网友:
串行的。一串脉冲,每个对应不同的通道。分离时只需要按顺序把一帧里的各个脉宽存入对应的通道即可。

网友:
應該說這個信號在接收機收下來后是串行信號﹐這信號的后端處理一般是用一個比較器﹐比較器再輸出到移位寄存器(一般用D觸發器構成)把串行的信號轉換成并行的輸出。

网友:
实际上原始的信号是一连串的。经过分离才输出到各个引脚上的。只要你找到那个引脚就直接引出就可以了。不过PCM的好像就不行了。得一个个接然后读取

楼主:
接收机不是这样的吗

          通道一:——电源线

                  ——地线

                  ——信号线(油门)

          通道二:——电源线

                  ——地线

                  ——信号线(舵机)

怎样把油门跟舵机信号都输入给飞控板的单片机,然后控制四个电机转速,完成四轴的升降和平移??

网友:
天地飞的六通的我知道,一个14管脚的,从右下角那直接引出来就好了

网友:
是啊,我也真再找哪个管脚,pcm接受是经过解码后直接输出的。ppm是有一个管脚直接输出的连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分时复用??

网友(2012-02-14):
回复 楼主:

现在想脱离遥控设备,不知道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