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一个AVR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9-01-08):
我现在用的单片机是ATMEGA168。需要使用该单片机的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

可是程序写好了,用串口调试助手和单片机进行通讯,怎么通信都不能通讯上!

程序如下:

#include "iom168v.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latile float height=12.0;   //实际当前高度

volatile signed char h=15;    //设定高度

void initialize(void);

void USART_Init(void);

void USART_Transmit(void);

void USART_Receive(void);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

  USART_Init();

  {

  USART_Transmit();

  USART_Receive();

  }

}

void initialize(void)

{

  DDRB=(1<<PB0)|(1<<PB3)|(1<<PB5);

  PORTB=(1<<PB3)|(1<<PB5);

  DDRC=(1<<PC2)|(1<<PC3);

  DDRD=(1<<PD1)|(1<<PD2)|(1<<PD6)|(1<<PD7);

  //PORTD=(1<<PD2)|(1<<PD6)|(1<<PD7);

  PORTD=1<<PD2;

}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0A |=1<<U2X0;

//UCSR0B = (1<<RXEN0)|(1<<TXEN0)|(1<<RXCIE0)|(1<<TXCIE0);

UCSR0B = (1<<RXEN0)|(1<<TXEN0);

UCSR0C = (1<<UCSZ01)|(1<<UCSZ00);

UBRR0H = 0x00;

UBRR0L = 0x67;

}

void USART_Receive(void)

{

while (!(UCSR0A & (1<<RXC0)))

;

        h=UDR0;

}

void USART_Transmit(void)

{

while (!(UCSR0A & (1<<UDRE0)))

;

UDR0=height;

}

按道理说,串口调试助手应该能显示h的值,在接受缓冲区!

发送数据也不能成功!

希望马老师能给予解答!

楼主:
呵呵!

马老师不愧是高手!

网友:
哈,我在2楼提醒过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是硬件封装的问题!

谢谢各位!

楼主:
【6楼】 ba_wang_mao

===================================

我试过了!

还是不行!

采用中断方式!

硬件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用ICC向导生成初始化代码。

如果不行,则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马老师:

我现在将

void USART_Transmit(void)

{

while (!(UCSR0A & (1<<UDRE0)))

;

UDR0=height;

}

中的语句改为任意一个数比如UDR0=83;

串口调试助手还是没能收到任何信号!

为什么呢?

波特率为9600

应该也没有问题的?

本贴被 sun_changd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5,11:18:05.

网友:
你先慢慢把基础打好吧。东拼西凑点代码没有用。真正学会使用单片机没有捷径可走。

volatile float height=12.0;   //实际当前高度

。。。。。。。

UDR0 = height;

height是什么类型?UDR0是什么类型?我都不知道如何送出去,你的编译能通过吗?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21:58:51.

楼主:
仔细检查了一下,没发现马老师您所说的错误!

可是实在找不出其他的错误来!

我用的是ICCAVR,马老师能根据以往的经验,给继续指导一下吗?

多谢!

我现在只让单片机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发送,一个是接收。

可是串口调试助手还是什么反映都没有!

现在改为中断方式也不行!真的很奇怪!

网友:
你能肯定没有犯其它的错误吗?如接线不对,RX与TX接反了,双方的波特率设置不对等?

楼主:
发送和接收均采用查询方式!

网友(2009-06-23):
马老师  请教下   握手通讯怎么来写呢?
从来没写过  都没什么概念。

网友:
建议你买本我编写的教程,参考通信的部分。

网友:
什么名字啊?  有介绍握手通信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