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有可变参数的函数调用另外一个可变参数函数?【恢复】

楼主(2009-01-08):
比如:

oldPrintf (int a, int b, char * fmt, ...)

{

/* do something...*/

}

newPrintf (char * fmt, ...)

{

    va_list param;

    oldPrintf (10,100, fmt,param);

}

此时编译可以通过但是结果是错的,大侠们有什么办法没?

楼主:
被调用的带参数函数将运行结果用return返回结果给调用的函数,或者直接使用全局变量。

不理解!

newPrintf (char * fmt, ...)

{

    va_list param;

    va_start(param,fmt);

    oldPrintf (10,100, fmt,param);

    va_end(param);

}

实验了一下,不行!编译没有问题,但是运行结果是错误的。我用下面的程序试的: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arg.h>

void newPrintf (const char * fmt, ...)

{

    va_list param;

    va_start(param,fmt);

    printf(fmt,param);

    va_end(param);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newPrintf("Hello %d\n",2009);

        return 0;

}

结果为:

Hello 1244976

网友:
newPrintf (char * fmt, ...)

{

    va_list param;

    va_start(param,fmt);

    oldPrintf (10,100, fmt,param);

    va_end(param);

}

网友:
被调用的带参数函数将运行结果用return返回结果给调用的函数,或者直接使用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