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国产示波器内部图【恢复】

楼主(2009-01-08):
有一次听人说,40岁买车,才发现,以前的日子白活了。

我保留意见,但我用上示波器,才发现,以前的开发效率太低了。

发个国产的示波器,两千多,挺复杂的,本来想做个,看了之后有点放弃了。

模拟部分吧 (原文件名:DSC01990.JPG)

fpga (原文件名:DSC01991.JPG)

fpga (原文件名:DSC01992.JPG)

arm吧 (原文件名:DSC01993.JPG)

网友:
我知道UNIT的2G/s,100Mhz的示波器是电子科技大学做的。呵呵……

网友: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那两片ADC 为analog的 AD9481

网友:
另外,为了尽可能减少温度印象,很多网分是把高精度部分放入恒温槽里面工作...呵呵.

越来越远了.大家还是就DSO继续发表各自看法吧

网友:
高频应用中波长越来越短是元件大体积的最大压力...

不信的话我也没法,可以去查查相关书籍.

做过高频的都知道...工作频率几个GHZ后会非常不好处理,就应该使用用分布元件了...

另外我觉得一块万用表的精度远远不能和一台信号发生器比,信号发生器的精度可以做到1GHZ时1HZ的调整.

-136dbm时0.1db调整.

网友:
to 【43楼】 FPGAer:

我很赞成你这样的看法,做这行的人对用些什么东西都应该能猜到的

PS:可能是超频使用了,造成这个机器波形稳定性不是很好,温度变化漂移大了点

本贴被 bluemid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14:06:34.

网友:
65楼的水平太垃圾,就知道个四线接法就到处卖弄,连不需要这种接法的地方都要卖弄一下。

丢脸了不是?

网友:
我也没说贴片的不好

我挺喜欢用贴片的,尤其是TQFP封装的,高频性能不错

本贴被 yuh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12:55:01.

网友:
63楼的RP太差,技术论坛是讨论技术的地方,不是攻击人身的地方,我随便找个乡下老太婆都比你会骂人。

另外这个帖子是讨论国产示波器的,现在变成讨论贴片电阻还是直插电阻的了,各有各的用处,哪个好哪个不好没有意义,大家打住吧,还有动不动就喷人的,回家照照镜子。

本贴被 FPGA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10:24:48.

网友:
【44楼】 polarbear 枫叶:

我拿这个是用来测量重复信号的,比如激光测距一类的信号,其某些参数是我所看好的(可以看0.5ns的上升沿),虽然好多个脉冲才能画完一个完整的波形。国内好像还没有什么牌子的示波器可以做到这个水平的,进口全新的又太贵,如果有价格差不多( <4500 ),并可以替代这台的,请帮我推荐一款。

等效采样这种方法国内做的示波器和AGILENT某些型号示波器上都有,tek好像不带等效这个功能的。0.5ns的上升沿国内很多示波器都能达到,不过不推荐买RIGOL新出的示波器,性能太差,反而以前出的5开头的老示波器有比较好的表现。

53楼】 FPGAer

积分:270

派别:

来自:

 楼上电阻用法大错特错,高精度电阻都要用四端连接,贴片电阻也有高精度的,你不知道而已。

拜托,这个是FLUKE电压基准设备的图片

你的理论都从哪学的?误人子弟阿

如果是直流电压基准是可以这样使用的,因为不用考虑导线电容,电感造成的阻抗,如果用在高频电路里,精度达不到。

我阻抗方面的知识都是从agilent那里学来的,有什么不对请指正。

本贴被 FPGA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10:37:07.

网友:
【53楼】 FPGAer 这位童鞋太让人爆笑了。

四线接法是为了抵消接触电阻、焊接电阻、导线电阻这些几个几十个毫欧姆的电阻用的。

120K万分之0.5的电阻,也就是误差正负6欧姆,根本无需四线制。

我上面用的是小学数学。如果你只是一个卖东西的商贩,没有从事过设计工作,说出如此无知的话语我表示理解。

网友:
不可能吧,DSP可是AD的重头哦

网友:
前段时间我都听说ADI要把DSP这条线卖给TI了。

网友:
ADI研讨会上听说的~RIGOL有很多示波器用的就是Blackfin。。

网友:
CY7C68013 usb接口+cyclone FPGA+2个AD+2个ISSI的SRAM+貌似ARM9的片子和flash,SDRAM,前面还有模拟的部分

网友:
楼上的楼上是高手,这都能看出来

哈哈,看到两个二极管搭桥了

本贴被 FPGA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8,21:43:19.

网友:
用的都是低档器件和材料,磨片,热溶胶,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
呵呵~磨掉的那块应该是ADI的Blackfin BF531.基本上是通过FPGA控制AD采样,通过两片SSAM进行乒乓操作保存数据。FPGA的通过PPI连接至DSP,由于531本身不支持USB,需要外扩一片Cypress的USB控制器。

网友:
第四张图那个难道是传说的热溶胶?

网友:
是优利德示波器吧,样子还挺漂亮,没用过,不知道如何。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8,20:39:04.

网友:
最看不惯的是磨片,bs,看到这样的磨片机器,就让人感觉到做这样产品的企业永远做不大,产品让人不放心.

如果预先知道什么产品中有磨片,购买时就不会再考虑

网友:
现在的行情,如果花1点几K¥就可以在淘宝搞到这类机器的:

(没有义务给淘宝商家做广告,因此引用的照片都做了下技术处理)

本贴被 i387D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02:12:09.

网友:
看里面这做工,真的无话可说……

其实,个人感觉,如果自己用,花个几百¥弄个类似下面的这种机器也就够用了:

网友:
保存ADC数据的吧

网友:
主板上打做"SL"字样的.

FPGA挂的2片SRAM是40多ns的啊.1M位的.做什么用?

网友:
ADI的DSP现在很难卖出去了,没有价格优势、没有性能优势、没有学校教学优势、没有开发板优势、没有开发套件的优势、仿真器比TI的巨贵。要是我要用DSP怎么也不会想到用ADI的。

网友:
我就是做高频的

网友:
【51楼】 yuhang,
我说的是高频你说的高精度,根本就是两马事.你拆开高频矢量网分,频分,信号源自个儿看看吧.

不可否认大电流,高精度还是有继续用直插的可能.

网友(2009-04-10):
应该是9481,看管脚的连接可以猜出来!现在DSO采用ADI的器件比较多,那个打磨的应该是BF531,估计主要是价格便宜,4.95美元!

网友(2009-07-13):
天哪,难道国内的打磨机不要钱吗?

网友:
还真不知道国内哪家示波器厂家不打磨,如果没银子买国外的,就认命吧

网友:
看完后有几点体会:

1.不论是主板还是电源板,结构上怎么跟普源的那么像

2.电源板上的主发热芯片的散热片太小,电源板长期工作肯定不可靠

3.这款机型肯定不是个成熟产品:手工焊接、二极管搭桥,预留这么多空元器件的位置

4.点解电容一般般

没有使用过这款机型,性能不知道如何?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AD部分再照清晰点,正面背面的,看样子是AD9481,可是AD9481采样时钟250MHz它是怎么产生的呢?EP1C的差分时钟吗?大家有用过的说说,小弟谢谢了

网友:
有利得=垃圾

楼主:
2009-07-14,21:34:23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32楼】 siriuslxm01
积分:2
派别:
来自:
楼主可不可以把AD部分再照清晰点,正面背面的,看样子是AD9481,可是AD9481采样时钟250MHz它是怎么产生的呢?EP1C的差分时钟吗?大家有用过的说说,小弟谢谢了
----------------------------------------------------------------------------------------------

不好意思,没办法补充图片了,机器送到美国给他们去山寨去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办法补充图片了,机器送到美国给他们去山寨去了。
————————————————————————————————
不是吧,美国还要搞这个山寨啊,他们直接用ADC08D500就可以了,性能更好

网友:
相对普源来说优利德的成本低多了,两片国产AD,用了两片一般的SRAM,上面的BF531打磨得更加彻底,只能从管脚连接猜测到型号。普源显得还是专业一点,用了带宽更高的SSRAM,FPGA是最新的飓风3系列EP3C5。看来国产产品的技术含量就那样了,只能通过打磨提高被仿造的门槛

网友:
有点失望,这个牌子的不会买了。

网友:
LZ 你第二张照片忘记打马了,这个还真是优利德的东西呢,磨片 垃圾

网友(2009-10-14):
优利德示波器  鉴定完毕

网友:
山寨风格很重,内部结构不象专业仪器,更象是普通家用电子产品。

网友(2011-12-26):
请问不用热熔胶,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有利的的玩意?

网友:
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应该是08年或更早以前的产品了,楼主现在拿我们的古董出来说,可不算公平.作为一名优利德的员工和示波器的使用者来说,我的看法是:优利德的示波器,功能不会很炫,但是与万用表一样,还是比较讲究波形还原的保_真度的.小信号测量非常不错.前几年,优利德示波器的问题出现较多的是编码开关的问题,我想国内其它厂家一定也有这样的问题,后来我们示波器用的全是进口的编码开关.
   现发些优利德示波器的波形(拷屏位图,由于论坛不支持位图上传,图片是截图另存的),

猝发信号 (原文件名:1.png)

频移键控 (原文件名:2.png)

高频小信号(示波器100M,信号源是盛普150M信号源) (原文件名:3.png)

用AUTO捕获21mV小信号 (原文件名:4.png)

扫频信号(这是利用高捕获率来得到的,而非波形点余辉廷迟得到的) (原文件名:5.png)

调频 (原文件名:6.png)

调幅 (原文件名:7.png)

dpo8102 (原文件名:8.p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09年1月8日发的贴也算“现在”?
既然要公平,你也上一些最新的内部图来让大家对比一下进步了多少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厂家的反应实在太 “滞后” 了

网友:
嗯,刚好要做相关的东西,希望能有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