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Hex转Bin小程序【恢复】

楼主(2009-01-09):
最近在搞AVR的bootloader,程序已经写好了,参考网上的代码用的是XMODEM协议用XP自带的超级终端。问题是xmodem支持bin格式的文件,一般用编译器生成的是hex文件不用直接使用,需要转换一下。虽然通过修改GCC的makefile文件可以实现生成bin文件,但是考虑到以后编写bootloader上位机程序要同时支持hex和bin,所以用就c#练习写一个转换的小程序,c#也是才开是用不是很熟练,不过到是很方便。

程序界面 (原文件名:hex2bin.jpg)

编译环境 (原文件名:c#.jpg)

网友:
感谢共享,标记一下

网友:
通用性好差,

楼主:
2楼说的什么意思,是不能用吗?

网友:
2楼说的什么意思,是不能用吗?

PS:最好不要用C#编写这种小程序,应为大多数情况下,别人的电脑不会安装.net framework,所以C#写的程序都不能用。

网友:
一个winhex就解决n多格式转换问题:

楼主:
纯粹是个人学习而已!

网友(2009-05-19):
回5楼, 现在windows不是标配.net framework吗?
现在编写上位机都是用.net多

网友(2011-06-03):
文件大了就卡在那了?有没有好一点的呀

网友:
帮楼主改了一个多线程的版本, 可以参考一下多线程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