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个示波器,大家给参考下【恢复】

楼主(2009-01-09):
最近在网上看到UT2025B这个示波器,1800多块,25M的带宽,做单片机以及常见的普通电路应该够用了,要求不高。只是在优利德公司王长也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示波器,大家帮忙给参考下这个价钱买这个示波器是否合算?或者推荐2000元左右比较合适的示波器?

本贴被 ningsan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11:09:24.

网友:
我们公司前天买了台DPO 300系列的TEK示波器
真的不错30000多块.不过一般是用来看毛刺! 2.5G 的采样率  10K的采样缓存
查电路一般用普通的示波器就行了.

网友:
安捷伦的数字存储示波器,就是太贵了,5W多大米,效果没的说,一级棒~

网友:
泰克的低端还不如用普元的,公司的TDS2014我动都不想动。也是好几万的东西吧,开机从按开关开始到显示出波形,起码1分钟以上。从开机到LCD上有显示也要半分钟以上。一开始还以为是没插电源呢,一看不对,发光管亮着呢。开机慢点还好说,在用的时候切换X、Y轴的分辨率时慢成毛了,按个按键都要反应半天,更不用说插U盘什么的。TDS1000系列的都要比这个好些。我说话虽夸张点,但是泰克也做得实在太烂,还好意思做动画效果。按一个按键都看到好几帧的图像,汗。。。
如果硬要买TEK的示波器,建议买DPO系列的。公司DPO3000系列的要好得多,除了开机慢些,其他反应都可以接受,屏幕很爽,功能也比TDS强哪里去了。缺点就是噪声太大。
个人使用建议还是买普源的,用用差不多,便宜是硬道理。

网友:
从李军那里买的DS1052E,挺好的,一般用用够了。
就是买早了价格买贵了一些!

网友:
多加点钱买个好的吧。
我看到ouravr本论坛有讲用单片机制作仿真示波器的,要不你就自己用单片机制作一个。
呵呵

网友:
建议加多点钱买个好点的,买个数字示波器,6K多~~~如果搞单片机最好用数字示波器

网友:
TEK的探头现在质量也很差,用不了几个月就坏,和以前的质量没法比.

网友:
如果你不在乎成色,买个二手的更划算,我买了个二手的菊水数字100M的刚花了1000多点

网友:
我买的是F24U XP虚拟示波器,40M的¥1380
现在新出了F210 XP 100M的¥1680

本贴被 zy1227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22:22:25.

网友:
我觉得安捷伦的最好用!泰克的缩放很慢。

网友:
买个泰克的吧
二手也成啊

网友:
普源.老实说。是:垃圾。

手上有台200M、2通道的。

那破探头老坏。原配只用了3个月不到。接地夹连线就断了。过了一个星期就干脆用不了了。检查为BNC口内接触不良。
打电话让换了根。又是一样的结果。
再买两根全新的。现在又是一样的。

我都快被老板骂死了。最后只能买了台力科的。30W.

网友:
我和我朋友就在13楼那里买了两台DS1052E,用用还不错

网友:
哦!反应这么快啊!

网友:
我司是普源授权一级代理,150台内都是现货。所售产品享有官方正规保修三年,这方面不用担心

网友:
刚才到

【9楼】 tjzhky 李军

积分:430
派别:
来自:天津

的小店里看了一下。还不错,价格很实惠,信誉度也很高!

本贴被 xiaoyuanl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9,16:28:53.

楼主:
是啊,在淘宝上买的万一有问题了,维修是个大麻烦,比较不是厂家或代理商出售的东西。

网友:
就是不知坏得时候, 有没有得修.

网友:
呵呵,这事儿您找我啊~
普源DS1052E,50M,1GS/S采样率,1M存储深度,真彩屏,U盘存储,波形录制,FFT频谱,频率计等
价格跟您买优利得25M的一样

楼主:
向普源精电公司的销售人员要了份价格清单,里面的价格普遍都比较高,最低都在四五千元。

楼主:
普源的虚拟示波器价格也不便宜,普遍价格在5000以上,6楼说的那种好些是用来看看还行,做产品调试看来不行的。专门的虚拟示波器外面有一个硬件,带两通道输入,显示是在计算机软件上,软件可以对波形进行运算处理。

网友:
我感觉虚拟数字示波器用着挺不错的,一个音频处理软件(Adobe Audition 3.0)+耳机线(插入声卡音频输入或话筒输入),就是一个双通道的数字示波器。鼠标拖动滚动条,可以随意放大缩小观看波型。

缺点:
1。我用的是主板集成声卡,所以采样周期为,0。02ms(50KHz).再高的频率它测不了。如果买个独立声卡采样率肯定就没问题了。
2。不能测量直流电平。如果测量频率很低的信号不行。可能是声卡中,有隔直电容,在两端并个开关,也许就可以交直流切换了。不过还没时间试。

网友:
国内有普源,优利德的价钱比较合适,国外需要很多米。

网友:
25M的示波器,如果看10M的方波,就成了正弦波.

楼主:
什么牌子25M的1200元能买下,具体说说哪个牌子哪个型号的?

网友:
25M ,1200差不多吧
,朋友买过

网友:
我也想买个2000左右的,大家推荐个吧!

网友(2009-03-09):
【25楼】 harrison_yu ,普源的高端综合性能不比泰克低端差的,还有一些人说普源示波器噪声大,可以肯定他没用过泰克和安捷伦高端产品,如果用过也不会这么说了,泰克和安捷伦的高端产品并不比普源等国产示波器系统稳定性好多少,安捷伦的低端示波器其实就是普源给代工贴牌的,呵呵,同样的东西贴了外国牌子就一大群人说好,。。
差距就是差距,高端产品上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很多做泰克的代理商都在埋怨最近泰克示波器越来越不好卖了,呵呵,已经从我这里调了好几台普源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