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解锁的最简单方法【恢复】

楼主(2009-01-09):
在论坛上看到解锁的方法是用有源晶振或外接RC振荡等。这几天我不小心锁了两块16L,我找个4M左右的晶振在板通电的情况下直接临时接到16L的晶振端口,然后就可把熔丝位改了,极方便。

网友:
你要是把RSET脚锁住了,这法子就不管用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你再试几块,锁住了看能不能解锁。

说不定你的办法可以申请个专利。

嘻嘻嘻

网友:
这倒是简单啊 看看去

网友:
这方法我用6M的晶振,很好用,就是适合被改为外部振荡的情况

网友A: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更简单的方法,首先把ISP的下载速度设为最低,设置熔丝为内部RC,保证接外部振荡器的两个脚悬空,用手拿镊子按住接外部振荡器的引脚(两个脚轮换试),然后不停的点写入,一般几次就可以恢复过来.原理是利用人体感应到的杂波作为外部振荡信号源,不过这种杂波的频率比较低,所以要将下载速度设为最低.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6楼如果成立,那真是高啊,回头试试看

网友(2009-10-23):
6楼很强大 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6楼太牛了

网友:
mark,现在还没学avr,到时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RSET脚锁了,郁闷...救不了

网友:
用人体杂波。。。这都能想到。。。PFPF

我学马老师,在学习板上弄个4060,2.048M晶振,可以用CKO输出2.048M频率,有备无患。分频输出的128KHz...125Hz也有用。

网友(2010-08-20):
成功解锁M8。

网友:
人体感应不错。。。

网友:
REST脚怎么能锁住?你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2011-01-18):
回复 网友B:
http://www.ourdev.cn/guide_restore_the_fuse.html
搞错熔丝位导致芯片死锁的恢复办法
3Q!!!

网友:
传说中,每一个单片机被锁的人,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   …………  mark

网友:
LZ说的方法只能用于RST脚没有被锁住的情况下,可我的Mega8L的RST脚都被锁住了,此法无效…………

网友(2012-08-29):
用51的ale也很方便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刚解锁两块,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用125k方波解过两块M8a,还是楼主的方法更简单啊

网友(2014-10-07):
引用 网友A: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更简单的方法,首先把ISP的下载速度设为最低,设置熔丝为内部RC,保证接外部振荡器的两个脚悬 ...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一下,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