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如何设计?【恢复】

楼主(2009-01-09):
NEC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如何设计? RC复位电路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复位电压,电源上升速度,……

外加复位芯片也可以,当然如果足够自信的话直接接个电阻到VCC也行。

楼主:
RESET脚电阻上拉10K到5V,然后RESET脚接104电容到地,这样在NEC单片机上可以么?

网友:
其他的单片机你是怎么设计复位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