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池终于成功了,开路3.2V 80MA电流【恢复】

楼主(2009-01-09):
是铜片,海绵纸。铝片,铜片海绵纸,铝片。。。。一共6组单体。。。电解液是乙酸和氯化钠(白醋和盐巴)

可是做了几次活性炭电池都不成功,我是这么做的,铜片,活性炭粉,海绵纸,铝片,点解也是氢氧化钾,电压1.5V,可是电流就3几毫安,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活性炭粉是什么样的,会导电否?有些活性炭粉不会导电。空气电池输出几百毫安随便玩玩。我最近买了纽扣空气电池,也可输出上百毫安的短路电流,

另,铝和KOH接触后会反应的!还有,空气电池不适宜用酸性电解液

本贴被 jj305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11:47:01.

网友:
ls的,问下两个极板间有没有夹石棉网之类的东西,这个电池两个极板距离越近,内阻越小,放电电流也越大是吧

网友:
找两块铅板,浸到稀硫酸里面,充电至正极铅板变成棕红色,然后即可对外供电了。当正极变成灰白色后继续充电,可以反复使用。

我小时候是使用铅质的粗保险丝砸成薄片当铅板用的,只要一组即可得到几百毫安的电流,可以点亮手电灯泡。电压2V多一点……

网友(2009-11-19):
mark.有时间咱也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