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该如何循环执行一个事件?【恢复】

楼主(2009-01-09):
因为看到组态软件都可以随时监控到外部PLC的状态,因此想了解实现这样的方法是怎么样的,自己想在VB中也实现对只有收发两线的串口监听,用定时方式应该是很耗资源也是很容易出错的方式吧,请教各位是否有什么样的办法?

楼主:
但是外面的设备是不会主动发数据到主机的,非得主机时时刻刻去查询才可以呀,又不想让串口查询耽误了时间响应又不想事件响应耽误了串口查询,不知道这样的东西是怎么样搞的。

网友:
楼主试试MSCOMM吧,这个控件有自己的缓冲区和监视线程,收到串口数据会放在缓冲区中,并且通过消息通知你的。你的程序没有看串口也不会有数据丢失的。

如果windows连这点IO都处理不了,那还真不如单片机操作系统了。试试吧。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在处理其它事物完成后能够自己转到监控上来但又不能影响其它的事物响应,串口是被动的不会主动发送数据而需要主动去通过串口去查询外部串口设备的状态,用中断和定时方式似乎都很容易引起丢失或不完整吧,个人想法没试过的,看到别的论坛上说在C里可以开进程但VB没有这个功能,我又不会C就想请教各位高手讲解学习了。

网友:
VB和VC里头玩串口都是一样的,找个串口控件就行了,有数据过来的时候串口会自动向进程发消息.至于串口的底层是用中断还是查询,你不需关心.

网友:
那使用串口中断吧,

楼主:
小马哈好快啊,用定时方式受不了,我既想它能一直监控串口有不影响到其它事件的执行,这样的循环用定时怕是免为其难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