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保护板和没保护板的锂电充电是否有区别?【恢复】

楼主(2009-01-09):
最近感觉带保护电路的锂电好像容量有点问题,因此想问是否是因为保护板的原因,造成没有充满?

网友:
问一下保护板的厂家,放电截止电压调到多少了。是否太高,感觉就是容量小了。

网友:
锂电不允许没有保护电路的充放电。。。。。 娇贵得很

网友:
保护板可以拆掉,然后用万能充对它充电,我的手机电池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没了保护板,很容易过放电.

网友:
锂电池如果不带保护板会过放或过充 过放或过充都会损坏锂电池

网友:
出于安全考虑,不建议对不带保护电路的锂电进行充放电,除非有比较精密的仪器可以实时对锂电池进行监控并有保护措施(这也是保护电路的作用),否则安全难以保障。

容量问题可能是使用次数或环境问题造成下降。

如非必要,不如考虑购买新的更省事

网友:
是不是带了保护板可以直接接4.2v直流电源充电,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危险啊,广州不刚刚炸死一人吗?

锂电池是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

网友:
可以,直接接正负级就行.中间脚根据厂家机型不同,作用也是不同的.最好不要直接接电芯.

网友:
楼上好:那就是说我只要在电池上标有正负极的那两块铜片上引出两根线来就可以了?我测量下好象中间那个铜片和正极间的电压与负极和正极间的电压是不完全相同的。

网友:
手机电池还有一根线是热敏电阻, 给保护电路用的. 接 MP3 时可以不用.

网友:
请问高人:手机锂电池都有三个触点,除了正负极外,另一个触点不知起什么作用?我的MP4里的电池只有两根引出线接着一个插头,由于买不到容量较大的电池,我想用手机电池接两根引出线装在MP4里,不知这样做行不行,该如何接线?

网友:
拆开来,看一下保护IC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