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用的是内部晶振,当我熔丝位配置成 内部1M 时程序运行正常 【恢复】

楼主(2009-01-09):
我的系统是mega用的是内部晶振,当我熔丝位配置成 内部1M 时程序运行正常,

其中 TCCR1B =_BV(ICNC1)|_BV(WGM12)|_BV(CS10);//TCNT1的计数时基为 1us

程序如下:TCCR1B 在main里面的设置是关键。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Start_T1()   TCCR1B|=_BV(CS10);TCNT1=0                //复位预计分频器并开启定时器T1

#define Stop_T1()    TCCR1B&=~_BV(CS10)                                //关闭定时器T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CP_Parity=0;

volatile unsigned int Pulse_length=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RReceiveCurrentBit=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Rcod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inish=0;

ISR(TIMER1_COMPA_vect)

{

        IRReceiveCurrentBit=0;        //重置IR接收位为第0位,为下次接收做准备

        TIMSK&=~_BV(OCIE1A);         //关闭溢出中断

        TCCR1B|=_BV(ICES1);         //设置输入捕获 上升沿有效

        ICP_Parity = 0;

        Stop_T1();

}

ISR(TIMER1_CAPT_vect)

{

        if(ICP_Parity==0)

        {                                                //上升沿进入这里

                ICP_Parity = 1;

                TIMSK|=_BV(OCIE1A);

                TCCR1B&=~_BV(ICES1); //设置输入捕获 下降沿有效

                Start_T1();

                OCR1A =8000;

        }

        else

        {                                        //下降沿进入这里

                Stop_T1();

                ICP_Parity=0;

                TCCR1B|=_BV(ICES1);//设置输入捕获 上升沿有效

                Pulse_length=ICR1;

                if(IRReceiveCurrentBit==0)

                {

                        if(Pulse_length>=3500&&Pulse_length<5500)// 如果是引导码 (4.5ms) 进入下一个bit的读取

                        {

                                IRReceiveCurrentBit++;

                        }

                }

                else if(IRReceiveCurrentBit<33)

                {

                        IRcode>>=1;

                        if(Pulse_length<1900&&Pulse_length>1400) //判断是否为 1 ( 1.685 ms)

                        {

                                IRcode|=0x80000000;

                        }

                        IRReceiveCurrentBit++;

                        if(IRReceiveCurrentBit==33)

                        {

                                Finish = 1;

                        }

                }

                Start_T1();

                OCR1A =1000;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c;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_low=0;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_high=0;

        unsigned char dp;

        unsigned char show_data[5];

        unsigned char led_on_off = 0;

        OSCCAL = 0x9F;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这里lcd初始化程序,省略若干

        DDRB |=        (1<<2); //ds18s20

        DDRD |= (1<<5); //led

        DDRB &= ~(1<<0);//wireless

        TCCR1B =_BV(ICNC1)|_BV(WGM12)|_BV(CS10);//TCNT1的计数时基为 1us

        OCR1A =8000; //TCNT1 计数上限 设置IR接收超时 这里设置 8ms

        TIMSK |=_BV(TICIE1);//开启输入捕获中断

        TCCR1B|=_BV(ICES1);//输入捕获 上升沿有效

        sei();

        while(1)

        {

                if(Finish == 1)

                {

                        if( (unsigned char)(IRcode) ==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IRcode>>24)+(unsigned char)(IRcode>>16)+(unsigned char)(IRcode>>8) ) )

                        {

                                LCD_write_english_one(0,1,(unsigned char)(IRcode>>24) + '0');

                                //puthex(IRcode>>24);printstr(":");

                                //puthex(IRcode>>16);puthex(IRcode>>8);

                                //printstr("\n");

                        }

                        Finish = 0;

                }

        }

}

下面是问题:

当我把熔丝位配置成 内部8M后,通过修改 TCCR1B =_BV(ICNC1)|_BV(WGM12)|_BV(CS11); // 这里是8分频,希望还是得到T1的定时是1us,

上面的程序不变,就是变化了  TCCR1B =_BV(ICNC1)|_BV(WGM12)|_BV(CS11);   按道理,预分频 8M/8以后还是可以得到1us的,但是程序跑的就是不正常,现象就是 捕捉中断 不能正确捕捉,程序跑的也不正常。请大家帮帮我看看这个奇怪的问题。用的是winavr 20070525的版本,是不是编译器bug引起的?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9-01-10,06:23:34 加入。
你的原标题:“mega8 遇到一个超级奇怪的问题,请傻孩子,阿莫等高手进来看看,谢谢!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强烈大家要求让大家代劳

网友:
【5楼】 rei1984

我要暴打自己一顿!!

如果要大家代劳,麻烦说一声。

楼主:
o!!!!(敏感词0386)!!!!困扰了我一天的问题,终于搞定了!!!(敏感词0386)!!!!!!!!!!!!

#define Start_T1()   TCCR1B|=_BV(CS10);TCNT1=0                //复位预计分频器并开启定时器T1

#define Stop_T1()    TCCR1B&=~_BV(CS10)                                //关闭定时器T1

这里忘记改了!!!应该是TCCR1B&=~_BV(CS11)

都怪我用了不熟悉的编程习惯导致了问题!!!(敏感词0386)(敏感词0386)(敏感词0386)(敏感词0386)!!!

感谢各位的关注!!

我要暴打自己一顿!!    切记以后要 养成良好的 编程习惯,太重要了!!!

楼主:
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啊 ??我复位电路上拉 一个4.7k的电阻。

我觉得就是软件的因素,不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啊

楼主:
ls 说的是,下次我一定改!

其实程序很简单:

我的系统是mega用的是内部晶振,当我熔丝位配置成 内部1M 时程序运行正常,

其中 TCCR1B =_BV(ICNC1)|_BV(WGM12)|_BV(CS10);//TCNT1的计数时基为 1us

但是设置成 内部8M后,程序中8分频

TCCR1B =_BV(ICNC1)|_BV(WGM12)|_BV(CS11);//TCNT1的计数时基为 1us  就改了那么一点点,为什么数据接收就不正常了?

按道理8M/8,基准还是1us啊

网友:
1。提问最好别点名道姓,万一被指之人答不上来怎么办?

2。程序别太长,太长的程序几乎没人愿意看。